[求助]大同電磁爐-型號:大同電磁爐 TIH-1300DJ無法過電

楼主(2015-12-27):
型號:大同電磁爐 TIH-1300DJ
插上電嗶一聲.顯示燈亮一下隨即熄滅.無法使用
麻煩高手解答.說明故障測量方法.謝謝

网友A:
電磁爐不插電下,這顆電容兩隻腳外供5VDC(限流100mA):
如有B聲及面板顯示正常,代表上游78L05或VCC電源故障
如電流超過100mA,代表5VDC電源有短路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磁爐不插電下,這顆電容兩隻腳外供5VDC(限流100mA):
如有B聲及面板顯示正常,代表上游78L05或VCC電源故 ...

謝謝,我來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