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42Z59 下方區域陰影擴散,LED燈條找不到相關料號材...

楼主(2015-12-27):
下方陰影區域 由中心向左右二側約23CM

燈條長度 47.3CM 寬度 0.6CM 60顆 LED晶粒

左側 LED 燈條背面型號 TT-42T09009-SC16X-X-D-13J-9635
右側 LED 燈條背面型號 TT-42T09009-SC16X-X-D-13K-2680

LED 燈條正面型號 TPT 94V-0 E88441 1110

問題一  請問燈條拆下後要如何量測燈條是否故障??

問題二  請問燈條上面晶粒型號是哪一種???

HERAN HD-42Z59

HERAN HD-42Z59

2015-12-27陰影擴大

2015-12-27陰影擴大

LED 燈條全貌

LED 燈條全貌

网友:
用電表一顆一顆測?

网友A:
先測一下你的燈條上的燈泡是不是好的,這情況不一定是led燈掛掉,恆流板(返流偵測ic有問題,這個我也不太會)也有可能,以前有遇到你這種狀況,剛開始一小段燈滅,到最後全滅,後來淘了一張通用恆流板,再稍微改了燈管的線路,就正常了

楼主:
請問是燈條拆下後 用 歐姆檔位量測 ???量測值大約是多少??
謝謝! (非相關電子科系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一下你的燈條上的燈泡是不是好的,這情況不一定是led燈掛掉,恆流板(返流偵測ic有問題,這個我也不太會)也 ...

請問 恆流板(是哪一塊)

网友:
我覺得是面板NG, 跟燈條沒關係

网友:
歐姆檔,我的電表在 x10 的檔位可以量二極體,其他沒用過不知道

恆流板是連接LED燈條那塊板子,第六張圖下方

网友:
面板NG +1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恆流板(是哪一塊)

LED是發光二極體,正常要用二極檔去測,可是數位電表可能不好測(輸出電壓不夠力),之前有試過,使用指針電表我記得是擺在歐姆檔10K位置(輸出電壓最高),查看LED有無微亮代表正常與否,至於老化問題可能要把所有的數值量測出來,然後再比對那個阻值高,就代表它應該老化了~

网友B:
這種LED燈條溫度相當高.共60顆分兩段.一段30顆需90V電壓~

网友:
是不是面板.要試過才知道.祝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LED燈條溫度相當高.共60顆分兩段.一段30顆需90V電壓~

問個白癡問題,是DC還是A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問個白癡問題,是DC還是AC?

LED吃DC電壓,LCD CCFL及EEFL燈管均吃AC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D吃DC電壓,LCD CCFL及EEFL燈管均吃AC電壓

知道了...果然不出所料,那DC90V可以手摸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果然不出所料,那DC90V可以手摸嗎?

接上恆流板之後顧名思義是固定電流,依LED燈條尺寸所需電流不同,印象中37、40的電視好像在600mA左右,又根據V=IR,I固定的時候R的大小影響電壓大小,所以開路的時候電壓應該會很大,短路則電壓小

(有錯誤請大家指正我,我也是從網路上看到n_046|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接上恆流板之後顧名思義是固定電流,依LED燈條尺寸所需電流不同,印象中37、40的電視好像在600mA左右,又 ...

嗯.....知道了

我只是想~DC-90V會不會不能摸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熱情告知!
目前已將2條燈條拆下  一條燈條上面有60顆晶粒  使用傳統三用電表 X10K 量測晶粒 量測晶粒為+ - 級顛倒量測  晶粒皆會正常亮光 有比較亮與比較不亮 其中只有一顆不會亮

目前往 恆流板 方向下手
掏寶上購買 恆流板 等到台灣後 再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LED燈條溫度相當高.共60顆分兩段.一段30顆需90V電壓~

目前已將2條燈條拆下  一條燈條上面有60顆晶粒  使用傳統三用電表 X10K 量測晶粒 量測晶粒為+ - 級顛倒量測  晶粒皆會正常亮光 有比較亮與比較不亮 其中只有一顆不會亮

請問 這種 晶粒代號??? 哪裡可以買到  謝謝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已將2條燈條拆下  一條燈條上面有60顆晶粒  使用傳統三用電表 X10K 量測晶粒 量測晶粒為+ - 級顛倒量 ...

那個不好找,可能需要找破屏機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將2條燈條拆下  一條燈條上面有60顆晶粒  使用傳統三用電表 X10K 量測晶粒 量測晶粒為+ - 級顛倒量 ...

淘寶關鍵字可以打 液晶led灯珠~但是買不買的到原來的,我就不清楚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知道了

我只是想~DC-90V會不會不能摸

觸電是依電流來分
恆流板出來不知道流到身上的會有多少,但是摸到一定電到吱吱叫

楼主:
謝謝告知
趕緊上掏寶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好找,可能需要找破屏機拆~

台灣破屏機 pchome 與 kimo 上都沒貨

只有上掏寶找 SMD 5630 LED 晶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灣破屏機 pchome 與 kimo 上都沒貨

只有上掏寶找 SMD 5630 LED 晶粒

這晶粒不好拆焊.得要有技術.不然越用越糟.就GG了.

网友:
越拆越糟!

网友:
整條換比較好,換顆粒怕亮度不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將2條燈條拆下  一條燈條上面有60顆晶粒  使用傳統三用電表 X10K 量測晶粒 量測晶粒為+ - 級顛倒量 ...

您是要一隻還兩隻?
我這有很多拆機品.幫你找找.也許會有你要的~
等消息吧!

网友:
燈條掛掉?

楼主:
燈條沒有掛掉 只有一顆 LED晶粒不亮 有15顆晶粒變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要一隻還兩隻?
我這有很多拆機品.幫你找找.也許會有你要的~
等消息吧! ...

最好是有2支 LED燈條
麻煩大大 ! 靜待大大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晶粒不好拆焊.得要有技術.不然越用越糟.就GG了.

用熱風槍會不會比較好 拆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有2支 LED燈條
麻煩大大 ! 靜待大大的好消息

我這有64顆.58顆.就是沒有60顆的~
很抱歉..沒幫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