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板區發表主題強制附圖的解決方案?!

楼主(2015-12-27):
各位版大及先進們好~
近來想必各版大及壇友們, 對於技術區發表主題如何強制附圖的問題給傷透了腦筋...

因為魔誤交損友(誤) jojoling大, 他挖了一個洞給魔跳...
其實是私下和 jojoling 大討論時, 他給魔一個方向也建議魔來做看看~

於是...今天就來發表一下, 可以從最根本的論壇系統下手來解決的方案...

但這個方案主要會更動到 Discuz! X3.2 版的原始碼...
本來和 jojoling 大的討論是希望能有更完善的解決方式,
例如: plugin/hook 等, 能由後台來控制...

但因魔近期又有新案子要趕了, 所以先研究到此...
讓論壇能先頂著用為基準...(wish大如果有採用的話)
待案子完成後再找時間完善~

好了~癈話不多說, 來看看如何讓論壇在發表主題時, 讓系統自動檢查是否有附圖~
依例先上圖展示一下效果~

▼快速發表未附圖提示

快速發表

快速發表

▼進階發表未附圖提示

進階發表

進階發表

▼手機版發表未附圖提示

行動版發表

行動版發表

▼觸屏版發表未附圖提示

觸屏版發表

觸屏版發表

======================[ 我是分隔線 ] ======================

這個方案主要會更動到的系統原始碼有5支
  • .\static\js\common.js
  • .\static\js\forum.js
  • .\static\js\forum_post.js
  • .\source\language\lang_message.php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檢查附圖的規則
  • 上傳附圖檔
  • 從論壇引用已存在的圖片

各檔案的修改如下
.\static\js\common.js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2052行左右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在上述這段代碼前加入 BEGIN~END 的檢查函數, 加好後會看到如下的樣子
/* BEGIN */
function validateAttachedImage(text) {
    var attachimg = /\[attachimg\]\d+\[\/attachimg\]|\[im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jpe?g|png|gif|jpeg)\[\/img\]/g;
    var matched = text.match(attachimg);
    return matched ? matched.length : 0;
}
/* END */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static\js\forum.js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212行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heform.message.value == ''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 = '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theform.message.focus();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 = '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theform.subject.focus();
    }

在上述代碼之後加入 BEGIN~END 的代碼如下
    if(theform.message.value == ''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 = '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theform.message.focus();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 = '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theform.subject.focus();
    } /* BEGIN */ else if(validateAttachedImage(theform.message.value) == 0) {
        s = '您的技術相關帖子應包含最少一張貼圖';
        theform.message.focus();
    } /* END */

.\static\js\forum_post.js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75行會看到如下代碼
    if(($('postsubmit').name != 'replysubmit' && !($('postsubmit').name == 'editsubmit' && !isfirstpost)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ortid && !special && trim(message) == "") {
        showError('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return false;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howError('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return false;
    }

在上述代碼之後加入 BEGIN~END 的代碼如下
    if(($('postsubmit').name != 'replysubmit' && !($('postsubmit').name == 'editsubmit' && !isfirstpost)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ortid && !special && trim(message) == "") {
        showError('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return false;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howError('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return false;
    } /* BEGIN */ else if(validateAttachedImage(message) == 0) {
        showError('您的技術相關帖子應包含最少一張貼圖');
        return false;
    } /* END */

.\source\language\lang_message.php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1076行左右
  'noreply_voted_error' => '您已經對此回帖投過票了',

在上述代碼後加入新的 BEGIN~END  訊息 'post_img_isnull'

  'noreply_voted_error' => '您已經對此回帖投過票了',
  /* BEGIN */
  'post_img_isnull' => '您的技術相關帖子應包含最少一張貼圖',
  /* END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45行左右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在上述代碼兩個 if 區段中間插入 BEGIN~END 代碼如下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 BEGIN */
       $fai_forum = array(117, 134, 159, 136, 24, 135, 170, 197, 118, 229, 137, 112, 232, 169);
        if(in_array($this->forum['fid'], $fai_forum) && preg_match_all("/\[attachimg\](\d+)\[\/attachimg\]|\[im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jpe?g|png|gif|jpeg)\[\/img\]/",trim($this->param['message'])) == 0)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img_isnull');
        }
        /* END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可以看到中間代碼有一串 array(117, 134, 159, 136, 24, 135, 170, 197, 118, 229, 137, 112, 232, 169)
那些數值就是目前論壇有強制附圖的所有技術性討論區FID~
如果有其他
非技術性討論區也要強制附圖的話, 將它的FID依格式往後加上即可~

======================[ 我還是分隔線 ] ======================

以上, 如有問題請提出討論~

感謝您的收看~下回見~

補充內容 (2015-12-28 04:22 PM):
14樓有新加入YouTube檢查樣本

補充內容 (2016-1-4 06:24 PM):
23樓整理出所有相關說明及修改代碼

网友A:
干得好,給你加五分!

网友B:
不管最後有沒有採用,我都該給你貢獻分。
謝謝你幫忙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天我會改過來讓大家測試,改程式的麻煩是在當官方有補丁的時候可能會更動,也就是說當打一次補丁就得改一次,當然也有可能補丁打了之後我們的程式也要跟著修改,不過以上都是可以克服的。
再來就是改好了之後,應該是剩下像這種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9030-1-1.html

就是隨便找張圖搪塞。

看到你這一帖讓我心中流過一陣暖流,好像很久沒有這種感動了,讓我覺得不是只有我獨自撐著這個小論壇,謝謝moripi 跟jojoling 你們願意花費時間幫忙解決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网友C:
想必魔大是js/php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最後有沒有採用,我都該給你貢獻分。
謝謝你幫忙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天我會改過來讓大家測試,改程式的 ...

回wish大,

是的! 這個改法, 較麻煩的地方就是官方有修正版時, 就要檢查一次相關代碼是否有被動到...
不過就如wish大說的, 這些都是小問題...且魔這個小小修改, 要比對是非常簡單的~

這次在研究Discuz時, 其實發現它沒法完全以 plugin/hook 的方式來完美解決強制附圖的問題.
因為原始設計就沒有在相關地方嵌入可以被 plugin/hook 的地方...

就算未來魔有將 "設定強制附圖分區"  功能以 plugin 方式加入後台,
也無法不像這次以 Patch Code 方式來加強功能...

原因就在於原始設計就沒有這個功能的考量....

而就 wish 大指的另一種案列 "隨便找張圖搪塞" 這個, 這魔就真的完全無解...
可能還是需要麻煩版大們, 以人工審核的方式進行了...

wish 大能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交流環境, 魔相信大家都是能幫忙就幫忙的~
就以這次這個議題, 魔及 jojoling 大也是看到許多人提出許多建議...

所以才會試著研究看看, 畢竟魔對硬體不行...但軟體倒是還能幫上點小忙...
就算魔出師不利...背後還有一位軟硬都行的 jojoling大可以撐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必魔大是js/php的高手!!

回petter大...

阿魔平時都只以C/C++為伍..., 這次也是第一次嘗試看 php...
好在 js 及 php 語法都是以 C 為參考而誕生的...魔看起來才不會那麼累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得好,給你加五分!

感謝版大支持~

网友D:
厲害的阿魔~
其實我只會動動嘴巴,拐人做事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厲害的阿魔~
其實我只會動動嘴巴,拐人做事而以

這才是高人啊...
在公司坐最後一排最大位子的 (或是窩在獨立小房間的) 不都是專幹這檔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的阿魔~
其實我只會動動嘴巴,拐人做事而以

魔也要開始想想有什麼洞可以挖來給jojo跳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魔也要開始想想有什麼洞可以挖來給jojo跳一下了~

貴魔多忘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3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貴魔多忘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357-1-1.html

再多挖幾個給您跳~~

楼主:
早上阿魔突然想到...
ciko大在發表教學文章時會直接引用 YouTube影片, 這規則中原本只針對貼圖做檢查而己...
所以魔再發個修正版上來...

這個版本更動了2支代碼檔, 加入了YouTube檢查樣本
  • .\static\js\common.js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static\js\common.js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2052行左右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在上述這段代碼前加入 BEGIN~END 的檢查函數, 加好後會看到如下的樣子
/* BEGIN */
function validateAttachedImage(text) {
    var attachimg = /\[attachimg\]\d+\[\/attachimg\]|\[im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jpe?g|png|gif)\[\/img\]|\[youtube\](.+)\[\/youtube]/g;
    var matched = text.match(attachimg);
    return matched ? matched.length : 0;
}
/* END */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45行左右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在上述代碼兩個 if 區段中間插入 BEGIN~END 代碼如下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 BEGIN */
        $fai_forum = array(117, 134, 159, 136, 24, 135, 170, 197, 118, 229, 137, 112, 232, 169);

        $pattern = "/\[attachimg\](\d+)\[\/attachimg\]|\[img\]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jpe?g|png|gif)\[\/img\]|\[youtube\](.+)\[\/youtube\]/";
        if(in_array($this->forum['fid'], $fai_forum) && preg_match_all($pattern, trim($this->param['message'])) == 0)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img_isnull');
        }
        /* END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楼主:
感謝黑狗兄支持~

网友E:
阿魔大 給你一個讚
好厲害!!
至少解決了第一個門檻
其它例外.......唉
無可就藥~~~

网友F:
魔大大 真厲害,但是jojoling大可以挖洞讓魔大跳更厲害

网友G:
原來都是潛藏的高手,終于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魔大 給你一個讚
好厲害!!
至少解決了第一個門檻

感謝支持~
例外就真的無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魔大大 真厲害,但是jojoling大可以挖洞讓魔大跳更厲害

阿魔和jojoling大互相挖洞給對方跳.....也算是一種強制對方學習的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都是潛藏的高手,終于出手了

高手魔不敢當啦~
只是搞不懂為何總有人無視版規...
拍個照再上傳也沒那麼難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阿魔突然想到...
ciko大在發表教學文章時會直接引用 YouTube影片, 這規則中原本只針對貼圖做檢查而己.. ...

看來jojo老師的地位就快不保了n_027|
趁jojo老師在閉關時...趕快去挖洞n_044|
阿魔...挖洞.....記得挖深一點.....順便把他....

楼主:
自方案發表後, 由wish大移至正式主機後, 一直發生在魔的機器上無法重現的問題...
由於魔是在 Windows 下使用 PHP 5.5 測試開發的, 但正式主機是使用 CentOS 6.5 PHP 5.3.3,
其測試結果和魔在本機上完全不盡相同...真是搞得魔一個頭兩個大...
這問題是 PHP 5.3.3 的BUG造成的, 還好最後發現了解決方式...

也順便把相關代碼再次重新整理一遍, 好讓 Wish大要添加新版區時不用動到太多檔案,
(只要更動下列 JavaScript & PHP版版區 設定就可),
這次的跟帖, 就把所有相關的相關代碼再做一次整理貼出來, 也算是對這個階段做一個總結.

最新的方案己由原本 5支更動到7支代碼
  • .\static\js\common.js (JavaScript 版版區設定)
  • .\static\js\forum.js
  • .\static\js\forum_post.js
  • .\config\config_global.php (PHP 版版區設定)
  • .\source\language\lang_message.php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post.php

檢查附圖的規則
  • 上傳附圖檔...
  • 從論壇引用已存在的圖片...[img(=w,h)](己包含Ultraman大回報的己上傳圖片的拖曳方法)
  • Youtube 影片...
  • 未來如果網站啟用 TLS 的支援

各檔案的修改如下
.\static\js\common.js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2052行左右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在上述這段代碼前加入 BEGIN~END 的檢查函數, 加好後會看到如下的樣子
/* BEGIN */
function getParameterByName(name) {
    name = name.replace(/[\[]/, "\\[").replace(/[\]]/, "\\]");
    var regex = new RegExp("[\\?&]" + name + "=([^&#]*)"),
        results = regex.exec(location.search);
    return results === null ? "" : decodeURIComponent(results[1].replace(/\+/g, " "));
}

var fai = [117, 134, 211, 212, 218, 159, 219, 220, 136,  24,
            194, 195, 196, 225, 135, 148, 149, 150, 151, 152,
            170, 197, 217, 118, 140, 141, 142, 229, 230, 231,
            137, 112, 201, 226, 232, 169];

function validateAttachedImage(text) {
        if(in_array(getParameterByName('fid'), fai)) {
                var pattern = /\[attachimg\]\d+\[\/attachimg\]|\[(img|img=\d+,\d+)\](http|https)\:\/\/bbs\.pigoo\.com\/(.+)\.(jpe?g|png|gif)\[\/img\]|\[youtube\](.+)\[\/youtube]/img;
                var matched = text.match(pattern);

                return matched ? matched.length > 0 : false;
        }

        return true;
}
/* END */

if(BROWSER.ie) {
    document.documentElement.addBehavior("#default#userdata");
}

.\static\js\forum.js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212行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heform.message.value == ''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 = '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theform.message.focus();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 = '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theform.subject.focus();
    }

在上述代碼之後加入 BEGIN~END 的代碼如下
    if(theform.message.value == ''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 = '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theform.message.focus();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 = '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theform.subject.focus();
    } /* BEGIN */ else if(!validateAttachedImage(theform.message.value)) {
        s =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theform.message.focus();
    } /* END */

.\static\js\forum_post.js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75行會看到如下代碼
    if(($('postsubmit').name != 'replysubmit' && !($('postsubmit').name == 'editsubmit' && !isfirstpost)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ortid && !special && trim(message) == "") {
        showError('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return false;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howError('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return false;
    }

在上述代碼之後加入 BEGIN~END 的代碼如下
    if(($('postsubmit').name != 'replysubmit' && !($('postsubmit').name == 'editsubmit' && !isfirstpost) && theform.subject.value == "") || !sortid && !special && trim(message) == "") {
        showError('抱歉,您尚未輸入標題或內容');
        return false;
    } else if(mb_strlen(theform.subject.value) > 80) {
        showError('您的標題超過 80 個字符的限制');
        return false;
    } /* BEGIN */ else if(!validateAttachedImage(message)) {
        showError('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return false;
    } /* END */

.\source\language\lang_message.php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1076行左右
  'noreply_voted_error' => '您已經對此回帖投過票了',

在上述代碼後加入新的 BEGIN~END  訊息 'post_img_isnull'

  'noreply_voted_error' => '您已經對此回帖投過票了',
  /* BEGIN */
  'post_img_isnull' =>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 END */

.\source\config\config_global.php 打開此檔案後, 直接拉到最下面, 大概在 91行左右會看到如下代碼
// --------------------------  CONFIG REMOTE  --------------------------- //
$_config['remote']['on'] = '0';
$_config['remote']['dir'] = 'remote';
$_config['remote']['appkey'] = '62cf0b3c3e6a4c9468e7216839721d8e';
$_config['remote']['cron'] = '0';

在上述代碼後插入 BEGIN~END 代碼如下
// --------------------------  CONFIG REMOTE  --------------------------- //
$_config['remote']['on'] = '0';
$_config['remote']['dir'] = 'remote';
$_config['remote']['appkey'] = '62cf0b3c3e6a4c9468e7216839721d8e';
$_config['remote']['cron'] = '0';

/* BEGIN */
// ---------------------------  PIGOO RULES  --------------------------- //
$_config['pigoo']['pattern'] = '/\[attachimg\](\d+)\[\/attachimg\]|\[(img|img=\d+,\d+)\](http|https)\:\/\/bbs\.pigoo\.com\/(.+)\.(jpe?g|png|gif)\[\/img\]|\[youtube\](.+)\[\/youtube\]/im';

$_config['pigoo']['forums'] = array(117, 134, 211, 212, 218, 159, 219, 220, 136,  24,
                                   194, 195, 196, 225, 135, 148, 149, 150, 151, 152,
                                   170, 197, 217, 118, 140, 141, 142, 229, 230, 231,
                                   137, 112, 201, 226, 232, 169);
/* END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thread.php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45行左右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在上述代碼兩個 if 區段中間插入 BEGIN~END 代碼如下
        if(trim($this->param['subject'])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if(!$this->param['sortid'] && !$this->param['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 BEGIN */
        if(in_array($this->forum['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 && preg_match(getglobal('config/pigoo/pattern'), $this->param['message']) == 0)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img_isnull');
        }
        /* END */

.\source\class\model\model_forum_post.php 打開此檔案後, 大概在 367行左右會看到如下代碼
            if(!$this->param['sortid'] && !$this->thread['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publishdate = null;

在上述代碼兩個 if 區段中間插入 BEGIN~END 代碼如下
            if(!$this->param['sortid'] && !$this->thread['special'] && trim($this->param['message']) == '') {
                showmessage('post_sm_isnull');
            }
            /* PIGOO BEGIN */
            if(in_array($this->forum['fid'], getglobal('config/pigoo/forums')) && preg_match(getglobal('config/pigoo/pattern'), $this->param['message']) == 0) {
                return $this->showmessage('post_img_isnull');
            }
            /* PIGOO END */
            $publishdate = null;

最後感謝 wish大大半夜的協助魔測試及支持魔的各位痞友先進們~

网友B:
喔!config_global.php也要改嗎?我沒有改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config_global.php也要改嗎?我沒有改耶!

回wish大,

這個總結版是魔今天最後做的一次調整, 是把從頭到尾有改動的代碼重新整理一次...
魔順便附上整理過的檔案給您~

63.85 KB, 下載次數: 3

网友D:
真好,這幾天剛上完課"開悟入道",就看到這些不錯的測試結果~
100分100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ish大,

這個總結版是魔今天最後做的一次調整, 是把從頭到尾有改動的代碼重新整理一次...

原來是這樣,你想的真周到,我等一下換上。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好,這幾天剛上完課"開悟入道",就看到這些不錯的測試結果~
100分100分~

回jojoling大,

少了您的加入, 真是多花了點時間除錯~

PS: 那敢問jojoling大何時要遁入空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ojoling大,

少了您的加入, 真是多花了點時間除錯~

我們上課,下課後最重要的就是:如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