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瓶在線充電要注意什麼?

楼主(2015-12-28):
家裡的車子突然無法發動,經過修車廠拿手持式備用電池接上後就可以發動,師傅說我家的車子太少開了,所以可能是電瓶沒電但也有可能是電池開始損壞了,如果要自行充電,負極端子一定要先拔下來,不然有可能會燒壞行車電腦。我實在想不出為為何會這樣,是因為充電器負極接觸不良,有電阻的關係嗎? 我發現近幾年的電池品質有下降趨勢,家裡機車電池也是一兩年就出問題(YUASA),目前車子裝的還是一年半前買的進口銀電池(之前也是電池損壞),一顆四五千元。老爸原本想說買進口貨會撐比較久,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A:
因為充電電流比較大ㄚ~~不拆下來充當然要先斷開車子原先的供電迴路...
蓄電池出包不外乎...
1.電瓶本身壽命到了
2.汽車充電迴路異常,例如你車子發動時儀錶板出現電池圖案,這代表充電系統故障~
很可能是發電機壞了
3.車輛電器迴路漏電,把車電力耗損光了

電池壽命剩多少拿電瓶測試儀檢測一下就知道....另外,天氣冷電池表現也會降低...

車子少開....如果你的車屬於可以拔電瓶的,可以少開就把電瓶負極線拔下...

网友:
不能理解為什麼會壞 事實上我也不能理解但是好像又知道  真矛盾呀我
也許是因為有的鉛酸電池專用充電器輸出具有高壓脈波特性所導致   傳統型鉛酸電池充電器輸出也具有半波特性
半波依汽車的DC-DC應該還可以應付     高壓脈波我想就比要為難了   畢竟那可是至少電池電壓1倍以上的週期性脈波

天冷該加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充電電流比較大ㄚ~~不拆下來充當然要先斷開車子原先的供電迴路...
蓄電池出包不外乎...
1.電瓶本身壽命 ...

a471大 分析+1
車子要常開,電池才不會常壞。
一般電池沒電:
1.大部分是不蓄電了(電池故障)
2.車子不常開,無法持續對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充電電流比較大ㄚ~~不拆下來充當然要先斷開車子原先的供電迴路...
蓄電池出包不外乎...
1.電瓶本身壽命 ...

這銀合金電池本身就保固1.5年,這個月剛剛好到期。修車廠師傅有拿一大台測試儀來檢測,他說電池要充飽才能測的準,當下測試的結果是在正常邊緣。汽車充電迴路沒看到有警示燈的狀況,用電流表測試也沒漏電流,我比較懷疑是電池問題。目前已經拿電源供應器自行充電24HR,不過充電電流似乎會停在300ma左右下不去,滿奇怪的。(車上負極端子已拔除) 附帶一提,充電後已可正常發動,沒有拖泥帶水的問題,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网友:
之前我們這就有人討論過了,鉛酸電池越來越不耐用,
應該是環保因素造成的......大約2年壽命<汽車名嘴講的>

如果是可加水的保養型要注意電瓶水是否太少,少了要加純水...
免保養的就沒辦法了...
少開就拆下電瓶負極樁頭..減少耗損

車上充意思是不取出電瓶充,只拔掉負級樁頭斷開迴路在車上充,
不能連帶車上電路一起充....

另外~~車買了就是要開,不然您真好野~~買來當裝飾品<我鄰居就是買來放著當路霸>

要是電瓶沒電可以拆下帶去保養場代充電...

网友:
我推測可能是考慮到電瓶品質下降時,因內部阻值升高,這時因外部充電電壓值或波型(半波或全波)會過高或變動,以致容易造成行車電腦的故障.

楼主:
我也沒有買電瓶充電器,直接拿LPS-305線性電源供應器調14.5V/3A就接上。以前曾經這樣"在線"充過汽車電池,算是運氣好吧?  家裡車子之前常開,不過自從家母生病後就很少出門了。以前很少聽到電池有問題的,上一台車連續五年沒換過電池,一直到車賣掉也不需要拆下充電,現在應該很難了

网友:
我目前的認知如下

1.鉛酸電池長時間低於80%以下對壽命會減短
2.鉛酸電池電量低於50%時即算過放電
3.在線充電,注意電壓不要太高,就是要充份認識你的充電器特性是怎樣
先CC再CV,前面那一段為了快充,電壓可能會很高
純CV,整體充電速度會比較慢,但不怕電壓太高,雖然效率較差(一些些),但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