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串並聯連接有何差別?

楼主(2015-12-28):
如圖 LED 串並連,兩種方式供應電壓電流都相同,請問在使用以後有甚麼差別?

网友:
上圖是先並後串, 可以說成是二並四串,
下圖是先串後並, 可以說成是四串二並,
下圖串聯中, 只要有一顆LED壞掉, 一串就不亮了.
上圖並聯中, 有一顆LED壞掉, 會造成另一顆LED負載電流過大...

隨手找了一下, 剛好有人在網路上有討論過了!
http://www.aliva.com.tw/news.php?id=52

串/並 設計各有各的考量,
主要還是端看應用或是安全亦或是產品的可靠度吧..

(牛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說錯勿酸...)

网友:
可以考慮一下[壞掉一顆的情況]

一個是壞掉一顆以後整條都不亮[因為開路了]

一個是只有壞掉那顆不亮.........但沒壞的那顆所承擔的電流也會較大,也就是會短命

如有錯請其他先貝指正囉!!

网友:
如果只有你畫的兩種選擇....
個人看法是先串再並 比較好...

如果是(設計)可以有不同選擇.....
則採折中方法....
先並再串,缺點就是其中有一顆LED燒壞掉(斷路),那一串LED就都不亮
所以如果有很多顆組合....則採 N串*M並 = 全部LED
例: 如果有 12顆LED組合
你可以 6顆一串,2並
也可以3顆一串,4並
其中N,M選最接近的(3串*4並或4串*3並)
如果可以在每一串上,再加上一個小電阻(5~20ohm)
來平衡每一串LED的Vf差異

楼主:
[壞掉一顆的情況] 以恆流供電
先併後串其中一顆壞掉,只有壞掉那顆不亮.但沒壞的那顆所承擔的電流也會較大,也就是會短命
先串後並其中一串壞掉一顆以後整條都不亮[因為開路了],所有電流都流過另一串,這一串每一顆所承擔的電流也都會較大,也就是會短命機會有N倍

[壞掉一顆的情況] 以恆壓供電
先併後串其中一顆壞掉,只有壞掉那顆不亮.但沒壞的那顆因分壓關係所承擔的電流不會增加很多,雖然亮度會變暗,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先串後並其中一串壞掉一顆以後整條都不亮[因為開路了],另一串會亮,其亮度也是變暗,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但先併後串壞了兩顆(或以上)的情況 則仍然會亮的機會就高很多了
因此我覺得先併後串,用恆壓供電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壞掉一顆的情況] 以恆流供電
先併後串其中一顆壞掉,只有壞掉那顆不亮.但沒壞的那顆所承擔的電流也會較大, ...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LED是[電流型元件]....

也就是要比較照顧電流.....

我朋友好像有跟我說,電壓就算不變,電流太大也會燒掉.....所以只顧恆壓是不行的.

這我真的是外行,只能說上一點.....有錯請內行人補充.....

(我朋友是在LED晶圓上市公司當研發的)

网友:
LED順向電壓的問題

有晶體測試儀跟一些壞掉的LED燈泡嗎 或是至少上百顆拆機的LED

  有晶體測試儀可以看到兩個LED元件最關鍵的數值   Vf Ir   正向電壓與反向電流 這兩個數值每顆都不樣
特別是有用過的led 同種類的led在使用後拆下來測量

半導體元件在時間與溫度下普遍都會有一定的漂移  在不當的設計下 飄移量甚至是超過工作點
造成產品故障   信賴度下降等問題

网友:
那事實上我是很期待未來有將驅動器集成到LED內跟LED封在一起的

或至少我認為COBLED可以這麼做

COB LED 也是一個串並聯的例子  全並聯的比方說投影機用的LED
  全串連的一般好像是5W以下的 5W以上就開始並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LED是[電流型元件]....

也就是要比較照顧電流.....

沒有錯 ...
要不然怎麼沒有人設計調電壓來控制LED的亮度的 ...

网友:
若沒有加上電阻的話,兩種都不好,早晚都會燒壞.

网友:
看過的LED燈具都是先串後並比較多,雖然必須承擔一顆斷路另一串也會燒掉風險,但燈板幾乎都設計成整片更換不考慮維修,所以這問題似乎不在考慮範圍,先並後串也無法避免類似問題。

有遇過壞掉一顆LED導致連累另一串,即使將每顆燒LED更換掉,實際經驗都撐不久,沒多久又會故障,所以遇到這種狀況都是整片燈板換新。

楼主:
還是無法了解到底哪一種方式比較好,看各人喜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