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洗手台積水處理

楼主(2015-12-28):
我的洗手台,水龍頭底座常積水,擦不勝擦,附近也都積垢了。
經年累月的結果,底下櫃子也有滲入一些濕氣,曾經花了一個下午清潔櫃子。
順便研究一下底座,嗯,有點複雜,好像不是我能處理的,就鎖緊一點吧,可是積水情形還是一樣。

後來觀察,好像是用水時,從出水口會順便斜流一點點下來。
前幾天拆出水口,清小石子,發現橡膠墊片硬化了。

捏一下,變成兩半。

拿著墊片到五金行比對,買回來,捏一下,是軟的。
換上之後,耶~
雖然用水時偶爾會噴一點到檯面,大都是幾滴而已,完全不像之前那麼嚴重。
我一直以為是底座問題,結果是出水口墊片。就這樣,完工了。

网友A:
看了二次, 才看懂樓主解決的問題...
原來, 是因為出水口的橡皮環老化, 導致使用中會有水順著水龍頭流下到檯面.

圖成這樣, 會讓大家更容易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二次, 才看懂樓主解決的問題...
原來, 是因為出水口的橡皮環老化, 導致使用中會有水順著水龍頭流下到檯 ...

完全正確,感謝牛大說明~
小弟本來想擦乾後再拍一張,順便畫圖說明一下。
不過攝影棚燈跟三腳架都撤了,就只好用文字敘述。
是說,這樣才有互動嘛,還能加深印象呢。

网友:
花點小錢裝個"省水起泡頭"就可以避免積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確,感謝牛大說明~
小弟本來想擦乾後再拍一張,順便畫圖說明一下。
不過攝影棚燈跟三腳架都撤了, ...

呵... 老實說, 手邊堆了一些水龍頭配件... 也不知道是怎堆出來的...
反正就.. 買買買... 換換換... 修修修...
然後.. 備料愈來愈多.... (苦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 老實說, 手邊堆了一些水龍頭配件... 也不知道是怎堆出來的...
反正就.. 買買買... 換換換... 修修 ...

要用時隨時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確,感謝牛大說明~
小弟本來想擦乾後再拍一張,順便畫圖說明一下。
不過攝影棚燈跟三腳架都撤了, ...

水龍頭水垢很嚴重,用乾抹布+牙膏,研磨一下
保證不溜不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龍頭水垢很嚴重,用乾抹布+牙膏,研磨一下
保證不溜不溜~~~

平常東西不壞的時候... 老婆大人會碎碎唸... "家裡是多大... 東西也不丟一丟"
當備料出倉把東西修好的時候... 老婆大人也只會擺出 "不就是修修, 有多難~" 的表情...
切....

糟.. 牛說出心底的話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陽...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常東西不壞的時候... 老婆大人會碎碎唸... "家裡是多大... 東西也不丟一丟"
當備料出倉把東西修好的時 ...

樂在心裡,口難開~~~~你老婆仰慕的眼神

网友C:
借用牛大圖片,

水龍頭底座也有墊圈,處理一下,下方櫃子減少濕氣就更乾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牛大圖片,

水龍頭底座也有墊圈,處理一下,下方櫃子減少濕氣就更乾爽了。

有!這個橡膠環的底下石材另一面,好像有一個兩孔的金屬片,靠著兩顆螺絲迫緊橡膠環。
螺絲轉太多,金屬片有點裂開,我就不敢再動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這個橡膠環的底下石材另一面,好像有一個兩孔的金屬片,靠著兩顆螺絲迫緊橡膠環。
螺絲轉太多,金屬片 ...

整體結構分解開大概如下圖, 那塊金屬扣片強度似乎不太牢靠, 可以再找一塊金屬片鑽孔閃開進水管壓上補強.

圖片取自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體結構分解開大概如下圖, 那塊金屬扣片強度似乎不太牢靠, 可以再找一塊金屬片鑽孔閃開進水管壓上補強. ...

對對對,就是C下方那個像蝙蝠俠的金屬片,已經分二了。
雖然還是可以勉強鎖,可是會有點歪。
底下的螺絲,還是別摧太緊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