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一下電腦的怪症狀.....

楼主(2015-12-28):
最近遇到二台怪怪的電腦......

第一台:
按下電源警報嗶嗶聲,開不了機....但是此時再按一下reset就能正常開機與使用.....
也就是一定要reset一次才能開機.
(我換過POWER了.....因為曾看過電容老化導致PW_GOOD出來太慢.....所以換過POWER,但仍然沒改善)

第二台:
這台就更怪了......
一開始要開機時,進win7時出現藍屏.........此時電腦自動重開機,win7選正常開機,進入win7就能正常使用了.
也就是一定要藍屏一次才能進win7.

有沒有人也遇過這種怪問題?????

网友:
第一台會不會ram接觸不良,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擦.

第二台會不會硬碟快掛了,我的電腦舊了,有時也會不是每次

你參考看看

网友:
有片小星星785GM-E65, 客戶的棄修板, 症狀是開機不穩定, 開機成功後會自動暗屏及自動斷電, 因查不到原因所以封箱了一年多, 前陣子剛好有空, 順便拿出來測朋友送的飛龍二820,
突然發現晶振的接地與晶振外殼無接觸, 用起子將其撬高, 沒想到用了一個月了還沒當掉, 真
是有點愧對客戶.

网友:
我和 sandy319 建議類似,一般我碰到這種現象,都是測 記憶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