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3d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5-12-29):
請問我的n53d會過電,但是有時會開機但有時又無法開機,只要開機正常就穩定不會當機,若開機無畫面但cpu會發燙,再按會熱保護直接電源燈關閉,個人猜想是否為觸發電路有問題,因為無電路圖不知如何查線路。
請問各位前輩電路圖要去哪下載?或是該從哪查起?感謝指導。

网友:
本版區為技術區

未附上圖片~違反版規

進回收區吧!

你若要隨便問問不附圖片,可以至不需附圖片的其他"非技術區"詢問,看看有沒有人幫你隔空抓藥研判問題

楼主:
圖片檔案大傳不出來

楼主:
過幾天拆解主機板後會再上傳照片,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幾天拆解主機板後會再上傳照片,不好意思。

你這帖無意外會先進回收區

發帖前可以先看一下版規及置頂文件,參考一下其他發問題的人的帖

只要是技術區,發問就是要附上你的故障品的圖及你測試的結果

如不會測試就說不會,你有附上完整的圖,就會有人告知你該如何測試

而不是亂附上一張不知所謂的圖,這樣的圖示沒有意義的

目前大家的共識就是未按照版規發帖,就是不回覆問題,這樣才能保持論壇的完整性

=============================

不熟悉操作也有發文"練習區"可練習

等你多看好版規及準備好附圖,再重新發新帖

网友:
請重新發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