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TL-42S4000T 電源板

楼主(2015-12-29):
24V與5V電壓皆正常 12V測得電壓只有11.7V
電源燈號開關機正常,黑屏無法開機(LCD也不亮)
不知是否與FCQS10A065這顆晶體有關(不知道有沒有代用零件可用)
麻煩各位師兄解惑,謝謝!!

网友:
背光不亮嗎?有24V? BLON? 那直接先猜高壓板

网友:
往往看到此一類型的問題,性情就來了。

問題也不放在標題上,這就不符版規了,所以此貼我將移往回收區,
等你到公告區看完版規後,再重新發一篇符合版規的發問文。

還有問問題要表達清楚一些,照片要多一些,詳細一些,給多些 資訊別人才能幫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