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LE4500 影像異常請教

楼主(2015-12-29):
請教各位先進,這樣的畫面,是面板問題嗎?還有的修嗎??? 感謝!!

右半邊影像有鏡像,只有最下方約1/4正常

拆掉右半排線,但左半邊影像並不完全正常,有輕微線條

沒有TCON,應該整合於主板上了...

网友:
個人覺得是面板問題

网友:
沒有TCON,應該整合於主板上了--->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网友:
还没遇见过有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A:
半屏上折影,似ITO金屬導電膜有短路
送去給逍遙大醫看看

网友B:
這故障是LG都會這樣  故障點其實很軟  注意白色很長的東東

网友:
不要像我有一台四七的~竟然是位址排那裡整個自然脫落~~LG真的~很~~~~~。。。左邊也是異樣~看來也快脫落了~還在考慮要不要拿去重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故障是LG都會這樣  故障點其實很軟  注意白色很長的東東

感謝回覆~
如果是那2條排線的話...有清過...沒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屏上折影,似ITO金屬導電膜有短路
送去給逍遙大醫看看

感謝! 可以修的話真的太好了!!

网友C:
面板的問題..確定可以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的問題..確定可以修復

感謝小張大...可惜您在北部,不然就送去給您醫治囉!

网友:
感覺不像排線 好特殊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可惜您在北部,不然就送去給您醫治囉!

我確定南部.中部都有人能處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