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42X01 背光不亮

楼主(2015-12-29):
HD-42X01開機綠燈電功23W,少了點燈功率約150W

5VSB/5V/12V/24V健在

雙擊板PIN-12 VON 5.0V、PIN-11 VBR 3.4V 控制壓正常

雙擊板C13 15pf/5kv、C13A 22pf/5kv,兩顆與燈管座兩端是並聯
電容兩端57歐已短路,拆除燈管線依然是57歐

從燈箱外表已經看到燈板有焦痕

18根EEFL燈管中,有兩根燈座頭有裂焊,另一根更嚴重已將PCB燒焦積碳及與燈箱殼打出電弧痕
三太子不曾拆過EEFL燈管,請教先進:清除積碳及高壓隔離需要拆下燈管嗎? (很怕拆斷燈管  )

网友A:
燈管要拆才能把基板拆下清理,可以試著把左右二邊的燈座上的燈管卸下,用二個姆指朝燈座往二旁搬,二個食指由下往上頂燈管金屬部份很好拆,燈管本身有靭性不至於會斷(手指稍為輕巧一點),再來把18支燈管往一邊移,最後再把燈管基板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要拆才能把基板拆下清理,可以試著把左右二邊的燈座上的燈管卸下,用二個姆指朝燈座往二旁搬,二個食指由 ...

前修已經將燈管支架破壞了不少
冬瓜兄,你要三太子繼續破壞支架嗎?

网友A:
啊,我沒說清楚,支架不要去動它,你只要拆二旁燈座上的燈管,然後把18支燈管移到另一邊
燈管是可以移的,以前有動過跟你一樣的燈具~記得那個面板是L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沒說清楚,支架不要去動它,你只要拆二旁燈座上的燈管,然後把18支燈管移到另一邊
燈管是可以移的,以前有 ...

這台的面板確實是LG

燈管支架(白色)是嵌在燈箱鐵殼上,白色支架多已高溫脆化

网友A:
那是正常的,每次只要拆到燈管支架,支架環都應聲倒地,後來就學聰明,橫向用抽的,但你這台如果要換燈管,那就沒辦法用抽的,因為燈管金屬部份會卡到支架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常的,每次只要拆到燈管支架,支架環都應聲倒地,後來就學聰明,橫向用抽的,但你這台如果要換燈管,那就沒 ...

三太子不敢抽動燈管,只好墊一層膠片將PCB與鐵殼隔離
脫落的三支燈管用銅線焊接支撐

燈頭膠殼受高溫脆化的很嚴重,給它糊一糊後,再貼膠帶

又是不小心搞定,感謝冬瓜師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太子不敢抽動燈管,只好墊一層膠片將PCB與鐵殼隔離
脫落的三支燈管用銅線焊接支撐

燈管底下貼的膠片最好用耐高溫材質,我是用耐高溫膠帶貼個兩三層卡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不敢抽動燈管,只好墊一層膠片將PCB與鐵殼隔離
脫落的三支燈管用銅線焊接支撐

小弟很嫩的,只是剛好有遇到這種的才敢提出意見,太子大遇的狀況比小弟遇的多,而且也學到原來還可以用銅線去支撐燈管,這我沒想到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底下貼的膠片最好用耐高溫材質,我是用耐高溫膠帶貼個兩三層卡保險。 ...

木頭前輩來晚了,燒機2小時又掛了...........................................有聲無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頭前輩來晚了,燒機2小時又掛了...........................................有聲無影

那就再拆吧!

网友C:
燈管腳.座有積碳要處理好才不 會回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頭前輩來晚了,燒機2小時又掛了...........................................有聲無影

我的工法參考看看,至今沒回修。

Panasonic TH-L32B10W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痞酷網_PIGOO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工法參考看看,至今沒回修。

Panasonic TH-L32B10W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 ...

WET師傅卡粗本
三太子卡懶,用現成45公分的米達呎做高壓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腳.座有積碳要處理好才不 會回修

謝謝蘇大
這18支EEFL燈管兩側全是並聯,此不同於二串的CCFL燈管需清除積碳上的漏電
三太子因為未拆除燈管清不到積碳,只將漏電的PCB底部做高壓隔離

楼主:
什毀~還要再拆一次,那不是要掉小命
還好三太子還有良品的EEFL燈箱外接做測試,也是點不亮

找同行調一片42"雙擊板,安裝

從縫隙中看到~ 背光燈點亮了,離成功相去不遠了

這台電視的菜單中,沒有背光的選項

VBR永遠是3.40V不能隨著菜單影像設定而降低230W的電功
只好將黃線剪除,接到主板上的2.50V(DC TO DC)

42" 205W降低了燈箱25W背光的電功,少點熱,撐久一點

順便,雙擊板底部的膠殼鑽一些散熱孔,卡涼勢

燒機5小時,三太子笨手笨腳,一台電視修好兩次

网友E:
你一定預到好客戶,否則光在機身鑽孔就有人跟你7788了

网友:
請問影像有白化的話是tcon的問題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台的面板確實是LG

不早說,這燈箱從美在留,要留沒有地方,丟資源回收每公斤1~2元,都馬丟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一定預到好客戶,否則光在機身鑽孔就有人跟你7788了

三太子幫忙打洞是美眉才有的福利~
咱埔人狼客要是要求鑽散熱孔,拍謝! 一個洞收費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早說,這燈箱從美在留,要留沒有地方,丟資源回收每公斤1~2元,都馬丟光光了。 ...

你這個高雄大戶殺很兇,又這麼奢侈

怎麼聽說:電視的硬膠殼回收場已經拒收,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幫忙打洞是美眉才有的福利~
咱埔人狼客要是要求鑽散熱孔,拍謝! 一個洞收費10元

原來有收,應該不是正妹送修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個高雄大戶殺很兇,又這麼奢侈

怎麼聽說:電視的硬膠殼回收場已經拒收,是嗎? ...

沒錯~硬膠殼回收廠現在都不收了!
回收液晶電視還有限品牌喔~
雜牌的不收.只收國內品牌!
曾經有一台大型電漿兩人抬不動.結果只值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