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H61M-E23(B3)一直重開機-SMD電容燒毀

楼主(2015-12-29):
請教一下,我這台電腦一直重覆開機.檢查一下發現散熱片掉了,
重新裝好後,開機使用一下子又會重開, 把主機板拆下確認,發現CPU旁的鋁質電容旁
一顆SMD電容燒毀了, 是我的散熱片沒裝好,CPU一直在90度,才燒壞的嗎?
請教大大,這顆電容的容量是多少,有大大知道嗎?麻煩各位
主機板型號: 微星H61M-E23(B3)

補充內容 (2016-1-3 11:19 PM):
謝謝chiyimonitor 大大指導
我找到您指導的零件,10UF耐壓25V的CHIP零件, 焊上後,使用一天都沒重新啟動的現象,太謝謝了

SMD電容燒毀

SMD電容燒毀

网友:
呵~直接圖說

网友A:
這已經是新朋友的最大福利了.其它想知道什麼繼續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已經是新朋友的最大福利了.其它想知道什麼繼續問.

如果是CPU四周的LC濾波電容由電解換成固態的,容值應該配多少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CPU四周的LC濾波電容由電解換成固態的,容值應該配多少的好?

大哥~不要消遣我.我的意思讓新朋友問.不是你替他們問啦.樓主都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不要消遣我.我的意思讓新朋友問.不是你替他們問啦.樓主都不曉得跑哪裡去了. ...

你就當他是新朋友,把他消遣回來
看你的功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就當他是新朋友,把他消遣回來
看你的功力~~~

ㄟ~好主意.下次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ㄟ~好主意.下次試試看.

其實我看他的圖,直覺就是環境很潮濕

再來就是LZ無回應~且看後續發展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先進的幫忙,很謝謝,非常謝謝, 因為我是上班族,上班沒法用網路,所以要下班才能看,
電子迴路小弟不懂,但看到各位大大很厲害,我也試著修,那種修好的喜悅真的很棒
chiyimonitor 大大您好,太厲害了,直接圖說, 我主機板己經焊上一個3216的SMD零件,10UF25V,在SMD標示
                  應該是106.至於25V,我不知道,所以先換上,因為沒解決問題,所以就上網第一次請教.
                  剛剛上網查25V, 好像是LE=25V. 我去找看看有沒有這個零件
Ultraman 大大您好,主機板沒有很潮溼,可能主機板裝著機殼內,很暗不好拍,造成的誤解,那主板上燒掉的零件底部好像用紅膠黏著,我要拔旁邊的來量,都拆不起來,二邊錫都溶了,本體就是不動,所以才弄懂糟糕不好看

真的謝謝, 如果有一天幸運修好,我會跟各位大大報告,謝謝忙回應的大大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