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173X 平板 MicroSD卡座 接點問題

楼主(2015-12-29):
畫紅線那2個接點.再拆整個卡座時不小心那2腳連點拔起.導致插記億卡讀取無反應..有哪位大大知道那2接點可拉線連接那2點......

网友:
這藥用測量的才知道跑哪裡!!

网友A:
只有"難"可以形容

這種2年多的產品電路圖基本上不太可能外流,再者沒點位圖軟體也沒用

除非有人有相同的平板,去測量那兩點

多層電路板,線路在裡面只能自己測量了,因為插槽沒反應,可朝向"供電點"方向檢測

网友:
那二條可能是資料線...

資料線有4條,看好的那二條跑到哪顆IC或電阻電容,就從那顆附近下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難"可以形容

這種2年多的產品電路圖基本上不太可能外流,再者沒點位圖軟體也沒用

如你說的除非有人有一台幫測那兩點。不然真的 難難難。

网友:
翻過來用強光透光看看,說不定看的到佈線...
我有一台ACER的平版是電源開關連銅箔都掉了,找了好久才在背面找到有對應到正面的導通點...
但是那兩個點要刮開綠色的絕緣層而且非常的小很難焊,最後直接貼張銅箔在那兩個點當開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