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AICHI 31 主機進水 不開機

楼主(2015-12-30):
前一台機器ASUS K43T 一放上來馬上發現這邊高手雲集

於是小弟又鼓起勇氣~原本想資源回收的TAICHI拿出來分屍了!

目前的狀況是 變壓器插下去 開機有過電 風扇會轉 CPU會熱

但是畫面沒出來

之前有翻倒過水 拆下後發現痕跡出現在CPU背面 附上圖片~希望板上前輩可以幫忙!

有上網搜尋過電路圖 但是一無所獲  請問大大在沒有電路圖的情況下 有修復的可能嗎?

機板看起來沒甚麼大礙

機板看起來沒甚麼大礙

拆下後翻面發現有玄機

拆下後翻面發現有玄機

主板是這張

主板是這張

插電之後有過電

插電之後有過電

楼主:
看來只能把它裝回去..繼續塵封了XDD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只能把它裝回去..繼續塵封了XDD

你進水的地方有處理嗎 這台沒電路圖 零件的部分可以參考TAICHI21的點位圖
先把進水的地方做處理清潔 把附近的焊點回焊 拿起你的電表 測量進水的地方是不是有短路 CPU的阻值很低不要誤以為短路 可以把零件拆下來量比較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只能把它裝回去..繼續塵封了XDD

不要灰心,
前輩們(少年人),忙著跨年
比較沒時間看論壇,
再等幾天......再打算...
我幫不上忙,
不然就能告訴你.

网友:
這一台真使不上力.先清潔.再看看有無明顯故障點

网友:
c大都說使不上力,
可以試試google(公狗)搜尋看看有無相關文,
關鍵字試試'主機板編號'or'筆電型號'
有時也可找到一些維修文.....
加油...

樓上前輩們都請你先清除故障點的異物.
獅子魚大已經有教你如何先排除故障點,
你先試試....

維修經驗是一點一點累積,
自己也要觸類旁通,舉一反三才能學的快.
維修文多看,哪天你就開竅.....
就把他修好~~~

楼主:
哈哈哈~我想應該也是~因為我大陸那邊網站都找過了,沒有看到任何相關的維修文或是電路圖!

有哪位大大可以告訴我~那邊都是無極性電容~電容應該怎麼量測呢??

暨上次的故障點~好像發生在進水的另一邊@@ 它的背面就是悍死的CPU@@

該不會...  哈哈~祝大家新年快樂~跨年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