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 7 64位元 關機出現的訊息

楼主(2015-12-30):
各位大大

一台Win 7 64位元 關機時會出現這樣的訊息。

關機的訓

關機的訓

每次關機都會這樣。請問這該如何處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kb/975777

回 Ricky 大
有下載微軟官方的修正檔,但執行後會出現 此更新不適用於您的電腦

网友A:
它的檔名怎麼是Windows 6.1開頭,看來是給Vista用的.
不然用windows update 去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檔名怎麼是Windows 6.1開頭,看來是給Vista用的.
不然用windows update 去更新看看. ...

感謝Ricky大大,已經著手WINDOWS 更新了,若有後續在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大大,已經著手WINDOWS 更新了,若有後續在看看如何。

糟糕~
做完windows更新後,(大約有五個建議更新)然後照著Google 搜尋的方式進入MSCONFIG把一些奇怪的非微軟的服務的勾去掉,然後啟動也將一些看起來奇怪的項目的勾也去掉,然後就關機,他就自己自己更新,到今天早上開機的時候。

開不了機了 這樣慘了,這台又沒光碟機。

按F8也沒用。

要去借 光碟機了

(後續)去借了光碟機,設定光碟開機,然後選擇 修復您的電腦,過了大約三分鐘出現偵測到錯誤,然後按修復...然後電腦自己關機再開機,
然後會出現WINDOWS 錯誤修復,啟動修復後 再選正常啟動。
WINDOWS 終於正常了~

後續的關機不正常會出錯誤訊息的狀態會再繼續追蹤看看~

网友:
重灌不就得了!

楼主:
回 lianyich 大~不能重灌阿~因為使用者的電腦資料都還要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檔名怎麼是Windows 6.1開頭,看來是給Vista用的.
不然用windows update 去更新看看. ...

vista的話,是windows6.0

手邊看得到的vista sp1更新檔名是Windows6.0-KB936330-X86-wave1.exe

win7是windows6.1沒錯

windows sp1更新檔案檔名是windows6.1-KB976932-X64.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
做完windows更新後,(大約有五個建議更新)然後照著Google 搜尋的方式進入MSCONFIG把一些奇怪的 ...

會這樣是改到MSCONFIG, 其實你把更新跑完應該就能解決問題了.

网友:
6F的狀況是更新或是改MSCONFIG時把開機程序更壞或是關到不該關的...
(可能是有缺檔或是跑別的地方回不來)
用原版光碟修復就OK...
至於關機問題,修復好正常開機後自己再更新一下,然後直接把自動更新關閉...
可以避免客戶自己跑更新時遇到奇怪狀況!
系統更新...看狀況不一定要時時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