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短路HD6950詢問

楼主(2015-12-30):
顯示卡兩邊線圈旁的電容對地測量都是短路
把散熱器拆下,測量晶片上的電容貼片也是許多短路
可以請問一下大大,這樣是否是最主要的顯示晶片已經損毀呢?
顯示卡是msi 微星R6950 Twin Frozr III 1GD5,效能不錯,想詢問看看是否已經無救....
但已無法啟動...雙6PING接著風扇不轉不啟動
把雙6PIN拔除,會風扇全速運轉n_153|
目測肉眼看過,無任何零件燒毀情況
附圖是網路上借的

正面

正面

紅框處電容短路

紅框處電容短路

网友:
低阻抗不代表短路

网友A:
量顯存被面smd電容是否短路(正常約16-18歐).後端gpu供電端電容約1~2歐.若為顯存後面smd電容0歐有95%GPU擊穿.3%顯存故障短路.2%IC燒毀.6950.6970系列晶片特別容易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顯存被面smd電容是否短路(正常約16-18歐).後端gpu供電端電容約1~2歐.若為顯存後面smd電容0歐有95%GPU擊穿 ...

如果是GPU晶片擊穿,內地有賣NT$ 1128一片....但好像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顯存被面smd電容是否短路(正常約16-18歐).後端gpu供電端電容約1~2歐.若為顯存後面smd電容0歐有95%GPU擊穿 ...

跟大大講的一樣,背面電容部分幾乎都是0歐姆,供電的部分幾乎也都是0歐姆,看來沒救了GPU擊穿..
我比較好奇的是,造成原因是顯示卡過熱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大講的一樣,背面電容部分幾乎都是0歐姆,供電的部分幾乎也都是0歐姆,看來沒救了GPU擊穿..
我比較好 ...

一般開始都是GPU地址線無鉛氧化錫裂.GPU強壓可正常使用但溫度偏高.有些人就會硬改風扇或或塗含銀散熱膏.但撐不了多久底版.GPU內部就容易被錫屑短路到或是強壓造成機版.GPU變型NG.若錫裂點為中間部份有可能造成不開機或不好開機.若錫裂點為GPU核心周圍則理論上會造成破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GPU晶片擊穿,內地有賣NT$ 1128一片....但好像划不來~~

1G的就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