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2920 錯誤訊息

楼主(2015-12-31):
故障狀況:開機出現錯誤訊息,按F1還可進系統

錯誤訊息顯示跟USB有關係,
先朝最簡單的USB port查起,
發現其中一個port電源短路了

翻到背面一看,是一顆電容爆裂

移除之後短路消失

更換電容之後不再卡usb錯誤,宣告完修

网友A:
這台設計還不錯, usb短路還可以開機並秀出說明訊息;
以前碰到一台usb連接器被不當插拔斷裂導致短路的, 開機後螢幕一閃然後就直接關掉, 連訊息都不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設計還不錯, usb短路還可以開機並秀出說明訊息;
以前碰到一台usb連接器被不當插拔斷裂導致短路的, 開 ...

每位工程師設計的都不一樣,
IBM和HP比較會秀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