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2021M2 維修

楼主(2015-12-31):
總算修好了,因為不能編輯,就發實例

同事的老機,症狀為上電無反應,連指示燈都不亮
推測AD掛了,3.3V,1.8V都有,懷疑掛程式,同事買塊AD來換,換完上電指示燈會亮了,面板無顯示(背光不亮)

小弟拆了4顆AOP605下來測,沒有短路

AD上3.3V,1.8V都有,P+I上5V,12V也有

電路板

小弟從AD上拉3.3V觸發背光,背光會亮但一直閃,懷疑問題在燈管

不死心,再上電發現指示燈過一會會閃動,但是按電源鍵無反應

查使用手冊,指示燈根本不會閃動

指示燈閃動時量AD電壓,藍箭頭3.2V,紫箭頭1.4-1.6V來回變動,紅箭頭2.8-3.0V來回變動,推測紅圈電容掛了

原規格220U10V,給他換1000U25V

上電能用了,1HR後無變化交件,因新購AD多了DVI插座,內鐵蓋裝不上,組裝給業主頭痛去

小弟修感情的,不能像眾前輩拆機後先電容全換,才被搞這麼久

网友A:
你好,P+I的那顆電容 原規格應該是10V 2200uf吧!
用25v 1000uf代替 容值差太多可能會不穩ㄛ~

网友:
內鐵蓋裝不上,反而散熱更好,我檢修時都不裝(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P+I的那顆電容 原規格應該是10V 2200uf吧!
用25v 1000uf代替 容值差太多可能會不穩ㄛ~

打錯了,是2000u,所以才那麼大顆

网友:
您好, 恭喜完修, 這內裝跟奇美的很像.

AD 板改成有 DVI 介面 , 我找朋友幫我改外殼

网友:
恭喜完修。。。我現在正在【用這臺VIEWSONIC VG2021M2】
螢幕感覺蠻大的!!用了 就不想用19寸的LCD螢幕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