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震盪器的差異

楼主(2015-12-31):
家裡遙控器發射訊號不良,確認後是震盪器的關係,所以跑了趟電子材料行買一顆相同規格的震盪器回來更換,更換後卻毫無反應,請問不同家生產的震盪器差異在哪裡?原本規格ZTB455E有得買嗎?謝謝!
原本規格ZTB455E,更換後規格CSB455E

网友:
替代應該沒問題,還有那東西不容易壞,除非腳斷了,已經不能裝義肢,我才會換新的,
你可以確認看看是否電池沒電或銲點空銲或按鍵接觸點接觸不良,
祝完修~

网友:
根據經驗:
這455震盪晶片最受不了遙控器掉到地上的震盪,尤其是沒有上膠固定保護的
發射LED的腳也容易錫裂
所以,基本上測量發射LED是否良好,電池彈片是否錫裂,銅箔面是否有裂痕都是必要的
加油~祝早日完修

楼主:
謝謝各位解說,更換CSB455E後卻毫無反應,只好將原來斷腳的ZTB455E焊接回去又OK了,只是納悶CSB455E這棵為何無法感應?不同廠牌做的真的都相容嗎?還是這棵CSB455E我買到不良品?

网友:
我遇過的都是焊點錫裂,
或震盪器斷腳(接回)就可以用

网友:
可觀察這篇說明,可加入R1(1M)讓電路穩定些(使電路工作再放大區,而非飽和與截止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7%9B%AA%E5%99%A8
電路為了節省成本,常常會省略C1與C2,此會令電路趨於不穩定.

网友:
不可能吧!!C1 C2都一定要加的吧....

有些陶瓷震盪器也有內涵C1 C2的喔!!就是市售三隻腳的那種~

网友:
長知識了 感謝 原來3腳內建的

网友:
三隻腳的也很可能是陶瓷濾波器,外型都一樣只能用編號與使用的周邊電路來判別。

實務上常見的陶瓷振盪器都是兩隻腳的形式,三隻腳的大都是陶瓷濾波器,當然兩隻腳的也能當濾波器不過現在比較少見。

网友:
我有買CSB455E來維修過自家電視的遙控器是可以工作的!
你可以再買一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