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UNVIEW SF-32L01 紅燈不開機

楼主(2015-12-31):
此機故障情形是一上電亮紅燈,按電源皆無動作,按鍵及遙控器皆如此,測量按鍵無異狀,測量電源板有 24V12V及 5V,但就是無法啟動,還請前輩指點一下
PS.此電源板特性就是一上電會有 24V及 12V的

网友A:
今天也是收兩台32"十年的老機,紅燈不啟動

因為之前有狼大送的功率計,很容易可以用功率概念來縮小故障範圍
電視插電後,2~3秒EEPROM會完成啟動程序然後回復到待機功率
這意似就是先有1~4W,然後綠燈亮20~30W,然後背光啟動100W,之後回復到待機紅燈亮1~4W

完修的電視還要確認電功率,不然功率太高,很快就會再故障或反修

因為你這款電視三太子沒修過,又沒主板相關測量數據
不然用多支電表監看各板的反應

网友B:
這台程序您把它讀出來.再重寫進去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是收兩台32"十年的老機,紅燈不啟動

聲寶及大同這兩台.主機板故障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聲寶及大同這兩台.主機板故障機率高.

哩這老薑有夠辣
送來修的液晶完修後發現都有共通的特性: 使用者把背光功率調太高造成熱損故障
最近發現有兩型品牌的機型: CXXXXX、SXXXXXX~
只要關機或停電後,MANU中的背光值會變成最大
您老有沒關注到其它機型是否有此情況?

网友:
各位老大,你們修電視實在太專業了,小弟修電視只有一支電表和示波器走透透n_119|

网友:
太子爺那台功率計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聲寶及大同這兩台.主機板故障機率高.

請問gkjnn大聲寶的主機故障大部份都是那些零件不良,不知方便指點嗎?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gkjnn大聲寶的主機故障大部份都是那些零件不良,不知方便指點嗎?謝謝您 ...

聲寶那台毛病可多了.故障分析圖.舊文就找得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聲寶那台毛病可多了.故障分析圖.舊文就找得到了.

謝謝gkjnn大的提示,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程序您把它讀出來.再重寫進去試試.

昆哥您是指我這台嗎?還是三太子那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昆哥您是指我這台嗎?還是三太子那台?謝謝

您這台.

楼主:
了解謝謝,明天再抬出來試,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程序您把它讀出來.再重寫進去試試.

昆哥程序讀出再寫入一樣不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