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yaris裝AUX

楼主(2015-12-31):
小弟最近想我老yaris裝AUX, 所以買了一條AUX線
當裝上小弟的Yaris CQ-JS7685AAT主機後,按disc就是無法切換成AUX
故小弟把買來的AUX線電阻拆下來量(如下圖紅色箭頭處已拆下電阻,三用電表顯示為2K)
不知是否電阻值太大或太小?還是電阻不是插紅色箭頭那兩個孔?
求神龍…

電阻拆下

電阻拆下

网友A:
看不懂
AUX線 是3.5mm三極 公對公的嗎

如果是這樣線阻抗2K可能是線芯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AUX線 是3.5mm三極 公對公的嗎

原本的線是長這樣的
從後面看就是5條線
紅色箭頭的那兩個孔原本是接電阻的
我已經拆下來量了
三用電表顯示2K
且確定沒斷
因為我有測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線是長這樣的
從後面看就是5條線
紅色箭頭的那兩個孔原本是接電阻的

把2K接回去
先直接接上去放音樂看看   也許是要有信號輸入才會辨認

參考自網拍上的的段話

把這條20 pin的線插在音響後面 20 pin 的孔

Aux 3.5mm 頭插在手機 MP3 上

按 DISK(Aux) 就會顯示 AUX 並撥放音樂

楼主:
試過接手機音樂,播放後,在按disc,依然無法切換aux…求神龍…

楼主:
總算成功了,把電阻插在2跟7的空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算成功了,把電阻插在2跟7的空位就可以了

恭喜完修, 希望沒花太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