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線路斷線 請問導電銀漆筆 那一品牌比較好用

楼主(2016-01-01):
小弟有一片主機板 sata2 讀不到
經自行檢測發現主機板背面線路有斷線
我知道可用導電銀漆筆補線
早期曾買過 (不曉得為什麼畫起來線路好像偏粗而且水水的)
有貼紙膠帶做遮掩可是都會滲過去

因為主機板的線路很細
不止斷一條
而且很接近
所以想請問那一個品牌的導電銀漆筆
能畫出想要的細線
要怎麼畫才能畫的漂亮

如何避免畫線時去畫超出
請問大家是如何做遮掩

畫壞的處理是直接用去漬油清潔嗎?
因為我之前是用去漬油
不曉得大家是如何清掉導電銀漆

网友A:
導電銀漆需要加熱固化(72度30分鐘,95度15分鐘,120度5分鐘)

這太細了,很不好畫。。可以用針試。

如果要保護,吹乾後可以用紫外線固化綠油。

网友B:
如果手不夠巧,就飛線吧~

鄰近的兩條線在不同地方刮除線漆,做跳線!
速度會比你用銀漆筆快~

手巧一點其實還是可以用電線焊接!
不過很耗時~

銀漆筆我是覺得不得已才會用的場合我才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電銀漆需要加熱固化(72度30分鐘,95度15分鐘,120度5分鐘)

這太細了,很不好畫。。可以用針試。

請問那導電銀漆方面有推薦的品牌嗎?
因為之前購買的感覺有點水水
不曉得是不太會使用

用針來畫這我沒試過
之前有用白圭筆(小的毛筆)
可是畫起來太粗了

紫外線固化綠油
第一次聽到
請問這是銀漆乾後直接塗抹嗎?
有需要注意些什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不夠巧,就飛線吧~

鄰近的兩條線在不同地方刮除線漆,做跳線!

飛線 跳線
請問兩者有什麼不同嗎?
是否有圖片可供參考

小弟是初學者
我是有看過論壇有人是用電線焊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不夠巧,就飛線吧~

鄰近的兩條線在不同地方刮除線漆,做跳線!

有上網查詢了一下好像漆包線
也能做飛線

是將漆包線兩端刮除
再用焊接的方式
將漆包線焊接pcb斷線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上網查詢了一下好像漆包線
也能做飛線

查詢銀絲線就有答案了

楼主:
謝謝 wish 大
沒聽過銀絲線
不過我有搜尋了一下
有銀絲線跟鍍銀線
兩者應該是相同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上網查詢了一下好像漆包線
也能做飛線

要更省錢的方式為這種線

很細

有多細.差不多與線路一般細

要如何取得呢?有一種光學滑鼠的usb線.外層有類似鋁箔包住.有印象嗎.裡面就是這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更省錢的方式為這種線

手頭沒有壞掉的光學滑鼠
以前壞掉就扔了
沒想到居然能癈物利用

謝謝你的回覆
讓我又多學會了一招

网友D:
這種問題只要把細線焊上去就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問題只要把細線焊上去就可以解決

看來直接用接線方式最好
也最快
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上網查詢了一下好像漆包線
也能做飛線

電子有一種單芯線,很細~
還不錯用!

飛線/跳腺 都是指用線牽起電路兩端!

並不限於哪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有一種單芯線,很細~
還不錯用!

感謝你的回覆
這樣子我了解了

利用線路將兩個斷掉的點
接起來

謝謝你的推薦
我再去電子材料行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覆
這樣子我了解了

找找看"OK線"就知道了,不知道跟Wish老大說的銀絲線是不是同一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找看"OK線"就知道了,不知道跟Wish老大說的銀絲線是不是同一種東西。

應該是同一種因為我搜尋時
也有搜到ok線

网友F:
找一條不要舊ata-33 ide排線,拆開抽出一條導線,就可以補線,補完之後要用漆補一下.

网友G:
不用的廢電線都可利用,但線要細
及用電池的玩具內及壞掉的耳機線,
都是細的電線,可以利用.
個人認為網路線很好用(單蕊),
但不夠細

网友H:
3M導電銅箔膠帶也很好用,焊點修補和斷線都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條不要舊ata-33 ide排線,拆開抽出一條導線,就可以補線,補完之後要用漆補一下. ...

真沒想到居然可以這樣用
原來生活中
有這麼多可以癈物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的廢電線都可利用,但線要細
及用電池的玩具內及壞掉的耳機線,
都是細的電線,可以利用.

網路線我有
我一直以為就純網路用
我之前壞掉就直接扔掉了
沒想到這都是寶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沒想到居然可以這樣用
原來生活中
有這麼多可以癈物再利用

多拆一些物品~~
就有意外的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H:
3M導電銅箔膠帶也很好用,焊點修補和斷線都能使用。

導電膠布
聽電子材料行老闆
有提過好像有分單面和雙面兩種
看來可以考慮去電子材料行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拆一些物品~~
就有意外的發現!!

難怪一些人會去資源回收場去挖寶

拆東西我是會
可是都會造成塑膠外殼斷裂
不曉得要怎麼拆才不會受損

网友I:
漆包線最好用
拆卸壞掉變壓器,電感線圈,裡面就有漆包線
將漆包線兩端刮除,用烙鐵預焊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J:
修好了嗎? 別的線路不敢講, 但你這個例子 千萬別用 導電銀漆筆
看照片上那是差動阻抗線.,
以銀絲線補都有點沒信心了怕影響阻抗特性效能

希望不是神馬高速傳資料

网友:
好厲害的技術

网友:
其實一點也不厲害。。。。。。。我還是用刀頭烙鐵弄的。。。。

要加焊油先上錫,再用攝子把細銅線夾好夾穩,有焊油輔助輕輕一碰就焊上了。

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厲害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漆包線最好用
拆卸壞掉變壓器,電感線圈,裡面就有漆包線
將漆包線兩端刮除,用烙鐵預焊一下就可以用

電風扇也有用到漆包線
而且漆包線蠻細的

看來可以利用手頭壞掉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嗎? 別的線路不敢講, 但你這個例子 千萬別用 導電銀漆筆
看照片上那是差動阻抗線.,
以銀絲線補都有 ...

銀漆方面就不考慮

而且沒有想的這麼好用

沒差可以用其他線代替
可能要先練習一下

要不然一不小心就弄壞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6134-1-1.html

感謝你提供教學
我再慢慢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