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81SC可以用24C16代用嗎

楼主(2016-01-01):
借用 mylee320 的圖

這顆可以用24C08代用,但是手上只有24C16,可以用24C16代用嗎?

网友:
24C16 可代 24C08  ,
摘自: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081G.pdf
接腳相同甚至 規格書也是共用, 只是24C16 容量大些
使用前先再次確認VCC   電路板上供電  與實物規格書VCC

楼主:
恩 我來試試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