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4300 螢幕中間出現長方形

楼主(2016-01-01):
螢幕中間有一條 請問是哪個地方損壞? 可以維修嗎?

网友:
如果有信號輸入時呢?例如RGB或是有線訊號!

楼主:
不管接什麼訊號 例如:第4台、電腦訊號 RGB 畫面都一樣 請問還有救嗎?

网友:
感覺上好像面板GG囉!

网友:
好像是面板故障.我之前也有一台相同問題

网友A:
面板倒裝的結果.面板進水了.
tab或pab板腐蝕

能否處裡要拆到cell.看玻璃端有無腐蝕.有的話就無法處裡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倒裝的結果.面板進水了.
tab或pab板腐蝕

面板倒裝....意思是它T-con在下方而不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面板倒裝....意思是它T-con在下方而不在上面??

對的.
也讓大家面板不能隨便一塊就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的.
也讓大家面板不能隨便一塊就可以替代

那如果用比較濕的布擦面板就有可能讓水氣入侵囉?

网友:
要不要看看排線是否鏽蝕 ?

网友:
LG很多這狀況都是位址排那掛點了~!! 拆開看看是不是有燒破洞~
一般都是受潮引起短路燒掉~不過也有例外的~自己掉落~~~
這就是LG的面板~不只主板易掛~連面板也是故障率極高~

网友:
環境問題,個人保養問題.
那也很難修補,我上次搞了10小時.
清鏽蝕,補線到最後才變淡很多,但還是看的到.
最後放在倉庫加減看,等機會換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