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請教這是那家生產的平板?

楼主(2016-01-01):
這台平板是一位熱心痞友給我的,一直找不到它的相關資料,想請教一下這是哪家生產的!
感謝

网友A:
  莫非…無法開機?

  反之, 可以到 "設定" → "關於平板電腦 (關於手機)" → "硬體資訊 (模組號嗎)" 讀出型號應可追朔出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無法開機?

  反之, 可以到 "設定" → "關於平板電腦 (關於手機)" → "硬體資訊 (模組號嗎)" 讀出 ...

大大答對了,就昰戈開機,所以我在找它的廠商資料!

网友B:
谷兄上搜詢series-1000平板
除了露天之外  也沒什麼其他有用資訊

無法開機? 不如先救那鋰電池吧
我印象中  這類智慧手機/平板 不裝鋰電池只接電源    是不能開機的
因此  當鋰電池完完全全沒電時  也會造成接電源不能開機的

我只有一次類似經驗 小米2S 無法開機
使用一年之後給女友用  她使用習慣不好不一一列舉了, 不然我會爆管
有天就交給我帶上4個字...無法開機
我插上USB 充電 確實LED不亮
因為懶+不信邪...所以給上USB 充電 扔著  10分鐘後未見起色
於是邊看影片  邊玩插拔(是 USB 充電 插拔 喔)
每充電 10分鐘後 拔下  再插拔幾次
整個充電時間約有 30分鐘後   再插拔幾次 出來了
( 我 不是在講 色情橋段 ....) 是 LED 紅色燈出來了
於是繼續充電扔著  摸摸電池有無發熱  隨時要當手榴彈往討厭的鄰居方向...注視
十幾分鐘後還是LED 紅色燈  忍不住  再拔再插一次
這次不只是LED 紅色   螢幕也啟動了出現 電池充電畫面
整個自己嚇自己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谷兄上搜詢series-1000平板
除了露天之外  也沒什麼其他有用資訊

個人的紅米NOTE曾經用到過度放電, 也是接充電器約20-30分後才會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