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olin KLT-4265電視畫面油畫維修(殘念)

楼主(2016-01-01):
歌林kolin KLT-4265電視畫面油畫維修
我的kolin KLT-4265電視問題如下:
1.按遙控器(已放全新電池)時,電視螢幕有時開得起;有時開不起
2.,電視螢幕開得起時,出現油畫

型號

拆機:
電源板電容凸頂, 換完電容,解決電視螢幕有時開得起;有時開不起的問題, 已可正常開關機

繼續拆:
左為音效板, 右為主機板(KLT-4268)

再繼續拆:

T-con 板(V420H1-C07)就在正上方保護板下

楼主:
正確的畫面及選單顏色如上:

原先我自己的T-CON 板呈現如下畫面:

換上網購聲稱全新的T-CON 板, 呈現如下畫面:

依舊是綠底,顯示字形極差,詢問賣家, 回說出貨前有檢測, 無問題

請問各位大大, 是還有其他問題,還是他的T-CON 板壞了 ?

网友:
大大主要的訴求是油畫吧,但照片看不出來你螢幕顯示有油畫的現象,無從判斷你的故障情況n_078|

楼主:
畫面為油畫及選單顏色也由黑底白字變為綠底黑字

网友:
邏輯板沒壞.版本不一樣.

网友:
開機量測一下邏輯板上GAMMA電壓1-1X點電壓是否按階梯下降,或手摸邏輯板右上應該是48腳IC(GAMMAIC)是否巨燙,如果是需要更換才會好~~~

网友:
小張大已經說版本不一樣了

你只要把你原本那塊T-CON的記憶體換到你新買的T-CON

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確切的說,所有條件不變,單只討論更換T-con板,結論是不論我原先的T-con板和新品T-con板,都呈現油畫畫面及選單顏色異常(由黑底白字變為綠底黑字),兩者差在裝新品T-con板所顯示的字型變差,不知那位大大能幫我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切的說,所有條件不變,單只討論更換T-con板,結論是不論我原先的T-con板和新品T-con板,都呈現油畫畫面及選 ...

會不會你新買的T-CON也是故障品?
因為家裡的T-CON給維修站更換過就不會油畫了,
一般是上面的IC故障.

网友A:
兩者差在裝新品T-con板所顯示的字型變差,不知那位大大能幫我解惑!

高解面板一共有10組lvds訊號:RX0 RX1 RX2 CLK RX3(+ -)這是前5組.後面在一組共1組
你所用的就是這前後5組的訊號對調所產生的問題.(寫在軟件裡).公板服務模式裡的AB
這種現象我稱呼為間隔線

在白話點的解釋:前5組是掃描線(負責)1.3.5.7.9......
                       後5組是掃描:2.4.6.8.10...........
現象:就是你更換T-CON(版本不同)所產生的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者差在裝新品T-con板所顯示的字型變差,不知那位大大能幫我解惑!

高解面板一共有10組lvds訊號:RX0 RX1 RX ...

小張大 你好:
樓主特別指出:更換前後的T-CON都呈現油畫畫面及選單顏色異常由黑底白字變為綠底黑字)

楼主:
感謝小張大的解說,因眼力變差無法更換gamma ic,才會網購聲稱全新品的T-CON板,如果賣方所言出貨前有檢測是正常且像小張大所言是更換T-CON板(版本不同)所產生的現象,應出現正確非油畫的電視畫面及正確黑底白字的選單畫面,只是選單字型為小張大稱呼為的間隔線.這就是樓上sandy319想說的事吧!
也感謝sandy319大看懂我想表達什麼,我表達可能要加強!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的解說,因眼力變差無法更換gamma ic,才會網購聲稱全新品的T-CON板,如果賣方所言出貨前有檢測是正 ...

santen 大
有可能你新買那一張T-CON在賣家時之前測試是好的,
但剛好到你這邊測試已經壞,那顆IC是有壽命的,
請跟他更換一張良品.
因為家裡的電視曾經油畫,
爬文過很多維修文
PS.你放一張正常畫面圖(會讓人誤解你更換後的畫面)

网友C:
邏輯版沒壞 有可能主板程序有問題 幾天前有修過歌林底色變綠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ten 大
有可能你新買那一張T-CON在賣家時之前測試是好的,
但剛好到你這邊測試已經壞,那顆IC是有壽命 ...

了解
因還是出現油畫,但字變差,若不放大照,怕大家看不到
謝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邏輯版沒壞 有可能主板程序有問題 幾天前有修過歌林底色變綠色

請問大大這要如何修復底色變綠色,我是半捅水的底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要如何修復底色變綠色,我是半捅水的底子

你還是不懂"主板程序有問題" or "版本"不同

簡單來說~~就像是主機板的 BIOS ,你原來的BIOS是A1

但是你買的一個相同的主機板但是這個主機板的BIOS卻是B2

因BIOS版本不同所以導致使用異常~這樣懂了嗎?

=================
(以不會拆SMD IC處理)

你可以問問你當初的買家~你將原故障的版子及購買的版子~多寄回給賣方,請他

在出一片韌體版本相同的版子給你 (當然其中的運費你們得自己談)

PS:若是跟淘寶購買,那基本上故障品機率很大~就在找其他商家購買並注意版本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還是不懂"主板程序有問題" or "版本"不同

謝謝大大詳細解說

网友:
t-com上有s15嗎?  可以換換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