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請教哪一款USB3.0 HUB集線器(附變壓器)比較好用,煩請建議

楼主(2016-01-01):
請教各位朋友哪一款USB3.0 HUB集線器(附變壓器)比較好用,我的預算是不要超過$1300(最高$1500),
有常常用到兩台隨身硬碟互傳資料,希望穩定度能高點,
就各位朋友有使用過的煩請建議一兩款,讓我好選擇,很感謝!
拜託各位了,再次感謝。

我已經在Pxxome買過兩台,但使用上,都不是很理想....
------------------------------------
我已經買過兩種但全都退貨了,

1.BROWAY USB3.0 7埠HUB集線器-全鋁合金
型號        BW-U3037C(7-PORT)
輸入類型        USB3.0 B type male port/DC power port
電流電壓        DC 12V;3A
LED 指示燈        Red(Power)   Green(Working)
工作溫度        Working:0-50ºC.Storage:-20-70ºC
作業系統        Windows Xp/Vista/7/8/Mac OS,Linux
尺寸        112*43*23(mm)
重量        60g(不含電源)

2.BROWAY USB 3.0 7埠 HUB集線器 鋁合金 晶鑽銀
.商品型號:BW-H7058B
.商品名稱:USB3.0 7PORT HUB集線器 鋁合金 晶鑽銀
.顏  色:晶鑽銀
.尺  寸:129*46*26(mm) (長x寬x厚)
.重  量:150g
.商品材質:鋁ABS+電子元件
.使用介面:USB介面,USB 3.0 向下支援 USB 2.0/1.1
.連接埠數:7-Port USB 3.0
.電源供應:DC 5V/4A
.支援系統:Windows XP/Vista/7/8/Mac OS/Linux

----------------------------

网友A:
你的要求是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是什麼?

有意思的提問。。。。

他也沒有明說不理想在哪裡???

(我不是在質疑他。。。只是我覺得USB 3.0的速度都滿快的,有哪裡是不理想’為什麼不理想,我是想不太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的提問。。。。

他也沒有明說不理想在哪裡???

我看到它自稱買了兩個,但穩定度不高~卻沒描述穩定度不高是發生了什麼情況...

USB3.0HUB大多都有外接變壓器,因為基本款VCC供電就高達5V0.9A了,萬一還
是高階款的設計甚至有12、20V供電好幾A高瓦數的設計....

因此看來應該不是供電穩定度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它自稱買了兩個,但穩定度不高~卻沒描述穩定度不高是發生了什麼情況...

USB3.0HUB大多都有外接變 ...

如果是供電的話,太便宜的某些情況確實是可能會有些問題。

网友:
我也有遇到USB 3.0不滿意/不理想的問題

系統w7x64,主機板(asrock低階入門)內建的 usb 3.0 port
在一周內經過多次插拔插拔之後,全部都只能辨識為USB 2.0裝置了,不管哪個usb 3.0的洞,都一樣
洞1,當此洞只能將該裝置視為2.0時,換洞2
洞2,用一段時間後,就會只能視該裝置為2.0
...以此類推
該主機重開機後,就恢復正常了!(某個洞x已經永久視該裝置為2.0了)
並非該裝置故障,帶去搭ubuntu的主機用,很正常

另有帶開關usb hub 7p經驗分享
廉價的2.0hub,120元*2
用它來燒程式給olimex/arduino/...,線都在座上,沒在拔的,只有開關port的各自開關
經過幾次開關後,就會通訊異常,需要將hub主線移除重插,才能正常使用
在找出是這個原因前,受苦了許久…
生氣了,多買的兩個各50元售出,還要被檢舉沒商檢被關切

回到主題
BROWAY我不喜歡,雖然"較便宜",因那價格差異勉強自己使用不滿意的東西,無意義
我也需要3.0hub,但我也沒找到想再試的產品
需要你說說看你的不理想是怎樣?

网友:
整個USB3.0  系統環節穩定與否
除了主機/HUB/設備之外  其實 USB 纜線 也有很大的影響

2.0只是要求差動阻抗線    到3.0 連差動阻抗線的S21也開始要求

我映像中好像 INTEL 等  有在推動認證 USB3.0的纜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