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E1-571G省錢維修

楼主(2016-01-01):
主機板型號:E1-571G

故障狀況:開關就算按到死都沒畫面

故障分析:不要再按了

處理過程:筆電故障很不開心.原廠報價讓你不能接受.外面商家雖然老闆人老實又客氣.不過就算妳事業線露到肚臍(此處純笑話.別糾結-別討論)還是得幾張小朋友吧.還是捨不得-那好.自己來吧.過程也不難.先看看

主角

型號

拆開後的主機板

電流表跑0.83俺陪妳.......也叫安培啦

奇怪-這時候應該要跑碼啊
趕快跑到全家"取"一台示波器.不貴-一萬左右而已

開始測量波形-瞬間有訊號

接著就不見-躺平了.應該是程序有問題

於是將白色圈這一顆拆起來燒--"燒".沒錯.小心一點就可以.沒事

再測測看.跑了

繼續跑

電流跑1.26俺不陪妳了

畫面有了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還是覺得頭皮很癢.若覺得簡單.恭喜你.你有天份.若覺得頭皮癢.那何不請這位老實的老闆.儘量打個折扣.交給他好好幫你處理好.你就可以回家洗頭了.何不快哉

网友A:
又添購高檔裝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添購高檔裝備了...

哪裡哪裡~拿出來嚇人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裡哪裡~拿出來嚇人而已

你有燒錄器ㄚ~~~我有張老S478板,一直懷疑是BIOS內容不完整
不知道你燒一粒多少兩銀子

网友B:
所以....其實是BIOS跑掉才導致不開機?

网友C:
有意思!

像你這樣的寫法,沒有點背景知識的還真沒辦法看懂。。。。

可以鼓勵新手要多看點書再來看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燒錄器ㄚ~~~我有張老S478板,一直懷疑是BIOS內容不完整
不知道你燒一粒多少兩銀子 ...

學姊名言-"已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

像你這樣的寫法,沒有點背景知識的還真沒辦法看懂。。。。

draculaxx大果然有天份       我發文應該要慢慢脫離純粹"給"的方式了.讓朋友可以去思考.有意思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其實是BIOS跑掉才導致不開機?

是的.所以開關按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有畫面喔

网友A:
那她怎會搞成BIOS內容不完整咧?

网友D:
請問BIOS燒錄器 用到的機會高麼?

网友E:
恭喜大大完修,BIOS資料可以分享嗎?謝謝。

网友F:
所以,故障排除的方法是重燒一顆 Bios 後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故障排除的方法是重燒一顆 Bios 後就正常了!

回強哥~是的.我故意發曖昧文.果然大家都稍為用力看文了.新人絕對一頭霧水.想知道更多的人.應該會去多爬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她怎會搞成BIOS內容不完整咧?

這個問題就好似.為何技嘉主機板.特別容易跑BIOS.目前好像還沒看到比較深入的討論.我也在關注這個問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大大完修,BIOS資料可以分享嗎?謝謝。

已上傳

2.81 MB, 下載次數: 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就好似.為何技嘉主機板.特別容易跑BIOS.目前好像還沒看到比較深入的討論.我也在關注這個問題中 ...

以前不是說韌體不易被修改?!
如果沒透過工具軟體寫入就得額外透過燒錄器寫入資訊...
那照理說BIOS不該這麼容易去被弄到不完整ㄚ,以前815晶片
甚至有防寫跳線呢,不動BIOS內容就不必去設定....

是因為雜訊造成內容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BIOS燒錄器 用到的機會高麼?

我的感覺-應該不高.但是必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是說韌體不易被修改?!
如果沒透過工具軟體寫入就得額外透過燒錄器寫入資訊...
那照理說BIOS不該這 ...

眾所皆知-技嘉主機板很容易跑BIOS內容.為何-值得討論各種可能性

网友:
講解的好幽默風趣....  我外行的只能霧裡看花,不過能看到過程就滿足了,謝謝你無私的發文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眾所皆知-技嘉主機板很容易跑BIOS內容.為何-值得討論各種可能性

所以檢測BIOS問題只能靠儀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所以檢測BIOS問題只能靠儀器嗎?

不一定....

用猜的,猜到就試試看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所以檢測BIOS問題只能靠儀器嗎?

BIOS問題不是靠儀器檢測...儀器只能抓它
時脈腳位有沒有時脈訊號,輸出腳位有無
讀取的I/O訊號...

藉此判斷BIOS有無被讀取、有無時脈訊號
(本身有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問題不是靠儀器檢測...儀器只能抓它
時脈腳位有沒有時脈訊號,輸出腳位有無
讀取的I/O訊號...

本人沒懷疑過你的功力,不容質疑
你前面問的正是我的疑惑?
BIOS程式的遺失?
謝謝說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用猜的,猜到就試試看也行.....

可以問要如何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問要如何猜呢?

猜-也可以直接編程BIOS.我是從電流表看到0.83A下去猜的.請問我可以聽聽你的看法嗎.我給個提示:如果電流錶出現0.32A(假設值).我會先去測量電壓.別客氣.別謙虛.有互動-大家都會有進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猜-也可以直接編程BIOS.我是從電流表看到0.83A下去猜的.請問我可以聽聽你的看法嗎.我給個提示:如果電流錶 ...

C大 我真的不會,
自從把一個三用電表量電流燒壞後
都不太敢量電流,
只敢量電壓及電阻,
BIOS是以前的觀念,
就像A471說的
一般韌體是使用者無法輕易動到的,
除非是有半桶水的亂動才會有問題,
一般是家裡的設備有問題,我才會研究
對這我真的一竅不通
饒了我吧!!!
我喜歡看你們的維修經驗
老師你問我:如果電流錶出現0.32A(假設值).
代表變壓器有問題電流過小嗎?(不知這樣對不對)

网友H:
所以碰到不是短路的問題, 先刷bios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以碰到不是短路的問題, 先刷bios再說?

原來如此~~謝謝大大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C大 我真的不會,
自從把一個三用電表量電流燒壞後
都不太敢量電流,

三用錶燒壞流檔.我也有經驗
那我簡單回答.希望你滿意喔  我認為機器的耗電流出現0.83A應該表示該有的電壓都有了.這時候應該要給BIOS一個片選訊號(告訴BIOS換你動作了)
BIOS收到CS#片選訊號時就會將預先寫在裡面的程序讀出到指定的位置.讓機器動作.使用電錶測量CS#訊號來判斷有無讀出程序是不可靠的(不過有經驗的高手可以透過電錶看出一些端倪.尤其是指針式電錶).這時候有示波器會很清楚的看到波形
若無示波器就是重新燒寫BIOS.直接驗證自己的判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用錶燒壞流檔.我也有經驗
那我簡單回答.希望你滿意喔  我認為機器的耗電流出現0.83A應該表示該有的電壓 ...

謝謝老師解說,讓我更有概念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眾所皆知-技嘉主機板很容易跑BIOS內容.為何-值得討論各種可能性

長久以來都使用技嘉主機板,還沒遇過BIOS跑掉的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問要如何猜呢?

就覺得電壓都沒啥問題,就試著刷bios看看
猜對,恭喜,猜錯,請繼續除錯

一般盲猜大概是如此吧

网友A:
從三太子大的維修也可看出端倪,他的維修標的一律從他那台三用錶接市電
,直接取得電流、功率、電壓值作判斷當下情況.......當什麼都沒有時沒電流
、沒功率..........設備沒工作,當設備有耗用待機電壓時就會有微量電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長久以來都使用技嘉主機板,還沒遇過BIOS跑掉的耶。

我必須老實承認.我自己在大約三年之間用過兩張技嘉主機板.也從來沒有BIOS的問題.而且技嘉也是我的首選.但是只要我維修技嘉主機板.碰上有PCIRST但不跑碼的主機板.第一個就是重燒BIOS.從478腳位的 8S648.8S661.8IPE1000G.到雙BIOS(我曾經想過.技嘉為何要出DUAL BIOS)都曾經出現過問題.不過技嘉賣得多也是事實.以良率來說.是可能的
我碰過不少.單純刷BIOS完修我還真不太敢發文.還拉兩個墊背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76-1-1.html
jackchen681也碰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8IPE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老師解說,讓我更有概念

不客氣.還有請勿叫我老師.我的專長比較偏向實戰經驗-叫我班長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氣.還有請勿叫我老師.我的專長比較偏向實戰經驗-叫我班長如何

是的!
班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三太子大的維修也可看出端倪,他的維修標的一律從他那台三用錶接市電
,直接取得電流、功率、電壓值作判 ...

三太子大大能把簡單的工具使用到極致.也屬大師級人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大大能把簡單的工具使用到極致.也屬大師級人物了

嗯.....平常修四個大電扇的說....從那錶看出很多細節ㄚ

网友J:
早期無示波器設備無電路圖的一般"土法煉鋼"法,多是插上Debug卡~基本上若跑00不開機(asus居多),就先燒bios試試

(當然,不同廠牌其code碼亦不同,修多了只要依廠牌對照"經驗累積的code碼,就可只到是否為BIOS問題)

有設備有電路圖後,就可以針對以前只會土法煉鋼的方式,維修前維修後,自己比對差異~~~這時可以漸漸轉換至進階維修了!

只不過 ?以新手或是 N年才修沒幾次機器的人 ~ 大概將拆BIOS下來後再以燒錄器燒BIOS最後在焊回主板
我覺得基本上這對新手就是個難題及是否願意去花錢購買相關基本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早期無示波器設備無電路圖的一般"土法煉鋼"法,多是插上Debug卡~基本上若跑00不開機(asus居多),就先燒bios試 ...

那時候的IC燒錄機.陽春型要3-5000元.想要支援多一點IC型號要買中階.大約接近10000元.高階就不說了.有幾個人買得下去.有沒朋友也曾經被IC燒錄機價錢嚇過的.要不要跳出來分享一下經驗.比方說河洛燒錄機.價格大約3-4萬.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時候的IC燒錄機.陽春型要3-5000元.想要支援多一點IC型號要買中階.大約接近10000元.高階就不說了.有幾個 ...

呵...
近20年前公司開發單位先後用過 Hi-Lo ALL-03, ALL-07, ALL-11, 當時每部價格都超過一個月薪水.
產線上當時是選用玄積的 8908, 再加上 Yamaichi 的各式轉接座, 非常的嚇人.
當時的狀況是更新緩慢, 提供型號不完整, 遇到一些較特殊新款eeprom或新品牌推出(特別是容量加大)就沒辦法支援;
不得已就只好再買新機, 不然就要花時間試哪一款有機會相容...

近年來真的要感謝對岸的掘起, 燒錄機一台比一台便宜, 雖品質有待考驗, 至少給想玩的同好有些下手的機會.

网友A:
我剛剛翻出來的P4PE-LAN就是這樣..

CPU核心電壓~有!

全版RESET~應該都有!

BIOS晶片腳位的VCC、CLK、RST都有

它就是不跑馬...............顯示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
近20年前公司開發單位先後用過 Hi-Lo ALL-03, ALL-07, ALL-11, 當時每部價格都超過一個月薪水.
產 ...

大家看吧.不是我在嚇人.是真的很嚇人.還好真的如你所說.因為對岸掘起.才有機會碰一碰這些"天價"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翻出來的P4PE-LAN就是這樣..

CPU核心電壓~有!

開機條件基本上都有了.不刷BIOS.這一片一定繼續放著.對了.BIOS IC我已經找到.就等你有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機條件基本上都有了.不刷BIOS.這一片一定繼續放著.對了.BIOS IC我已經找到.就等你有空了 ...

知道了.....當時我就對它研究很久了,結論是該有的訊號都有了應該要會開機~
取得時給我的人說他朋友用一用就不能開機了,於是乾脆整台升級~~板的PCB
還波亮的,除了I/O接頭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當時我就對它研究很久了,結論是該有的訊號都有了應該要會開機~
取得時給我的人說他朋友用一 ...

能修好最好.接著把它保存妥當.當有一天市場上都沒有478腳位主機板(雖然機率不高)到時候拿出來賣3000元.有些簡單的工業設備及汽車定位系統就是使用478主機板喔.糟糕-我把秘密洩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修好最好.接著把它保存妥當.當有一天市場上都沒有478腳位主機板(雖然機率不高)到時候拿出來賣3000元.有 ...

才不會咧~~~~

之前有位網友要跟我買Socket370的P3晚期主機板,他用來練9801之類的...

那張板是9成新的,當年是客戶的備品只開機過幾次用來測試是否為主機板故障
,結果他只願意花兩三百元買,我又剛好沒要到他指定地點附近,所以一直沒賣
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不會咧~~~~

之前有位網友要跟我買Socket370的P3晚期主機板,他用來練9801之類的...

我果然想太多

网友G:
班長 我也覺得你想太多了!!
當古董(傳家之寶),還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班長 我也覺得你想太多了!!
當古董(傳家之寶),還有可能??

   嗯.剛剛已經醒過來了

网友L:
如然功力不夠還真的給它看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然功力不夠還真的給它看不懂呀~

會這樣說的.都看得懂

网友M:
Bios造成無法開機的問題,可參考這篇英文版的:
http://community.acer.com/t5/Leg ... -Button/td-p/334754

我的NB也在保固期內發生過,更新Bios之後,重新開機了幾次,再來就按電源也完全無動作...
準備要送修時,因星期日沒營業,就先查到上面那篇英文的連結,
找到了修復bios的 FN +ESC +電源鍵+USB隨身碟 的方法,

1. 到官網下載Bios,
2. 把官網下載的Windows版exe執行檔的Bios, 用7z解壓後,把檔案都放進USB隨身碟
3. USB隨身碟插上NB, , 再按 FN +ESC +電源鍵 讓筆電能開機, 然後NB就復活可進Bios了!

似乎也適用某些品牌的NB。

----

我大概是2-3個月前搞定的,但又忘記怎麼操做,看到這篇才又把和acer對話資料找出來,在這裡留做記錄。

楼主:
引用 网友M:
Bios造成無法開機的問題,可參考這篇英文版的:
http://community.acer.com/t5/Legacy-Laptops-and-Netbooks/ ...

謝謝提供這麼有用的資訊.往後碰到.可以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