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FET電源極性保護器的測試

楼主(2016-01-01):
1.電路相關工作原理請先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MOS
2.在開關式電源中最常使用到N型MOSFET,而本篇主要介紹P型MOSFET的使用須知.在觀念裡MOSFET的D極與S極,究竟何時可互換,何時又需正確排列?其實這與位在DS極間的內部並聯二極體,有相當的關係,即在DS不通時,須考慮此二極體是否已存在順偏導通的情形.
3.請仔細分析電路圖中,試著改變輸入電壓極性與改變D-S極順序,觀察輸出端電壓與輸入端電壓的關係.

4.實作參考線路圖(RL=5歐姆/200W)

5.Vin=5V,Io=0.975A(,PMOSFET使用FQP47P06,規格為47A/60V,Rds=0.026歐姆)

6.Vds=57.2mV

7.Vin=10V,Io=1.958A

8.Vds=70.4mV

9.Vin=5V,Io=0.975A

10.Vin=-5V,Io=0.0A(達極性保護功能)

11.

12.Vin=-5V,Io=0.848A(D-S反接,無法達成極性保護功能)

楼主:
Rds的數值與Vgs及Ids成反比,他並非一個定值,可參考其datasheet.

网友A:
這個方法 MOSFET都是工作在截止區嗎

對了這台ZXY6005S有遙測功能  可以補償PMOS造成的壓降
阿不對 不行  如果跳保護輸出電壓會往上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方法 MOSFET都是工作在截止區嗎

對了這台ZXY6005S有遙測功能  可以補償PMOS造成的壓降

藉由輸出與輸出的關係(視Vgs是否有足夠的順偏電壓),可得知MOS是在寶盒區或截止區.

楼主:
在實際應用中,若輸入電壓值偏低,則因離規格的@Vgs過大,可能導致Rds升高或無法令D-S導通,增加熱耗於MOS管上,此點須特別留意.感謝SIMON大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