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4D 開機有聲無背光

楼主(2016-01-02):
向各位先進求助,小弟朋友託修這台電視,原故障問題為無法開機,打開背蓋後,發現電源板上靠近連接插座旁有顆電容爆漿,於是把靠近連接插座周邊的電容就全部更換,送電後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就是開機正常沒有背光,以強光照射可隱約看見有影像,判斷應是高壓部份的問題,但是沒有相關資料無法確認是那幾個零件故障:
圖中2+3量測電壓值:交流19伏多,直流約25.4伏;1+2:交流約25毫伏,直流約25伏,追線查到紅圈處的IC,量測電壓為3.7V~5V

此處量測IC電壓為3.3V~5.03V

此處量測IC電壓為3.3V~5.03V

圖中16腳IC就是追線查到的IC,

背面中間部份一次側之1

背面中間部份一次側之1

有可能是三極體嗎?我量測連接插座各腳位都有額定電壓輸出

背面中間部份一次側之2

背面中間部份一次側之2

接下來也有橋式連接器等一些四腳、兩腳、三腳的

電源高壓板正面

電源高壓板正面

會是這顆黑色大顆的問題嗎?外觀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只有背面接腳焊接處電路顏色異常,如圖二左下側,量高壓電容(10J 6KV)阻值約1.5M歐姆

高壓部份特寫

高壓部份特寫

會是一次側的問題嗎

大電容開機後量測電壓為400V

大電容開機後量測電壓為400V

昨晚量到半夜兩點,還是沒辦法搞定,網路上有看到有先進曾處理同樣問題,不知是否可以指點方向?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16-1-2 11:38 PM):
更正,是圖2左上方的電路板有咖啡色。

网友:
师傅应该将16脚那颗背光驱动芯片型号贴上来,再从网上查它的脚位功能,脚位电压等,

看各个引脚电压是否正常,无背光主要检芯片供电;开启电压;保护脚电压等

网友A:
網上找了線路圖,你的問題可以參考43頁~~QQ

LG 32LC4D Chasis LD73A.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46

LG 32LC4D Chasis LD73A.part2.rar

1.26 MB, 下載次數: 125

网友:
感謝小冬瓜大提供的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了線路圖,你的問題可以參考43頁~~QQ

謝謝您提供的線路圖,後來查找的結果,問題不在原先懷疑的地方,而是在高壓側的前端整壓IC及三極管、整流二極體(如圖中黃框中處),三極管及整流二極體量測電阻值均只有10至40歐,整壓IC量測只有200多歐。更換零件後已可正常點亮,完修交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線路圖,後來查找的結果,問題不在原先懷疑的地方,而是在高壓側的前端整壓IC及三極管、整流 ...

太厲害了,恭喜完修n_116|

网友B:
IC 晶體 編號要是能附上此帖不是更完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晶體 編號要是能附上此帖不是更完美嗎?

感謝您的提醒,兩顆MOS的型號是12N50C3(三隻腳);兩顆電晶體 2F SOT-23封裝;兩顆SMD穩壓二極體 18 SOD-123封裝(18V)。

會檢查電晶體及二極體純粹是經驗,因為之前維修時發現通常MOS壞掉,周邊線路上的電晶體及二極體通常也會有問題。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也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6-02-28):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

网友:
請問有人知道 LG的編號 32LC4D  和 32LC2D 兩者有哪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