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滑鼠檢修

楼主(2016-01-02):
在電子3C產品中,滑鼠算是消耗品吧,如果不是電競要求的高規格,用壞了就換掉,不會覺得可惜。

比較常發生的故障是接觸問題,經常不經意發生「連擊」,導致要「認真用力」的點一下才不會出現誤動作,工作便不暢快。這時拆開滑鼠、把微動開關蓋子拆下,再把彈簧銅箔取下、用小刀在彈簧銅箔接點刮幾下除去氧化渣渣,小心復原就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下面把以前遇到的另一種故障情形拿出來分享,是按鈕的塑膠頭都操到出現壓痕了,所以按了以後微動開關根本沒動到、沒有「恰」「恰」的感覺,完全是空包彈,如果用在戰場,被KO個十次也是無轍。

找到銼刀,把旁邊一起磨平,復原後又是一尾活鼠。

食指按鈕的微動開關最常故障

這隻是年輕的滑鼠

這隻身經百戰

把壓痕「創傷」磨掉,又可以再戰下去

网友:
微動接點用WD400給它保養一下,或許可以撐久點~
磨掉壓痕這樣按壓的行程變深了,手感應該不太一樣了!?
我是用AB膠補上,不過很難控制厚度,,還要再刮除一些...

网友:
我都加泡棉(氣密膠條),單面會黏的
開關左右交換,因為左右手指力道不一樣
開關接觸點不同,還能延長壽命

网友:
那個壓痕我會用透明塑膠片用雙面膠黏上,就能撐很久了!!

网友:
我是直接 買【包裝上面】【有經過 350萬按鍵次數test】的滑鼠。。。。如果【買一隻滑鼠】一天按【1000次】~大概可以用10年!!^-^
10年之內都不用擔心~滑鼠是否是【消耗品】的問題!!

=======================================================
ps:反倒是【滑鼠】底部4個角[凸出來]的0.5mm部分【會磨損】~ 我都[預先]貼上【2層或3層透明膠布】!!所以用了4年~ 【底部4個角_墊高物品】還是[凸出來]的^-^  《---》這樣~使用光學滑鼠【比較不會有】紅色雷色光~【飄移震動】或【停在某點卡住】的現象發生!!^-^

楼主:
哈哈,

大家鼠性相同啊!

网友:
其實滑鼠的4片腳可以用透明卷宗打洞的(膠片)來黏稱得更久

网友A:
壓痕是因為開關不好按, 才會大力按出來的... >> 更換好用的開關就好
鼠腳的正名應該叫 "鼠貼" >> 這個在網拍找鐵氟龍鼠貼來換就可以

牛這隻M-BD58用了十幾年了, 都嘛修修補補又用好幾年..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315076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痕是因為開關不好按, 才會大力按出來的... >> 更換好用的開關就好
鼠腳的正名應該叫 "鼠貼" >> 這個在網 ...

牛大的鼠

有牛脾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大的鼠

有牛脾氣!

哈... 是牛太難搞, 用慣了就不想換...
工作用的 Lenovo X61已經用10年了, 也還在撐...

牛無疑是阻礙資訊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网友B:
那個壓痕我都用硬質三秒膠,點一小點上去就OK了,高級點的滑鼠就補個塑膠片,直接磨掉的作法手感會有差異...至於鼠腳我是買了一卷鐵弗龍膠帶來貼補,好用又滑不會澀澀的...

网友:
我比較笨, 我直接換微動開關 @@, 如果是三年內的滑鼠, 我就送回羅技換新的

网友:
真的,買羅技的產品,我映象直接換新品,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壓痕我都用硬質三秒膠,點一小點上去就OK了,高級點的滑鼠就補個塑膠片,直接磨掉的作法手感會有差異.. ...

一捲?
那可以用到天長地久了!

网友:
原來問題在這裡,找時間修修

楼主:
牛大說M-BD58用了十幾年...,

看背影似曾相識,以前也有一隻陣亡了,想來看看能否復活,

插USB 2.0孔,只閃一下紅燈,沒有繼續心跳,應該就是以前故障的情形了,

閒著改插USB 3.0孔,咦,LED竟然可以長紅,莫非有救,試試食指按鍵不反應,當場手術。

是M-BJ58型:

內部佈置:

拆開微動開關外蓋:

太久不使用了,表層銹跡:

清理微動開關(沒拍好閃亮中):

裝回簧片,

學到可以換鼠貼,嘻,

調整電腦移動速度,繼續工作啦。

网友:
我這支也用了快二十年,買電腦雜誌的贈品,這本雜誌本月停刊....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換一個微動開關,凍卡固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大說M-BD58用了十幾年...,

看背影似曾相識,以前也有一隻陣亡了,想來看看能否復活,

哈... 一模一樣的古董鼠...

那個滾輪對岸有賣替換品... 一直有想買幾件回來備用的衝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27773547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痕是因為開關不好按, 才會大力按出來的... >> 更換好用的開關就好
鼠腳的正名應該叫 "鼠貼" >> 這個在網 ...

用白光led比較省電

网友:
白光/藍光 的LED好像用幾年後... 鼠標都會亂亂漂,
後來, 還是乖乖的換回紅光的說..

网友:
放了那麼久,滾輪上的止滑膠圈也差不多老化出油了…

可以用熱縮套管來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一模一樣的古董鼠...

那個滾輪對岸有賣替換品... 一直有想買幾件回來備用的衝動!!

純心動,

小小用具,

還激不起下手的衝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換一個微動開關,凍卡固啦~

工具和手路都太粗,

現在都只是拆、清、復原的工作輪迴,

也當作消遣。

還沒嘗試換微動開關。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只有你的付出最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