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 EP45 UD3L 插上24针可以過電但在插上CPU供电四针就瞬间断电

楼主(2016-01-02):
在论坛上看到,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ep45  相同现象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这块板子也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存在问题再详述下:GA EP45 UD3L 插上24针可以過電但在插上CPU供电四针就瞬间断电,查了好长时间没发现问题在哪?在板测了cpu供电MOs管,好象没有击穿短路问题,但一插四针就断电。。。。。,不插四针 ,仅插24针,查isl6612 pwm电压 在 2.4v左右,但无ugate和lgate电压,。。。。。请教各大虾,下面应怎么查呢?

网友A:
我說大哥,你也太懶了吧!第一不按照版規發文,請教人還要別人去看資料,真的很沒誠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大哥,你也太懶了吧!第一不按照版規發文,請教人還要別人去看資料,真的很沒誠意! ...

回老大,已改正,请检视哈。。。

网友A:
你知道這個12V 的作用嗎? 是提供給 CPU  電壓用的,可能的原因是 CPU 上的Mosfet 壞了短路,這個你可能要自巴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這個12V 的作用嗎? 是提供給 CPU  電壓用的,可能的原因是 CPU 上的CMos 壞了短路,這個你可能要自巴 ...

没上cpu查的。。。。

网友:
把電感拆掉再量哪一個MOS是短路的.

网友:
你可以先問問.是否有哪位朋友有圖紙.求助過程.最好能有圖紙.讓大家替你分析.否則有心幫你的朋友很多.卻難以下手

网友:
想法有個誤區,pwm電壓的產生,需要有vid組合
這樣才知道該供給多少電壓給cpu,所以不上cpu,没有ugate跟lgate是當然的

楼主:
说的有理,我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