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MC 850ST gigabit switch高頻聲維修

楼主(2016-01-02):
這台switch是十幾年前學生時期買的,當時gigabit switch還不是很多,尤其這台還支援9K Jumbo frame,在當時的PCI 33Mhz 1000M網卡時期,網路芳鄰還能跑到100MB/sec左右,堪稱是不錯的產品。

其實這台我已經好久沒用了,最近因為需要所以又拿了出來。用了幾個月後某天晚上夜深人靜時,發現它會發出一種高頻的聲音,仔細聽還不小聲,但是因為放在客廳的關係所以一直沒注意到。拆開後果然是電感發出的聲音,而且是下方那顆電感所致,上方那顆不會...

仔細看,switching ic是AP2001,是一顆兩通道的電源IC。板子上電容我已經換成固態電容可是情況依舊,後來連電感都拔下來塗上厚厚的一層快乾也沒效。有時候用手去撥動電感會改變聲音的頻率,因此又跑去長明街買了幾種電感回家測試。換了電感不但聲音沒變小,反而更大聲,最後只好乖乖的換回原電感。

上網查了一下,發現有很多種原因造成電感震盪,絕大多數都是說電感磁飽和,要換好一點的電感。記得這台switch以前並沒有這個情形,難道是某零件老化所致? 想不出來只好下載datasheet來研究一番。以下是AP2001的針腳。

這是原廠的application note,也是這次能修復的原因之一。要注意application note有兩個版本,一個有細部圖(ANP004),一個細部圖放大根本看不清楚(ANP007),要下載ANP004的版本才行。在下圖中,回授部分(黃色框框)跟實機有很大的差異,ANP004的版本R15是4.3K而C4是0.01uf,而實機上是33K與330pf,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聽說FB腳通常要引一定比例的負回授訊號(透過R15與C4),量的多寡會影響out腳空佔比輸出,然而這跟線路的穩定性也有很大關係。

下面是各個接腳示波器截圖。

EA+ 訊號來自後端3.3V經由電阻分壓而來,因為震盪關係3.3V電源呈現鋸齒波,於是就跟著跑到EA+來

EA- 訊號

OUT訊號 ZOOM IN後看起來正常,但是ZOOM OUT後就知道震盪發生在哪裡了。

OUT訊號ZOOM OUT後可以看出有間歇性的震盪現象,這可能是電感產生音頻範圍噪音的因素

我決定先將330pf電容換下,改成1000pf。測試後發現1000pf有改善,上電後就沒有噪音了! 不放心,又接上電子負載加大電流,結果發現只要超過400ma就開始震盪。最後乾脆按照原廠的規格,直接換上一顆10nf的銀膜電容試試,沒想到竟然就解決了! 即使多負載了700ma仍然OK。

對照之前的訊號,下面是正常情況時OUT訊號的波型,沒有間歇性的震盪,終於根治了這個麻煩問題!

EA- 正常時

補充內容 (2016-1-3 09:21 AM):
我發現標題打錯了,是SMC 8505T,不知為何眼花...

网友:
高手! 說得很清楚,我聽得很模糊~路過~

网友A:
反覆比對電路圖以及實物照片1 和 改0.01nF實物照片
你將改0.01nF 位置 應該是 IC PIN_12 / FB2
而且該位置電容直接PIN_12/13(EA2-)  沒有串電阻

夜深囉 我眼睛有點花  搞不好是我看錯了

EA- 訊號  不大對  PIN_16  Ref / PIN_9 Vcc 沒電容嗎?

http://www.diodes.com/_files/dat ... ive_data/AP20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覆比對電路圖以及實物照片1 和 改0.01nF實物照片
你將改0.01nF 位置 應該是 IC PIN_12 / FB2
而且該位置 ...

你好,

0.01uf是C15位置,確認是有串電阻的,是透過via到背後去串一顆333 SMD電阻。REF與PIN9有bypass電容,都是很小顆的MLCC。另外,我發現EA-這邊只要示波器探棒一碰觸,震盪就會立即消失,所以我沒有貼故障時的波型。因為這樣,EA-併一顆9M的電阻下地也許可以解決問題吧? 我沒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有串電阻的,是透過via到背後去串一顆333 SMD電阻。REF與PIN9有bypass電容,都是很小顆的MLCC ...

示波器探棒一碰觸,震盪就會立即消失???

這種情況大多是沒有用X10檔。。。。。固定使用這個X10檔比固定使用X1檔來得有很多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棒一碰觸,震盪就會立即消失???

這種情況大多是沒有用X10檔。。。。。固定使用這個X10檔比固定 ...

有確定是10X沒錯,我幾乎不用1X的。這邊似乎很敏感,才一點點負載就有影響。我也是外行,希望能有高手可以解釋試一下這種情況,還有為何好好的電路突然變成震盪?

楼主:
不好意思! 經simon大提醒,我發現文中有誤,經確認最後的DS004.BMP是EA+正常時波型,並非標示的E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0.01uf是C15位置,確認是有串電阻的,是透過via到背後去串一顆333 SMD電阻。REF與PIN9有bypass電 ...

...EA-這邊只要示波器探棒一碰觸,震盪就會立即消失...

參閱內部方塊圖,, EA- (或EA2-) 是誤差放大器的負輸入, 有兩個信號接入
一個是FB(誤差放大器輸出) 經過負回授電容(你修改的那個) 引入
另個就是PIN16/Vref 經過兩個33K分壓引入
EA- 是電壓比較基準點儘量不該有漣波之類雜訊引入

除了9M電阻之外,示波器探棒帶有[數十PF  電容]接GND
這個等效電容它吃濾掉EA- 上的漣波雜訊,震盪就會立即消失...
但不要想說直接在EA- 接電容到GND  這樣會使動態負載穩壓效果反應變慢
應該是在PIN16/Vref 上的電容下功夫
(FB2 與 EA2-  上的 RC 我就不糾結了  雖然我還是堅持己見  我真是個混蛋=.=)

我真是個糾結的混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這邊只要示波器探棒一碰觸,震盪就會立即消失...

參閱內部方塊圖,, EA- (或EA2-) 是誤差放大器的 ...

我檢查過,這邊的線路跟圖一致,只是layout有點複雜,有些線路透過via跑到背面再跑回來,導致查修有點麻煩。您說的方法小弟可能沒時間去驗證了,現在只祈求沒事就好,家裡沒網路會被念很久的。Feedback的RC似乎不同廠家的數值差異很大,有些是要求R要20k以上,C不能超過500pf。

楼主:
找到了datasheet中的範例,就跟實機的零件數值差不多。在圖中Buck部分,FB串了500pf(實機是330pf)輸入EA-,然後VREF經過兩顆33k電阻分壓成一半輸入EA-。為何增加了電容就會解決震盪? 這邊的500pf算是訊號交連,增加容值似乎只是降低低頻的截止點罷了。VREF即使bypass電容失效應該也不至於引發震盪,況且這張圖的VREF也沒有加上bypass電容,很奇怪...

這張是從application note的範例,回授部分的RC值跟上一張差異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