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RFB-430S除霜不做動,且除霜定時器停止

楼主(2016-01-03):
各位前輩好,我家的冰箱是聲寶RFB-430S,一開始是上下層都不冷,於是開始我DIY的旅程!

電路圖,有些不清楚,請見諒~

將除霜定時器,調到運轉後,先確定溫度控制器達到溫度後壓縮機及風扇可以停止,確定此項零件沒問題

當除霜定時器跳到除霜後,觀察了20分鐘以上,定時器不動就是不動!上網查有可能是化霜電熱管故障,但如下圖我找不到啊!!所以我卡關了~

請問有前輩可以告訴我化霜電熱管在哪裡嗎?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可能的問題呢?謝謝~

下面是其他我可以拍得到的圖

网友A:
有看到彎彎曲曲的白色鋁管嗎?就是它了,左上有很短的黃色和棕色線,有包著絕緣白色膠帶,以前應該有測量過,阻抗100歐姆左右,不過更換需將整個鋁鰭片從排水溝槽翻出,銅管折到就GG了(化霜鋁管正面和背面都有而且是ㄧ體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到彎彎曲曲的白色鋁管嗎?就是它了,左上有很短的黃色和棕色線,有包著絕緣白色膠帶,以前應該有測量過 ...

感謝阿資大的回覆~

挖咧~ 那這個不就很難搞,我看很根本沒有空間可以更換!!
應該會有哪部分應該要先拆卸,才有辦法做更換~

我會先去量電熱管阻抗是否有65(google大神告知)~100歐姆,看看是否這個零件壞掉
那是否能夠告訴我怎麼更換呢?謝謝~

网友B:
如果你沒有維修經驗的話,這問題對新手來講比較困難

  還是給你一個方向,蒸發器上銀色的鋁管就是化霜電熱管,看電熱管的顏色應該是有人換過,
從你的敘述中可以判斷出定時器可以從壓縮機運轉狀態下走到化霜階段,這表示溫度保險絲沒有斷,
化霜感溫器也沒有開路和短路(若短路溫度保險絲就會燒斷),且定時器會運轉到化霜位置基本上應該也沒壞(除非定時器內部齒輪接近化霜位置崩牙了)

  這樣看來化霜電熱管開路的機率是最高,但要注意的是你看電路圖中,化霜電熱管(86歐姆)還並聯著滴水盤電熱器(403歐姆),正常情況下電流是分成兩路在跑,當滴水盤電熱器(403歐姆)開路時,全部的電流就會往化霜電熱管(86歐姆)這邊流,很快的化霜電熱管(86歐姆)也會跟著燒斷,前面我說過這化霜電熱管(86歐姆)應該有人換過,正常情況電熱管的壽命是很高的,一台冰箱的壽命期頂多換一次電熱管,如電熱管會常壞,這就要注意滴水盤電熱器(403歐姆)是否已燒斷,一般是建議其中一個燒斷,最好兩個同時更換

  這兩個電熱線都不好換,其中滴水盤電熱器(403歐姆)是安裝在蒸發器的下方(水槽),是用來防止排水孔結冰,
所以它必須是緊貼著底部,不可浮起來,所以必須用到雙面膠帶黏貼,這還不夠還必須用鋁箔貼紙周圍補強,所以除了要買故障零件之外,這兩項也必須備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沒有維修經驗的話,這問題對新手來講比較困難

  還是給你一個方向,蒸發器上銀色的鋁管就是化霜電熱管 ...

感謝tsao0427大給予的方向~

但是否也給予拆卸的方向呢?目前完全不知道從何拆起~
因為也只有先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拆,才知道這台能不能修!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給予的方向~

但是否也給予拆卸的方向呢?目前完全不知道從何拆起~

兩個紅色圈圈的位置有螺絲,拆下後就可將蒸發器提出來,但要小心此時冷媒管路還連接著,不小心折斷冷媒就漏了

蒸發器提出後就可將圖中紅色線條的化霜電熱管拔出,沒錯就是用拔的,它是被夾住的,蒸發器的正反兩面都有,其實你拆了就
自然知道了

滴水盤電熱器就在提出蒸發器之後,你用手伸到溝槽下方,會有一片鋁板,鋁板上面會黏貼著一片電熱線(電熱線朝下),還是用拔的,因為它是
用雙面膠帶黏貼在底部,鋁板和滴水盤電熱器兩個一起拔出來,將滴水盤電熱器從鋁板上面撕下來,再將鋁板上面的殘交清除,水分擦乾,
新的滴水盤電熱器再用雙面膠帶黏貼上去,鋁板的周圍再用鋁箔貼紙的1/3貼住鋁板,另外2/3再貼住溝槽本體,也就是讓滴水盤電熱器貼住
溝槽本體底部,不讓它浮起來就對了,注意的是鋁箔貼紙再貼住本體時,千萬不要將排水孔貼住了,一般排水孔是設計在面對溝槽的左邊,
可以先用手去摸,確定它的位置,還有要貼住本體之前,記得將溝槽內的殘膠及水分擦乾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給予的方向~

但是否也給予拆卸的方向呢?目前完全不知道從何拆起~

1.輕輕搖一搖蒸發器找尋拆除 蒸發器固定在箱體的螺絲。
2.移除 除霜熱線電線。
3.小心蒸發器泠媒管 別折到漏冷媒,整個蒸發器 朝上 朝外 順勢住外移動,即可將其移出。
4更換 蒸發器上除霜電熱線。
5.先確認 除霜電熱線不良再拆!

网友C:
按照經驗~
您的5度C包裝都變色了~
應該是進水了~

5度C

5度C

下方那一個~
上方是溫度保險絲~

正常來說應該是這樣~

正常5度C

正常5度C

建議先更換試試~

因為電熱線比較難壞~
更換也困難~

网友D:
問一個題外話~~溫度控制開關(最上面那張圖)該怎麼使用?

比方溫度設定夏天、冬天有無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紅色圈圈的位置有螺絲,拆下後就可將蒸發器提出來,但要小心此時冷媒管路還連接著,不小心折斷冷媒就 ...

超級感激tsao0427大詳盡的拆卸說明,讓我有了信心可以拆卸~

非常抱歉,今天還沒有去量除霜電熱管的歐姆值,那量法是定時器跳到除霜時,在用三用電表量歐姆值嗎?

那因冷媒管連著蒸發器,在提出時是否要利用冷媒銅管,易彎曲、易扭轉的特性,慢慢地往上提出?
另外,滴水盤電熱器我在網路上都找不到呢~ 還是直接詢問冷凍電子材料行?

謝謝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經驗~
您的5度C包裝都變色了~
應該是進水了~

謝謝fireway大回覆~

請問這零件該怎麼量測來確定是否壞掉呢?
且我看包裝都封閉的,拆開後要怎封回去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fireway大回覆~

請問這零件該怎麼量測來確定是否壞掉呢?

基本上就換新的比較快~
一個也不貴~
因為這個5度C~
是隨著溫度變化的開關~
所以測試零件好壞~
還要啟動冰箱~
測試時的電費~
說不定比零件還貴~

或者您這次測試是OK的~
過幾天它就壞了~
又要拆一次~
又要測試它~
浪費錢又浪費時間~

所以基本上幫客人修理~
量電熱線沒壞~
就都是直接換5度C跟除霜定時器~
省時省力~
客人也滿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問一個題外話~~溫度控制開關(最上面那張圖)該怎麼使用?

比方溫度設定夏天、冬天有無差別?... ...

很多消費者觀念都錯了

正常是夏天轉弱一點,冬天轉強一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級感激tsao0427大詳盡的拆卸說明,讓我有了信心可以拆卸~

非常抱歉,今天還沒有去量除霜電熱管的歐姆 ...

你這台冰箱的化霜電熱管端子已被剪斷,將電工膠帶撕開,斷開化霜電熱管接頭,直接用電表歐姆檔測量
滴水盤電熱器測量方法也一樣

滴水盤電熱器若買不到,可直接到聲寶服務站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消費者觀念都錯了

正常是夏天轉弱一點,冬天轉強一點

這怎麼說呢?~~煩請tsao0427大指教

這溫度開關應該就是控制蒸發器的冷度嘛~~夏天弱...?冬天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消費者觀念都錯了

正常是夏天轉弱一點,冬天轉強一點

請tsao0427 解釋一下..夏天轉弱冬天轉強.原理?冬天不秏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消費者觀念都錯了

正常是夏天轉弱一點,冬天轉強一點

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网友B:
因為室外的溫度會影響到冰箱溫度開關的感溫

夏天溫度高冰箱放置環境溫度也跟著高,這會直接影響到感溫器感溫,
冰箱內部與冰箱外面溫差過大,而感溫器本身比較靈敏,會先被室外溫度影響,
若此時溫度設定在強冷,則壓縮機運轉頻率會頻繁,容易耗電

相反的冬天室溫低,會讓感溫器誤判為溫度已達到,所以冬天溫度開關必須設定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室外的溫度會影響到冰箱溫度開關的感溫

夏天溫度高冰箱放置環境溫度也跟著高,這會直接影響到感溫器感 ...

感謝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室外的溫度會影響到冰箱溫度開關的感溫

夏天溫度高冰箱放置環境溫度也跟著高,這會直接影響到感溫器感 ...

也就是說~~~以這台聲寶來說

夏天轉"弱冷一些些"...

冬天轉強冷一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室外的溫度會影響到冰箱溫度開關的感溫

夏天溫度高冰箱放置環境溫度也跟著高,這會直接影響到感溫器感 ...

引用:
相反的冬天室溫低,會讓感溫器誤判為溫度已達到,所以冬天溫度開關必須設定更低
原意指.冬天室溫低,會讓感溫器誤判為溫度已達到.冰箱反而會溫度誤判.食材不易保鮮.缺點:較耗電
不對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冰箱的化霜電熱管端子已被剪斷,將電工膠帶撕開,斷開化霜電熱管接頭,直接用電表歐姆檔測量
滴水盤電 ...

tsao0427大,您好

如我第1樓發表的第4張圖,咖啡色線端是有被剪斷的,而黃色線拆開電工膠帶是有一小部分皮被剝開
應該是前人量測需要弄得但並沒有剪斷,那我用電表歐姆檔200K量,得到的數值是1
而我想說這零件要換的可能性很大,索性乾脆把黃色線剪斷剝開一小段皮露出電線,在量測一次,也是得到數值1
這樣是否代表化霜電熱管壞掉了呢?

那我有順便嘗試將蒸發器提起,一定要將冷媒管弄彎才有辦法將蒸發器提起,整個非常不好弄,弄到冒冷汗!
提起後嘗試尋找滴水盤電熱器,摸來摸去摸不出個所以然,找不到可以拔開鋁板和滴水盤電熱器的點
蒸發器會擋住施工空間,又不敢移太開怕折到冷媒管,只能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用相機輔助再拆看看吧~

另外,我媽突然說要換新的有節能省電1級,叫我不用嘗試修理了,真是圈圈叉叉~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您好

如我第1樓發表的第4張圖,咖啡色線端是有被剪斷的,而黃色線拆開電工膠帶是有一小部分 ...

  化霜電熱管與滴水盤電熱器,兩組電熱線並聯之後的總阻值應該是大約70.8歐姆左右,
若其中一個燒毀所量到的阻值應該是另一個電熱線的阻值,若兩組同時燒毀則測不到任何阻值

若在溝槽裡找不到滴水盤電熱器,那你要懷疑是否被前維修者拔掉了 !
有些維修者不知道重要性,認為只要有化霜電熱管就足夠了,卻不知會造成化霜電熱管容易燒毀

网友E: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您好

如我第1樓發表的第4張圖,咖啡色線端是有被剪斷的,而黃色線拆開電工膠帶是有一小部分 ...

聲寶化霜電熱管,聲寶服務站已沒貨,要在下方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
新的有節能省電1級冷媒用:R600a

网友:
該死的政府,補貼兩千元不知造成多少垃圾~~~~淘汰電視都放我家來.....練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聲寶化霜電熱管,聲寶服務站已沒貨,要在下方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
新的有節能省電1級冷媒用:R600a ...

嗨~  意思是說那個舊型難拆又難裝的化霜鋁管已經被淘汰了嗎?
新型冰箱都改成你說的玻璃化霜電熱管?那應該會好裝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聲寶化霜電熱管,聲寶服務站已沒貨,要在下方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
新的有節能省電1級冷媒用:R600a ...

如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這樣就可以不必裝滴水盤電熱器

感謝正一大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這樣就可以不必裝滴水盤電熱器

感謝正一大告知

tsao0427大;是的可以不必裝滴水盤電熱器,改了幾台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霜電熱管與滴水盤電熱器,兩組電熱線並聯之後的總阻值應該是大約70.8歐姆左右,
若其中一個燒毀所量到 ...

各位前輩好,最新狀況如下:

冷媒管必須彎曲,應該不會太彎~ 並將除霜鋁管的黃色剪掉!

將蒸發器提起,並拆下除霜鋁管,整個過程須非常小心~

藉由手機相機輔助,再次嘗試尋找滴水盤電熱器,結果發現故障原因"燒斷了"

滴水盤電熱器底部與電線連接的地方,這要更換還不知道怎麼換~ = =

水盤上可以看到排水孔及滴水盤電熱器殘留的電線屍體、髒汙~

這樣的情況還建議修理嗎?

而如正一大所說,可以不用裝滴水盤電熱器,改成玻璃化霜電熱管,該零件是長這樣嗎?

這要怎裝在蒸發器上面呢?原本滴水盤電熱器的電線,我只要接起來就好?
我被家人追殺了,若不好弄,我就只好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最新狀況如下:

冷媒管必須彎曲,應該不會太彎~ 並將除霜鋁管的黃色剪掉!

可能要到聲寶服務站購買玻璃化霜電熱管,這種電熱管要裝在蒸發器底部與水槽之間
因為是代用的,所以原廠應該有相關的配套零件,比如電熱管如何固定

新的電熱管電線接頭要接在原來化霜電熱線接頭上,而燒斷的滴水盤電熱器拔除後,須將電線接頭包紮絕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最新狀況如下:

冷媒管必須彎曲,應該不會太彎~ 並將除霜鋁管的黃色剪掉!

冷凍材料行有賣滴水盤電熱片
要改玻璃的話要另外再買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到聲寶服務站購買玻璃化霜電熱管,這種電熱管要裝在蒸發器底部與水槽之間
因為是代用的,所以原廠應 ...

嗨~ 剛剛打去材料行詢問零件
老闆建議我還是使用化霜鋁管及滴水盤電熱器耶!!
哈~  話說我一想到要裝化霜鋁管,就有點錯咧等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凍材料行有賣滴水盤電熱片
要改玻璃的話要另外再買固定座

請問現在新的冰箱都是使用玻璃化霜電熱管嗎?
想說若是的話,那我就乾脆換新的好了~
以後過保要DIY,也比較好弄一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現在新的冰箱都是使用玻璃化霜電熱管嗎?
想說若是的話,那我就乾脆換新的好了~
以後過保要DIY,也比 ...

新冰箱是否都只用玻璃電熱管這點我不清楚,我接觸都是有一定年份冰箱
正如正一與tsao0427大大所提到可直接改玻璃電熱管
我遇到電熱鋁管壞掉有原廠料就跟原廠拿,沒料就直接改玻璃
量一下你冷排寬度幾吋然後去材料行買一下
只是你缺固定座看材料行有沒有賣(我沒買過我都直接拆二手)
另外缺的是玻璃電熱管上方會有一個擋水鐵片需不需要一定安裝我也不清楚(我是都有裝)

PS:記得有一台當時實驗直接改玻璃電熱管,下面沒裝固定座我直接兩邊電線綁在兩邊銅管電熱管就拉在蒸發器下方,一年多了也沒聽說怎樣還是早壞了不了解

當然建議還是裝固定座跟上方檔片,原廠有沒有賣不清楚有需要我可以寄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現在新的冰箱都是使用玻璃化霜電熱管嗎?
想說若是的話,那我就乾脆換新的好了~
以後過保要DIY,也比 ...

想了想建議固定座還是一定要裝啦!別學我亂搞,短時間可能不會怎樣
但長久怕電熱管掉下來把周圍塑膠或保立龍有可能融掉起火喔,哈哈

另外改玻璃就是注意電熱管下方與周圍要用鋁箔貼紙貼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現在新的冰箱都是使用玻璃化霜電熱管嗎?
想說若是的話,那我就乾脆換新的好了~
以後過保要DIY,也比 ...

网友F:
你們那邊材料行有配上蓋喔!我這拿都只有單支玻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們那邊材料行有配上蓋喔!我這拿都只有單支玻璃

tigersun0517;上蓋是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igersun0517;上蓋是自己DIY

請問正一大你們改成玻璃電熱管,會從電熱管上面再拉一條金屬鋼條伸到排水孔裡,防止排水孔結冰嗎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請問正一大你們改成玻璃電熱管,會從電熱管上面再拉一條金屬鋼條伸到排水孔裡,防止排水孔結冰嗎 ?

tsao0427大;沒有再拉一條金屬鋼條伸到排水孔裡,也沒遇到排水孔結冰
有這種產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9cd3-e6ac33716f1e從電熱管上面再拉到排水孔裡,不知是否會有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ao0427大;沒有再拉一條金屬鋼條伸到排水孔裡,也沒遇到排水孔結冰
有這種產品https://item.taobao.com/i ...

感謝正一大,原來還有這種東西,長知識了

网友:
你修好了??

楼主:
a471大,上面那個是tiger大發的
不是我發的拉~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上面那個是tiger大發的
不是我發的拉~ 呵呵!!

喔~~~~

還以為你完工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上面那個是tiger大發的
不是我發的拉~ 呵呵!!

修好了嗎?

网友:
真的具有"PIGOO"DIY的精神...
持續關注中。加油....

楼主:
報告tigersun大 & 正一大 & a471大,觀察了5天,小弟修好了~ 如下:

首先拿到13度c溫度開關後,要開始接線,這是網路上查到的接線方法~ 有點接的不專業的感覺!!!

接線完成後的模樣~ 坦白說這次連溫度保險絲都一起換掉了!

前置作業完成後,就來把滴水電熱盤拆掉,並將兩條線用電火布纏起來

然後將此區域擦拭乾淨,並且貼上滿滿的鋁箔貼紙,最後在挖個洞讓排水口出現~

重點來了,但也是最抱歉的地方,一時心急沒有拍下照片~ = =
將玻璃電熱管裝上蒸發器底部,並將白鐵絲由後往前綁牢,電熱管的兩條電線接上後,就興奮的想要趕快將蒸發器復原
然後不管怎麼弄,蒸發器就是差那麼一點無法到原本的位置,導致兩顆螺絲沒辦法鎖,但還是可以裝就索性就直接裝上了~

接下來就試運轉,先讓冰箱運轉30分鐘讓冰箱將低溫度到達-5度,然後把除霜定時器調到接近除霜的位置,就坐在旁邊等
聽到"啪"一聲,衝去冰箱聽聲音,此時有聽到疑似電熱管做動的聲音,還有"煎牛排"的聲音?? 於是我繼續等~
大約10分鐘吧!我又聽到"啪"一聲,就聽到壓縮機運轉的聲音,當下我心中的大石頭就放下了~ 呵呵!!!

然後造著tsao0427大,之前說的"冬天要調冷一點、夏天就調不要這麼冷",來騙溫度開關,達到省電作用~ 就調到7~

觀察了5天,都有正常運轉~休息~運轉~休息,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菜鳥完修,心情特好~

在此非常感謝兩位前輩:正一大 & tigersun大

网友G:
恭喜完修!!
但接線處沒用焊錫不知是否妥當!!

网友D:
我家冰箱跟你似乎是一樣的~~

你冷凍庫本來有小隔間對吧?~~在溫度開關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但接線處沒用焊錫不知是否妥當!!

謝謝M大~

因考量到爾後有可能會需要更換零件(溫度開關或保險絲)
就沒有用焊錫了,且施工也方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冰箱跟你似乎是一樣的~~

你冷凍庫本來有小隔間對吧?~~在溫度開關邊

哈~  報告a471大!!!

這台其實也是別人二手給我的~ 用幫忙網頁維護做條件! 呵呵~
我拿到時就是如我圖片拍的模樣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報告a471大!!!

這台其實也是別人二手給我的~ 用幫忙網頁維護做條件! 呵呵~

這樣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M大~

因考量到爾後有可能會需要更換零件(溫度開關或保險絲)

謝謝b大~
只是曾經被前輩教過說..
最好是焊接會比較牢固避免脫線
或跳火造成2次維修.當然如果電線
纏繞緊實也就沒關係了!
感謝b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