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型變壓器老化?

楼主(2016-01-03):
家裡的router今天突然罷工,都是工作一陣子就當機,幾次之後拆開來發現電容其實是好的(用家電測試儀測過),於是就先檢查輸入電源,發現外部電源供應器負載下(200ma而已)有嚴重的鋸齒波(300~400mv),連續換了兩顆直到改成交換式變壓器才恢復正常。原本的電源是早期線性變壓器,體積大又重。當初選擇這類的舊型變壓器是我認為長時間運作壽命較長,沒想到還是有問題。如果說是內部電容老化導致,是否頻率應該是60Hz? 然而鋸齒波時間大約是7.5ms=1000/7.5=133Hz,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RB450G

左邊是正常的交換式電源,旁邊兩個都是大顆的舊電源

負載時波型由左而右如下。鋸齒波Vpp高達300~400mv,導致router不定期當機

网友:
那種變壓器沒那麼單純  應該是內部含整流濾波  裡面還有一片小子板   有的板子上面還會有穩壓器

應該是120HZ 全波整流
鋸齒波 可能是因為有開關性負載   用純電阻 來量量看  還有電網品質也會影響   要注意諧波

网友:
老舊 ADAPTOR 多數是內裝變壓器再經二極體整流和電容平滑,所以出現約120HZ的漣波
是經橋整過來的,因為沒有穩壓,漣波會因負載而變化,換掉濾波電容,應可以恢復正常才是。

交換式具有穩壓作用,相對漣波就小,只是電容老化後狀況一樣會出現。

网友A:
純AC輸出的才只有變壓器,您這種是直流輸出裡面還有全波整流+電容濾波,漣波變大表示裡面電容衰退了。

可以想辦法打開塑膠殼換電容,如果只是衰退不是嚴重漏電短路,其實在負載端加電容也是可以的,在ROUTER 直流電源插頭加個 2200uF/25V 應該可以解決,比較麻煩的是ROUTER蓋子可能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純AC輸出的才只有變壓器,您這種是直流輸出裡面還有全波整流+電容濾波,漣波變大表示裡面電容衰退了。

可 ...

發現事情並非像我想的那麼簡單,換了交換式變壓器後router還是當機了.... 目前正在找問題點

网友:
連波電壓數值約為Vr(p-p)=(1/f*RL*C)*Vp(rect),式中f=120Hz(全波整流),C為等效濾波電容值,在無穩壓的適配器(adaptor)且接上負載後,300-400mV的漣波電壓還算平常,至於無法讓負載正常工作,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導致.(如負載端的輸入電源穩壓電路電容老化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現事情並非像我想的那麼簡單,換了交換式變壓器後router還是當機了.... 目前正在找問題點 ...

有遇過一次router不穩甚至當機的問題,狀況剛好跟您相反,一開始注意力集中在router基板上找問題,以為是SMD元件焊接不良,將基板搞壞了之後才發覺應該查變壓器,果然是變壓器裡電容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過一次router不穩甚至當機的問題,狀況剛好跟您相反,一開始注意力集中在router基板上找問題,以為是 ...

漣波太大的確會讓router不穩,換成穩定的交換式變壓器後明顯撐比較久。但是因為不是原廠的電源接頭,接觸沒有很穩固,我懷疑是這方面造成上一次的當機。剛剛找到原廠24V電源供應器換上,韌體也升級成最新版,繼續觀察看看再回報。
原本的兩顆傳統變壓器都是ADSL modem留下的,麻煩的是沒有螺絲可以拆開外殼,全都是用高週波密封,強拆怕弄破,拆了裝回去只能用膠帶固定,非常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的兩顆傳統變壓器都是ADSL modem留下的,麻煩的是沒有螺絲可以拆開外殼,全都是用高週波密封,強拆怕弄破,拆了裝回去只能用膠帶固定,非常醜啊!

說到拆阿達姆達塑膠殼,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爆開之後再換對角,這樣就很容易拆開了損傷也不大,修好後用水電塑膠管膠合劑點幾點壓合,沒注意看的話看不出有拆過,用膠布的缺點是日子久了會脫膠,變成黏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到拆阿達姆達塑膠殼,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爆開之後再換對角,這樣就很容易拆開了損傷也不大,修好 ...

多謝您提供這個好方法,我還真沒想到有這招。昨晚還在想要怎麼拆這兩顆變壓器,畢竟傳統的還是比交換式耐用,電源也純淨不少

网友B:
我的是用一陣子,機器有點熱時就當機,不知是這種問題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用一陣子,機器有點熱時就當機,不知是這種問題嗎 ?

要有示波器,不然看不出來。你的問題原因很多,絕大多數是熱當,主要晶片加個散熱片通常可以解決

楼主:
經過一天以上的觀察,router已經沒有當機情形,合理懷疑是舊變壓器問題。改天我要來修變壓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說到拆阿達姆達塑膠殼,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爆開之後再換對角,這樣就很容易拆開了損傷也不大,修好 ...

上次也用這招 好用 而且不用怕用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也用這招 好用 而且不用怕用到手

對,虎鉗夾力雖然非常強,塑膠殼爆開瞬間虎鉗並不會往前衝,很容易拿捏力道,不會傷到手也不會傷到殼內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到拆阿達姆達塑膠殼,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爆開之後再換對角,這樣就很容易拆開了損傷也不大,修好 ...

用鋼鋸片畫個兩邊,就可以撥開啦,邊緣也還算可以

楼主:
今天按照ysc大的方法,拿家裡的虎鉗對角夾這兩顆電源供應器。老實說我被外殼爆開的聲音嚇一跳,還以為殼整個不保了,幸好只是接縫處裂開而已!

第一顆12V power adapter

打開外殼看到了二極體與電容

EI變壓器底部有上膠,費了一番勁才順利拆下,果然是萬惡的TEAPO電容作祟

換上日製NCC KZH 4700uf/16V

另一顆18V adapter,裡面也是A牌問題電容。這顆空間比較大,可以裝上10000uf等級的電容。

18V這顆原本在0.8A負載就有近2Vpp的漣波,換上電容後只剩300mv左右,差異不小。現在這兩顆又可以繼續使用了!

网友D:
電解電容的耐壓用太低了,要考慮 12V 規格的上頭的漣波電壓可能是 12 x 1.414 = 16.9V 少說也要用 25V 的。

電解電容的壽命除了跟品牌型號有關,溫度也是殺手像這種沒有散熱空間的變壓器也是很不利。
耐壓的規格也是項重要因素,如想要長壽耐壓值最好在工作電壓的一倍以上。

容量用太大反而沒有太大意義,跟變壓器的最大電流有關,漣波大一味的加大容量也是沒用,反而太大會讓變壓器啟動激磁電流過大不利變壓器本身。
常見的合適搭配 1A 配 2200uF,4700uF 可以配到 2A 的電流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解電容的耐壓用太低了,要考慮 12V 規格的上頭的漣波電壓可能是 12 x 1.414 = 16.9V 少說也要用 25V 的。 ...

多謝指教! 其實本電源供應器是12V DC輸出,因此內部變壓器應該是9V AC而已,耐壓16V是沒有問題的。你說的對,原來的電容是配2200uf(兩者都是),但是高電流輸出漣波真的有點大,懷疑是router當機的原因。最後我想這類的變壓器10000uf應該是極限,我不會再往上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