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邏輯板上五大電壓

楼主(2016-01-03):
這是惠民的朋友傳給我的,有用到的話就研究看看囉!

一、邏輯板上五大電壓和階調查電壓的作用
1、VGH: Vgatehigh,是指gate級的高電位,也就是打開gate級的電壓。
2、VGL: Vgatelow,是gate級的低電位,也就是關閉gate級的電壓,在二階驅動時此電壓有效,在三階驅動時,此電壓只是用來產生Vgoffl;
3、VgoffL: Vgateofflow,是gate級關閉電壓中的低電平(使用在三階驅動中,由VGL經過一個電壓轉換電路得到)。
4、VgoffH:Vgateoffhigh,是gate級關閉電壓中的高電平(在三階驅動中使用,用來消除下一條gate級關閉時由儲存電容(CS ON GATE)造成的電壓值改變),它的值基本上可以認為是Vgoffl+Vcom;
有些IC資料上面只提到了VGH和VGL,那是因為,這顆IC只支持二階驅動,有的IC資料上面VGH、VGL、VGOFFH、VGOFFL都有,那是因為此IC支持二階和三階驅動。
VDDG,VEEG為二階驅動的GATE的開關電平。
5、VCOM:液晶偏轉基..
關於Vcc和Vdd的區別
一、解釋
  VCC:C=circuit 表示電路的意思, 即接入電路的電壓;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內部的工作電壓;
  VSS:S=series 表示公共連接的意思,通常指電路公共接地端電壓。
  二、說明
  1、對於數位電路來說,VCC是電路的供電電壓,VDD是晶片的工作電壓(通常Vcc>Vdd),VSS是接地點。
  2、有些IC既有VDD引腳又有VCC引腳,說明這種器件自身帶有電壓轉換功能。
  3、在場效應管(或COMS器件)中,VDD為漏極,VSS為源極,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腳,而不表示供電電壓。
  4、一般來說VCC=類比電源,VDD=數位電源,VSS=數位地,VEE=負電源
  另外一種解釋:
  Vcc和Vdd是器件的電源端。Vcc是雙極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單級器件的正。下標可以理解為NPN電晶體的集電極C,和PMOS or NMOS場效應管的漏極D。同樣你可在電路圖中看見Vee和Vss,含義一樣。因為主流晶片結構是矽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結構Vcc就為負了。薦義選用晶片時一定要看清電氣參數。
  Vcc 來源於集電極電源電壓, Collector Voltage, 一般用於雙極型電晶體, PNP 管時為負電源電壓, 有時也標成 -Vcc, NPN 管時為正電壓.
  Vdd 來源於漏極電源電壓, Drain Voltage, 用於 MOS 電晶體電路, 一般指正電源. 因為很少單獨用 PMOS 電晶體, 所以在 CMOS 電路中 Vdd 經常接在 PMOS 管的源極上.
  Vss 源極電源電壓, 在 CMOS 電路中指負電源, 在單電源時指零伏或接地.
  Vee 發射極電源電壓, Emitter Voltage, 一般用於 ECL 電路的負電源電壓.
  Vbb 基極電源電壓, 用於雙極電晶體的共基電路.
  電路中的解釋:
  單解:
  VDD:電源電壓(單極器件);電源電壓(4000系列數位電 路);漏極電壓(場效應管)
  VCC:電源電壓(雙極器件);電源電壓(74系列數位電路);聲控載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電源負極
  VEE:負電壓供電;場效應管的源極(S)
  VPP:程式設計/擦除電壓。
  詳解:
  在電子電路中,VCC是電路的供電電壓, VDD是晶片的工作電壓:
  VCC:C=circuit 表示電路的意思, 即接入電路的電壓,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內部的工作電壓,在普通的電子電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連接的意思,也就是負極。
  有些IC 同時有VCC和VDD, 這種器件帶有電壓轉換功能。
  在“場效應”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極引腳,VSS乃CMOS的源極引腳, 這是元件引腳符號,它沒有“VCC”的名稱,你的問題包含3個符號,VCC / VDD /VSS, 這顯然是電路符號。

邏輯板維修總結(檢修思路)

一、外觀檢查看主晶片電源IC 濾波電容等易損元件是否存在明顯燒黑或顏色異常等;

二、測電阻測各供電測試點是否存在短路阻值變小,保險有無開路;

三、測電壓測各供電測度點電是否正常(①電源供電Vcc5V/12V,②主晶片3.3V ;2.5V;1.8V,1.2V 等,③VAA14V,VGH20V,VGL-5.5V,④VREF13V,VCOM 6V);

四、測IC 信號線對地阻值LVDS DDR與主晶片之間資料交換是否有不良;

五、檢查各連接線排插看屏線與邏輯板、邏輯板與屏之間排插是否存在接觸不良

※不用回感謝文,能給大家想要的資源是我的榮幸,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就直接用廣*告表示即可。
是的!站上的廣_告就麻煩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