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P8183 陶瓷負離吹風機怎麼拆?

楼主(2016-01-03):
三太子不學無術,只會修簡單的小家電
遇到PHILIPS HP8183吹風機,竟然拆不掉風口

電功1500W,開關的銅片已經融蝕

看的到拆不開風口,抽出銀色套筒,分離左右兩片把手
這款吹風機,請問有沒先進有成功分解的法術?

网友:
維修品送PHILIPS 服務站 ,我碰到的,都是貼錢舊換新。好像都沒修理。

网友:
這玩意比渦輪扇葉發動機還難拆?

网友:
在下拆過三隻日本貨,都是往前方拔起,內有卡榫,請注意.

网友:
這機型遇過,都是開關觸片燒掉,網路上找不到這種高耐流量的開關,
最後都進了回收場,當時也沒有搞破壞,研究它要如何拆它。

這種有高故障的機型,下次一定會再遇到,所以拆解的方法就請三太子來發表了,

我來去排板凳..........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上方圖片~
中間用小刀將外表的殼割開~
裝上後再用鋁質膠帶貼上n_030| ~

网友A:
凸字的地方,用一自往前施力
應該就可以用開了,
它只是一個卡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字的地方,用一自往前施力
應該就可以用開了,
它只是一個卡環

要是單純的卡還、卡榫~
三太子這根硬梆梆的..............................................木棒,早就把它震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單純的卡還、卡榫~
三太子這根硬梆梆的..............................................木棒,早就 ...

三太子木棒無法撼動?那該是【藏】螺絲了吧!螺絲能藏哪兒?還不被三太子發現?

网友:
昨天拆了hp4935也是不好拆、以為構造相似、拍謝沒幫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