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排行榜功能

楼主(2016-01-03):
最初痞酷網是用Discuz 6.0架設的,經過好年由就換到最新版了,我記得在D.scuz 6.x跟7.x 的時期是有排行榜的,不過後來換 X系列之後就關閉了,剛剛看到這個功能就又把它重新打開,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到論壇右上角頭像的下方那個快速導覽找到。
這是在幹嘛的對吧!顧名思義就是在排行,反正這個功能也不會多用到伺服器什麼資源,新年嘛!大家就玩一玩囉!

网友A:
是比誰修的多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比誰修的多嗎?

應該是排帥哥美女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排帥哥美女度~~

喔~~~~~這樣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排帥哥美女度~~

糾都媽爹.....帥哥排行榜怎麼會出現烏骨雞學姐還有小莉莉

結果仔細一看發現是自己看錯

一定是看太少美女保養眼睛的關係

楼主(2026-02-02):
測試替換Google 收索站點名稱?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替換Google 收索站點名稱?

楼主:
自從你跟我說統一站點名稱後,我大概發現一些規律,我是不知道Google 搜索出的"痞酷網"是怎麼來的,我以前都是用"PIGOO_痞酷網",當站點名稱,後來你說我愛好用底線,我有改過"PIGOO-痞酷網",最後統一改成"PIGOO 痞酷網",也就是中間只有空格。
目前還被賭博網站套著的頁數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不過只要知道是那一頁,然後把標題改一下,Google 發現標不同就會重新抓一次,被套著的賭博網站域名就被更新PIGOO 痞酷網,只是不知道再改回原標題會不會又被改回去?

現在來試這3個紅色方框好了,在我這台電腦上是第7頁。

楼主:
不過發現舊的也無法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從你跟我說統一站點名稱後,我大概發現一些規律,我是不知道Google 搜索出的"痞酷網"是怎麼來的,我以 ...

Google快照要有時間讓GSC慢慢消化掉, 目前也加了sitemaps讓GSC去抓取, 不過這預計是要等一段不少的時間...
要快的話就要一一整理出有問題的連結, 直接到GSC後台強制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快照要有時間讓GSC慢慢消化掉, 目前也加了sitemaps讓GSC去抓取, 不過這預計是要等一段不少的時間.. ...

魔大目前用的GSC 是誰的帳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大目前用的GSC 是誰的帳號?

當然是我自己的

楼主:
我應該要去A一個不是中華電信上網方式,然後再去A一台筆電,這台電腦就只登錄Google 帳號,也不收發信,避開谷哥、谷姐的一些警告。
A一台筆電比較容易,不過要到那裡A一個不是中華電信的上網方式?當然最好是不用錢的,要錢的也是要很便宜的,因為使用的時間一定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要去A一個不是中華電信上網方式,然後再去A一台筆電,這台電腦就只登錄Google 帳號,也不收發信, ...

我是直接收隔壁民宿的中華電信500m.重點是不用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