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ARP 29C-F20T CRT電視機,電容炸了

楼主(2016-01-04):
跨年都過了好幾天,怎麼打開電視還是在放煙火?
而且這電視也神了,居然還能傳遞味道?莫非這台是多拉A夢的未來電視?

嗯~還是回到現實,拆機吧!

打開一看,果然是電容炸了n_132|

轟炸過後的現場!電容兩隻腳都斷了,只剩焦炭粘著。

綠色區域的背面整片銅箔焦黑。擦掉焦炭後,除了銅箔外漏以外,目視狀況還好。
炸掉電容的背面反而沒事

請問,這樣只更換電容就好;還是附近有哪些零件需一併更換?

另外,這條電線要從哪邊比較好拆?
打算要把整塊電路板取下來,這樣比較好作業,也可以順便清一清。

以上,有勞各位了!

補充內容 (2016-1-8 05:19 PM):
2016/01/08 已解決,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那條線應該是連到映象管那邊的高壓帽, 從帽子那可拆下...
高壓呀... 要小心呀!! 電到會吱吱叫的!

要自行DIY CRT電視的朋友請注意
http://bbs.pigoo.com/thread-17936-1-1.html

网友B:
這板你已經清潔的差不多,請不要畫蛇添足去拆陽極帽,不然越修越大康
1000UF/50是垂直IC低壓電源的平滑電容
拆除電解,歐姆表測量板上電解位置兩腳孔的阻抗大於1K歐以上,即可更換新電解,試機
如果PCA板底膠條阻擋電容更換,請剪除膠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線應該是連到映象管那邊的高壓帽, 從帽子那可拆下...
高壓呀... 要小心呀!! 電到會吱吱叫的!

感謝提醒,高壓帽拆之前我會先放電,放完電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只是不清楚要如何拔開,不知道是不是抓著橡膠帽直接拔起來就好?

這部份我再看看,要不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板你已經清潔的差不多,請不要畫蛇添足去拆陽極帽,不然越修越大康
1000UF/50是垂直IC低壓電源的平滑電 ...

"電解位置兩腳孔的阻抗大於1K歐以上",太好了!記下了!

我來量量看,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高壓帽拆之前我會先放電,放完電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只是不清楚要如何拔開,不知道是不是抓著 ...

您可以在網路找找高壓帽的圖片, 就會大概瞭解它只是一個金屬卡腳,
有個方向壓一下, 就可以取下...

但, 沒事真的就別拆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高壓帽拆之前我會先放電,放完電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只是不清楚要如何拔開,不知道是不是抓著 ...

你如果會放高壓帽的電就因該知道要怎麼拆

你圖示沒有任何一張拍到正確拆除的地方

但我可以明確告訴你~絕對不可能是"直接拔起來"

网友:
拔高壓帽一定得先斷電卡安全..
第1..110V插頭先拔起來..
第2..拿三用電表的測量線短的那頭接地..長的那頭伸進高壓帽裏..可能會聽到放電的聲音
第3..翹起高壓帽外圍的橡膠帽緣...
第4...裏面不外乎有一個類似"ㄦ"的卡榫..左右一施壓.即可拔下來..
第5...擦拭完畢要裝回之前..最好再做一下第2的步驟..
第6...裝好後..高壓帽周圍如途上高壓油隔離空氣會更好

楼主:
剛剛去量了一下,約1.8K歐。看樣子把炸掉的換上就好了。

補一下背面燒焦的照片,昨天忘了拍。。

高壓放電的部份,我在上次換映像管座時,有爬過文。大概是如上圖的方式(網路借圖的)
也不知對不對,還好沒被電到。呵呵~

不過,這次因為各位大俠極力勸退,我想就不要多此一舉了。
只是這下要趴在地上施工了。。

感謝各位大大,待這2天進市區買電容,看情況如何再來報告!

网友C:
這不是燒焦...是電解液外漏一段時間..腐食了會漏電..最好要洗乾淨..基板另一面也要注意是否有電解液殘留..

网友D:
樓主您要不要找個小桌子,上面放厚厚一層舊報紙,再把電視往前翻,這樣就不用趴在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燒焦...是電解液外漏一段時間..腐食了會漏電..最好要洗乾淨..基板另一面也要注意是否有電解液殘留..

會不會是電解液先外漏,後來電容炸開時點燃的?
因為第一時間忘了拍照,照片是我把焦炭擦掉後拍的。

我有測試了一下,其中有兩顆陶瓷電容的腳已經不導通了;
甚至有一支整個銅箔剝離。
到時可能要借助右邊那個最大的焊點來把它們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要不要找個小桌子,上面放厚厚一層舊報紙,再把電視往前翻,這樣就不用趴在地上了 ...

跟跪算盤比起來,我還是趴在地上好了。。哈哈!

楼主:
 搞定收工!!感謝各位的幫忙~

有圖有真相,又可以繼續看小電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