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滑鼠按鍵不靈的懶人維修法

楼主(2016-01-04):
滑鼠用久了最常發生的就是按鍵不靈。

有人會說:[啊就那個按鍵換掉就修好了]。

可是我又想,好懶得動烙鐵或手上沒有烙鐵之外,[不想去買按鍵]啦!

這也不是沒有人這樣維修過,我只是整理一下而己。。。。

以下就是懶人維修滑鼠按鍵不靈的過程。

1。就是這隻滑鼠

2。拆開

3。脫光光上手術台

4。用美工刀撬開卡榫

5。就那一點[黑黑的]

把那個黑黑的地方刮一刮,再把按鍵的蓋子蓋回去,就修好了。。。。。

當然,那片[黑黑的]銅片也可以拆下來,但是我懶得拆,就用美工刀刮一刮了事。第一次銅片我有拆下來,第二次以後就懶得拆銅片了。

如果不小心用美工刀把按鍵的蓋子弄壞了,那時再動烙鐵吧!!!

(附注:用針不好撬,用美工刀比較好撬)

网友A:
開關拆修,的確是節省待料期間所需的消耗工時
象牌電熱水瓶吐出鍵(給水解除鍵NC接點),也是跟你滑鼠一樣的微動開關

网友B:
這隻真的用了很久哦,記得是羅技很久前的產品!

网友:
也可以塗一點金屬氧化清除劑當作保養,可以撐更久

网友:
想不到有人用這一招!!
太厲害!!

网友:
又學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拆修,的確是節省待料期間所需的消耗工時
象牌電熱水瓶吐出鍵(給水解除鍵NC接點),也是跟 ...

現在都 cost down,除了高級品己經看不到 OMROM 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隻真的用了很久哦,記得是羅技很久前的產品!

PS/2的,我的KVM還需要用到這種。

网友:
其實, 拆都拆了....
除非是手邊沒備料, 不然一定是動烙鐵把有問題的零件換掉...

不過, 以結果論來看,
只要能在最短的時間, 修好物件再上線, 過程就不是那麼重要了的!

网友C:
壞掉就換新的微動開關,不要那麼省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壞掉就換新的微動開關,不要那麼省好嗎?

不是省,是懶。。。。。。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都 cost down,除了高級品己經看不到 OMROM 的了。。。。。

以前的用料的確算很不錯, 有珍藏的價值~

网友:
用WD-40噴一噴也有效,音量轉大小聲有沙沙聲噴一噴也有效

网友:
學起來! 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關拆修,的確是節省待料期間所需的消耗工時
象牌電熱水瓶吐出鍵(給水解除鍵NC接點),也是跟 ...

哈~~它用這種開關喔

网友:
小撇步ㄝ,學到,不錯

网友D:
同意13樓的建議, 用WD40噴一下, 可以使的金屬不被氧化的效期拉長很多很久,
搞不好, 還比換新的微動開關還更長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13樓的建議, 用WD40噴一下, 可以使的金屬不被氧化的效期拉長很多很久,
搞不好, 還比換新的微動開關還更 ...

如果要用WD40,我會覺得噴在面紙上,再用尖攝子去摖。
這樣會比用噴的好。

网友:
居然看到跟我一樣的方式
我不孤獨阿
以前都拆舊滑鼠的右鍵來用
後來去電子街買了一次
一顆居然要30塊新台幣
只好拆開關用1000番的水沙紙磨一磨  繼續用

网友:
這個方法其實很好
對同僚的一支LOGITECH的藍芽滑鼠做過類似的動作, 兩年多了, 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13樓的建議, 用WD40噴一下, 可以使的金屬不被氧化的效期拉長很多很久,
搞不好, 還比換新的微動開關還更 ...

沒錯,換新的不會比"處理過"的好

网友:
拆這種塑膠蓋
常一不小心就拆壞了

网友:
更換滑鼠的微動開關,要選對品牌/型號才適合用"換"的,
一般電子材料行賣的微動開關,雖然大小和接點相同,但可能彈性/硬度不同,
專程跑一趟油錢或郵寄微動開關都划不來..想順路找到適合滑鼠的品牌/型號微動開關,實在有點難...
所以,還是用樓主或修復原有微動開關接點的方式較好! 若修不好,就換支滑鼠了!

另外,滑鼠幾乎都有1年保固,貴一點的則3年保固,保固期內交由購買處送修就好! 保固期外再自己修...
過去羅技的滑鼠可能相對較貴的關係,比較耐用,但現在羅技的平價卻同樣不耐用,

後來在順發買大陸品牌A4 TECH (雙飛燕) OP-27D,約200元,想不到便宜滑鼠也還蠻耐用,
保固期內送順發修過一次,到現在已用約5年。

网友(2016-02-15):
我也有同一隻
第一次看到用刮的,我更懶...噴個接點復活劑,撐了五個月,忍不住換掉了,
因為按鍵有點彈性疲乏,回饋力不太夠了.

网友:
我的電競滑鼠嚨嗎系直接換按鍵......

网友:
我有用過WD40噴過..
最近還有用酒精洗過..

為什麼要修滑鼠..
不是要省..是懶的出去再買..

网友:
用美工刀去除銹層、碳渣,+1

不知道可以買到同型號的微動開關。

网友(2016-03-23):
早點看到這篇 就不用一直花錢換滑鼠了  有些根本都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