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旺 JW-350A 強制進排氣熱水器 差壓盤異常

楼主(2016-01-05):
真旺 JW-350A

真旺 JW-350A

JW-350A

JW-350A

小弟有一台FF式的熱水器,前一陣子開始有要長時間放水才會點火的毛病!
所以花時間拆開來檢查,爬文檢查了水盤動作正常,開水有點火動作但瓦斯未啟動!
拿電表量壓差盤開水時有1.5V,母火電磁閥和主火電磁閥都有電壓,再量電阻測試
母火電磁閥大約40歐母,主火也為40歐母?爬文板上說應該是60左右才正確?
再檢查溫控開關正常,風扇開關正常,水盤皮完好,母火管打開清潔過了!
那剩下可疑的只有差壓盤,但查詢網路上好像沒有同型的差壓盤?
平常的壓差盤只有一條母火管,但這台有二條瓦斯銅管,一為主火二為母火
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將主母火的電磁閥插線交換,結果就正常點燃了!

但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備品可以更換,請教板上先進是否有其它的解決方法?
還是只能淘汰換一台熱水器了?另外這台的水盤和點火IC我看也是和市面上
的不同…水盤應該是比較難壞,但點火IC就有點麻煩…是否可以拿強排的機種
來改裝使用呢?

网友A:
會不會是老機接頭氧化,給他刮亮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老機接頭氧化,給他刮亮再試試

我也認為是老機接頭氧化+1

网友B:
這種牽扯到"周遭"生命安全的機器尤其是天然氣

若call原廠還有的修或保養,我會給原廠弄

若價格超過新機1/4,我會直接換新機~

畢竟!熱水器天天用~~我不想為了省個小錢拿全家及周圍人的生命安全來賭!!!
================

PS:另外你貼圖~也只貼外觀~內裡也沒拍照片,這樣其他人也很難明確告知你或協助你排除問題

网友:
建議您找台瓦斯偵測器,不裝電池開瓦斯開水測一下

由上面的原理圖來看,您的主火電磁閥可能掛了全開,母火則是卡住不開,所以平常母火缺瓦斯

萬一漏瓦斯可是有危險性的

网友:
你將"主母火的電磁閥插線交換",這樣會有危險性,測試一下還好,千萬不要長時間這樣使用

正常是微動開關推動之後,點火IC放出高壓,點火針產生火花,同時母火電磁閥打開 , 瓦斯通過,母火點燃,
感應針感應到高溫,IC送訊號開主火電磁閥 , 瓦斯通過主火,母火點燃火排 , 然後母火電磁閥關閉

而你交換主母火的電磁閥插線,變成一開始主火電磁閥就被打開,點火針產生的火花直接點燃火排,
就算主火點燃了,點火針應該還在不停的打火吧

覺得應該是母火的瓦斯沒有出來

楼主:
接頭部份已經完全有清潔過,但測試還是一樣,另外這台是接110v的機種
內部沒有電池,另外不通電下打開瓦斯或打開熱水龍頭一陣子,發現是沒有
瓦斯味道,而且它瓦斯打開時會有一種明顯的吸氣聲,所以蠻好判斷是否有
作動!

另外原廠已經倒閉的樣子,我有先試著連絡原廠但找不到原廠
而且連絡了幾家廚具瓦斯行的師傅,都說這進口的沒法維修,
所以就死馬當活馬醫了… 目前是會再買一台新的熱水器,這台
只是研究到底問題出在那裡?其實我以前沒有拆過相關產品
所以還蠻好奇的,它的進排氣管是大小兩隻金屬管在一起,就
是小管子放在大管裡面,而排風機是上置式的,但壽命好像還
蠻長的,這台記得有用六七年了還沒換過任何零件。

這是機子的點火IC,市面上找不到一樣的。

這是母火安全閥?不太確定作用是什麼?

壓差盤可以看到母火和主火各有一隻瓦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牽扯到"周遭"生命安全的機器尤其是天然氣

若call原廠還有的修或保養,我會給原廠弄

非常感謝提醒,我會多加注意的!
因為這熱水器的位置很靠牆又沒燈光
所以拍不少張都失敗… 後來拿LED
手電筒來照加閃光比較清楚點!
原始的兩張圖片是網路找來的外型圖片
內部構造部份我白天再想辦法拍清楚些。

网友:
21212056778450_625  21212056778450_4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82014607

有零件就不怕,就怕沒有,

网友A:
小弟再看一遍,偏向樓主您的壓差盤母火電磁閥沒電,所以您把母火主火線路對調就能點火,但是這樣一來變成主火電磁閥不會關(請您參考小弟貼圖說明)
圖的說明母火跟主火電磁閥通電後1個是開1個是關

請您上電開水,量一下母火電磁閥線路,在電磁閥端跟ic模組端是否都有電壓還是只有模組端有電壓,可以排除問題在模組還是線路,您的壓差盤小弟覺得應該是好的

還有您的ic模組輸入電壓是dc 1.5v,您確定免裝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再看一遍,偏向樓主您的壓差盤母火電磁閥沒電,所以您把母火主火線路對調就能點火,但是這樣一來變成主 ...

電磁閥我獨立量Pin腳是有送1.5v過來,點火IC的部份確定是吃110v進來後就沒有
任何電池了,今天五聯的人來安裝新熱水器時也有研究一下,他說這應該是用博世
技術的機種,台灣只有少數廠商使用,而且都是特規的零件,所以可能沒有辦法維
修… 目前我先把舊熱水器拆下來了,它是有時會正常工作,一但正常工作時就短
時間都會正常動作,所以也不確定點火IC部份是否正常了,再來就是溫度控制的部
份,近日多了個新毛病就是永遠會全開火排,所以不管水溫多少都會一直加熱直到
保護開關啟動,但溫度過高時水箱會有異聲,所以為了安全就沒有繼續測試。這樣
那個點火IC盒的可能性又上昇不少,但有點難拆下來拍照,這台很多固定螺絲的鎖
點都是要分解大部份零件後才有辦法拆到,所以拆組有點花時間… 目前在拍賣上繼
續尋找是否有代用的點火IC,研究一下是否能替代使用測試一下。如果有網兄有興
趣也歡迎拿去研究!

网友C:
挖....換新的了
這下有兩籤可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換新的了
這下有兩籤可領了!!

趁現在有補助就剛好順便換掉了,消防局是補助三千但手續好麻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趁現在有補助就剛好順便換掉了,消防局是補助三千但手續好麻煩…

消防局補助好像限定於
舊的熱水器裝在室內並且
熱水器不符合安規.安裝
自然排氣機型更換強制排氣機種
才能有三千的補助喔應該是這樣
如有誤請大大們告知及更清楚的資訊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局補助好像限定於
舊的熱水器裝在室內並且
熱水器不符合安規.安裝

本項補助對象為居家燃氣熱水器安裝不當,如屋外型(RF式)熱水器裝設於屋內或加蓋陽臺;半密閉自然排氣型(CF式)熱水器,未裝設或裝設錯誤之排氣管;其他燃氣熱水器或排氣管安裝不當致有產生並蓄積一氧化碳中毒之虞等情形之一者,需遷移或更換熱水器(包括強制排氣型燃氣熱水器、電熱水器或太陽能熱水器),經消防局居家訪視確認有一氧化碳疑慮後,即有資格申請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