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三洋變頻洗衣機 SW-15DV1 內桶拆卸方法?

楼主(2016-01-05):
遇到三洋變頻15DV1要拆卸清洗總是頭痛
因底盤下還有一個應該防零錢鐵片,導致三抓拔輪器沒地方勾

試過把馬達拆掉,然後從上面看能不能敲下來...也是卡關

小弟不才請教各位前輩遇到15DV1這台,如果要清洗是怎把內桶請下來的

三洋前輩tsao0427如有看到請賜教

网友A:
拔輪器反方向頂住撐起~

网友:
不鏽鋼內桶上方塑膠蓋螺絲要先拆下來

网友B:
看到別人還是能拆,版主的三抓拔輪器爪太粗?
插不進去縫隙中?! 還是組裝真正太密合?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35829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別人還是能拆,版主的三抓拔輪器爪太粗?
插不進去縫隙中?! 還是組裝真正太密合?
http://www.mobile01.c ...

14DV1沒有下面那塊鐵板喔,15DV1有那鐵板
已經有請教其他前輩方法改天再來試試看

网友C:
我都用底下這個"逼猴",並沒有你說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輪器反方向頂住撐起~

反方向?抱歉不太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底下這個"逼猴",並沒有你說的問題

就這塊鐵板跟底盤是沒有縫隙
(照片剛拍所以大螺母已經鎖上當時有拆)

我三爪就不知道勾哪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這塊鐵板跟底盤是沒有縫隙
(照片剛拍所以大螺母已經鎖上當時有拆)

用生鏽的另一邊阿~不是用夾的頂最外圍那                奇怪為什麼用firefox沒辦法上傳圖片用chome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這塊鐵板跟底盤是沒有縫隙
(照片剛拍所以大螺母已經鎖上當時有拆)

你確定這台沒有被人改過 ?

我沒有看過三洋洗衣機有這塊鐵片,我再確認一下,明天答覆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底下這個"逼猴",並沒有你說的問題

軸承拔取供具叫逼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軸承拔取供具叫逼猴?

是阿~要念台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生鏽的另一邊阿~不是用夾的頂最外圍那                奇怪為什麼用firefox沒辦法上傳圖片用chome才行

剛試了一下,就是沒辦法像你說這樣反抓住塑膠座會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這台沒有被人改過 ?

我沒有看過三洋洗衣機有這塊鐵片,我再確認一下,明天答覆你 ...

沒改過原廠的喔,拆過幾台15DV1好像都有這塊,印象中只有一台沒有,好像早期出來15DV1都有這塊好像防零錢用

有拆過一台最幸運是左搖右搖就搖下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軸承拔取供具叫逼猴?

用台語唸,台語的講法就叫逼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試了一下,就是沒辦法像你說這樣反抓住塑膠座會滑掉

伸進去勾住底座應該不會滑掉才對~

网友:
好運一點時
WD40+WD40+WD40+內桶底部
敲一敲也許可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台語唸,台語的講法就叫逼猴

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改過原廠的喔,拆過幾台15DV1好像都有這塊,印象中只有一台沒有,好像早期出來15DV1都有這塊好像防零錢 ...

知道了,這一型有做兩批,頭一批有加鐵片,後來生產的就沒有加了

加鐵片的原因我不清楚,但應該不是防止掉銅板,最早期洗衣槽是塑膠的,後來變成全部不鏽鋼,
這兩種都容易掉銅板進去,再後來就改成底部有一小段是塑膠的,就是你照片中這種,
那一部分改成塑膠就是為了防止銅板掉進去

遇到這種洗衣槽拆不下來,若是要更換軸受阻力,還可以從上面拿重物用力敲,但會傷到軸受,因為已經要換掉軸受了,所以沒有差,但若是要清洗保養不能傷到軸受,那就沒辦法了,只能用藥物浸泡的方式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