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示波器(新手入門詢問)

楼主(2016-01-05):
請問一下 小弟是剛進產業不久的人
聽到示波器有分為Shielding 跟 Com 的
(如有拼錯 還是錯誤的請指正 名詞也是聽來的 萬一有錯也請指導我一下)
請問這兩種有甚麼差別呢???
由於規定要貼一張圖 我能隨便貼一 張示波器的圖嗎???

网友:
聽到示波器有分為Shielding 跟 Com 的

不懂

只听说分为模拟和数字荧光两种类型。

网友:
你可發至~"打屁閒聊"~區,不用貼圖
因為你只是一般知識性詢問

PS:你亂貼一張圖是不行的,違反板規

楼主:
我知道了 請問那此文該如何是好?

网友:
貼圖原則須有極大的關聯性,切勿任意貼圖,對於自己提出的疑問,應先事前過濾,你究竟是希望了解示波器哪一部分問題?是操作/原理/種類等問題.或者先在google搜尋,若也蒐尋不著,可能要懷疑自己的問題已偏題了.

楼主:
我想我還是暫時不問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樣問 上面都是聽來的
我在自己看一下好了 謝謝各位高手指點

网友:
先了解示波器在你的工作上是何功用
再來決定選用哪種示波器
如有需要,還可以請供應商做推薦介紹教學
("泰克"曾經派人到我前~~~~~公司接學,因為公司買了數台示波器,聽說一台3x萬NT)

网友:
咳~嗯~  我來晚了  希望您還在注意這篇沒走掉

...示波器有分為Shielding 跟 Com 的  ...
應該是說
...示波器有分為隔離(獨立)通道 跟 共用’地’ 的  ...

共用’地’ 的
你照片那機型  用電表量 CH1/CH2的BNC地  是接一起…共用’地’ 的
即我們一般常見機型

隔離(獨立)通道用電表量 CH1/CH2的BNC地  隔離的
例如附件 安捷倫的隔離通道手持式示波器
-----------------------------------------------------
shielding 泛用字意[護殼,護罩,擋板]
          在電子工程領域方面 泛譯為 遮蔽/屏蔽
例如: 金屬殼或帶有編織(屏蔽)線     用來 遮蔽/屏蔽  電磁波雜訊

總是會有人 喜歡 說成  屏蔽隔離  電磁波  (把電磁波’隔離’開)
進而 把 隔離/獨立  當成這shielding字眼
但是  shielding  不是  隔離
偷換概念的假邏輯    A=B , B=C   所以 A=C ??
套入偷換概念的假邏輯 就成了
Shielding =屏蔽  ;  屏蔽 = 隔離  電磁波;    隔離=/= Shielding (根本來亂)

教你說成 shielding那人  請他洋墨汁再喝幾品脫後 再深造一下

這是打屁版  所以語氣跳脫些…  大家開心就好

楼主:
我一直都有在注意這篇文章
但是真的如果以我所聽到的字眼去Google 真的 google不到甚麼東西
我一直以為是我聽錯了
今天聽到SIMON1016講解 我終於懂了
感謝你的說明
當然 我不會請他喝洋墨水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有在注意這篇文章
但是真的如果以我所聽到的字眼去Google 真的 google不到甚麼東西
我一直以為是我 ...

我想你已經知道  ,,中文關鍵字 是 隔離通道+ 示波器;
英文接受度還可以的話可以搜 關鍵字  Isolated Channel

洋墨汁是 開玩笑的, 因為這裡是打屁版輕鬆一下

有空上來溜溜, 喇滴賽之餘, 記得飼公狗喔!!

网友:
我最希望的是看到這樣子   本來內容不對了   在經過過討論之後    指正了錯誤的地方
同時也使本文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