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得偉18V衝擊起子機 +HILTI 14.4V電池..

楼主(2016-01-05):
淘寶買的HILTI 14.4V電池(75人民幣).
前面有人分享用A123*6串改裝.我已經改2年多了(充電器IMAX B6).但是力量很虛.常常電池過熱斷電.
那篇已經不能再回覆...現在改成這樣(隨意亂改請見諒)..

這個HILTI電池用4串充電器沒問題(電池本身有保護板).但是過放還是會掛掉..
所以才又購入2顆電池..紅箭頭是充電插頭..

電池裡面是CGR26650*4

電池裡面是CGR26650*4

充電器淘寶借圖..50~70人民幣

充電器淘寶借圖..50~70人民幣

A123*6串

A123*6串

网友:
還有電壓指示,是自己改的嗎?
電壓指示有開關嗎?

网友:
電銑是18v用14.4v的電池會較沒力呀,要用18v的鋰電池,不過18v的鋰電保護板動力型的好像較少看到,
你說的之前用A123*6串改,會不會是它電池不是用動力型的,不然用6串應該是24v在用的。
看要不要用5串動力型來,試試看,會不會恢復正常。

网友:
呵,我誤會了,原來a123是鋰鐵,不好意思,我以為是鋰電,那是18v電動專的沒錯。

楼主:
我改過4支4串(3.7*4)跟2支5串18V18650鋰電池改電鑽或起子機+ IMAX B6 .結果都是失敗收場..
掛掉幾顆18650跟2個起子機上的電鑽開關(手指按的開關).所以電壓少一點比較保險...

原本這隻得偉18V是用鎳鎘.負載大時電壓下降比鋰電大.3.7(4.2)V*4應該堪用了..
跟原本的鎳鎘電池轉速力量到底差多少也不清楚.原本的鎳鎘已經掛了...
至少比之前A123*6串好用太多了.A123改大概2顆自攻釘就斷電了.
(斷電的狀況是突然沒力停轉.要等2~3分鐘才恢復..)
A123好處是電池怎麼操都不會掛..

HILTI 14.4V電池本身保護板有電量顯示.我另1支HILTI 14.4V起子機是淘寶買二手
(1機2電+4串充電)已經用2年了..照片改在德偉18V起子機上.我把HILTI電池上突出部分切掉.
1顆60人民幣而已(剛剛才上淘寶看到.不是75人民幣).單買來拆CGR26650*4也夠本了..
4串3A充電器台灣雅虎拍賣199元.

建議改這種電池工具千萬不要給別人用.沒電硬使用電池過放絕對會掛掉...

淘寶借圖.黑色框內要切掉..

淘寶借圖.黑色框內要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