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心會員贊助的BENQ DC C60 600萬畫數 數位相機

楼主(2016-01-05):
這是一位熱心會員贊助的,讓我全權處理,共有十來台,因為都沒有電池及記憶卡,所以我只能用外接電源一台一台測試(這台是用5V Adapter),請注意!我不可能做細部測試,例如不能開機或明顯可判別故障的不會拿出來,我只能做簡單的測試。

只有裸機一台,2016/01/07 截止,每台換10個酷幣,如果比較多會員要換,我會以會員平時熱心論壇程度決定給那一位會員。
拿到固然開心,沒有拿到不用氣餒,我還有好東西會陸續貼上來。
※要用寄的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費用。

楼主:
可能大家都有手機了,所以相機比較不需要,或是大家都用高級相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大家都有手機了,所以相機比較不需要,或是大家都用高級相機了。

現在數位相機都被丟出來了.
二手市埸上日系的一台一百五'二百都賣不掉.

其實好的數位相機拍出來的品質大多比手機要好.只是對多數人好像方便比品質重要.
我的一些維修照片就是用十多年前的二百萬畫數Nikon相機拍的.

网友A:
贊成 draculaxx 大的說法,我用手機拍出來的維修照品質真的很差,簡直見不得人!
這台有600 萬畫數,近拍可達9 公分,一般拍維修照應該可以了,所以老大,我來排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贊成 draculaxx 大的說法,我用手機拍出來的維修照品質真的很差,簡直見不得人!
這台有600 萬畫數,近拍可 ...

這台在十年前居然要價一萬二????

品質好不好就不知道了。應當是不敵日本的。

网友B:
其實一直想把相機改成類似那種高距離工作顯微鏡
不過難度很大, 因為相機有 USB 但是沒有 UVC 那些輸出, 要從FIRMWARE著手去改, 資料少, 沒有合適的開發工具, 所以一直沒有成功過.

网友:
小弟來喊加油的,當年的像機說實在的鏡頭都還不錯,只是電子部分規格差一些

小弟手上的fujifilm 4900z也還在用,電池早死光了,記憶卡更停產10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一直想把相機改成類似那種高距離工作顯微鏡
不過難度很大, 因為相機有 USB 但是沒有 UVC 那些輸出, 要 ...

老像機大多有av輸出,接電視就可以了

當年小弟用nikon cp950直接套在顯微鏡目鏡上在加電視就是顯微像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像機大多有av輸出,接電視就可以了

當年小弟用nikon cp950直接套在顯微鏡目鏡上在加電視就是顯微像機 ...

我的是nikon cp990。。。。。。

當時買二萬五。。。。滿貴的。。。

但品質真的不錯

楼主(2016-03-15):
這篇我居然忘的一乾二淨了,剛剛逐台檢查了一下,總共有五台有內含電池,其它都沒有電池,電池充電後可以開機,其它就不知道了,有興趣的會員可以登記一下,2016/03/18 AM:1200截止。

1.cremaker

网友D:
1.cremaker  *1
2.sandy319 *1  (希望有電池)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remaker  *1
2.sandy319 *1  (希望有電池)

因為電池只有五個,所以前五名都有電池。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沒酷幣,放棄排隊

謝謝。

1.cremaker  *1

网友:
1.cremaker  *1
2.lkkseemi   *1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篇我居然忘的一乾二淨了,剛剛逐台檢查了一下,總共有五台有內含電池,其它都沒有電池,電池充電後可以開 ...

熱心會員贊助的BENQ DC C60 600萬畫數 數位相機
有興趣的會員可以登記一下,2016/03/18 AM:1200截止。

wish  老大  事情多 貴人多忘事  !
提醒一下 2016/03/18 AM:1200截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熱心會員贊助的BENQ DC C60 600萬畫數 數位相機
有興趣的會員可以登記一下,2016/03/18 AM:1200截止。

真不好意思!我忘了這件事了,請轉帳10個酷幣給我後,跟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事宜。
酷幣請先轉5個看看?如果正常再轉5個(也就是分兩次轉),避免系統自動轉兩次。

楼主:
還有名額可兌換,請問還有沒有需要的會員需要?

网友:
老大, 10 個酷幣己轉,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名額可兌換,請問還有沒有需要的會員需要?

感謝 老大, 10 個酷幣已轉!
請查收!

网友:
我換一台來玩,以前也有買過類似的不同廠牌的機型,畫素較少,只能用一般1.5V的電池,有買過充電式1.2V的電池,使用效能變不好,後來有改成外接式用大電流的電池,不過不是很方便,後來又摔到,電池盒外蓋被傷到,又買了二手sony的V1相機,品質真好,用到最後連電池也壽終正寢,原廠的電池太貴,要再買相容的電池都還沒買,在家還可以加充電器來使用,出門就不行了.

10個酷幣已轉過去了.

楼主:
有電池的C60 只有幾台,兌換的會員會多送一台沒有電池的C60,這樣以後要拆換就有零件了。

這台相機就是使用這種電池供應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0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電池的C60 只有幾台,兌換的會員會多送一台沒有電池的C60,這樣以後要拆換就有零件了。

這台相機就是使 ...

感謝  wish老大 多送一台沒有電池的C60 零件機。

數位相機  已收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沒酷幣,放棄排隊

謝謝。

酷幣可用積分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