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93V 維修(完修)

楼主(2016-01-06):
自已雖然是電子科專科畢業,但畢業後工作變成純軟體設計
20多年沒再做電子維修,手上一台benq fp93V 壞了有5年了
故障是按電源開關沒有反應,什麼燈都不會亮
就一直放在那,原本都還打算拿去回收,換個100元回來了
想想自已也是電子科的,總要試著先修看看

手上也沒什麼工具可用,就一個電表,一般的十字.一字起子
一開始要拆外殼,對目前的我來說,就是個大工程
先上網查了一下,還有在站上看一些別人維修的過程
總算知道那些位置有螺絲要先拆下來

接下來就是如何用起子把外殼弄開
這個地方就弄了2個小時,因為怕弄壞
一方面工具是大的一字起子,不好插進外殼逢
最後在家裏找到另一起眼鏡用的小起子
配合大的一字起子,總算拆開外殼,看到鐵殼

拆開外殼

拆開外殼

拆鐵殼就簡單多了,看到電路版了

拆開鐵殼

拆開鐵殼

因為故障情形是按電源沒有反應,第一直覺就是電源電路部份
先目視觀察一下電容,果然發現3個電容鼓起來
這下心裏可高興了,想說難道這麼容易就修好了
統計了一下版子上全部的電容,衝去電子材料買了
沒想到花蓮這個地方,沒什麼材料行了,價錢也好貴
8個一般品質,共收了我78元,想想算了,能修好最重要

鼓起的電容

鼓起的電容

把全部電容都換掉後,就上電測試,測試結果是,果然沒那麼好的事
情況仍舊,這下就不知要查那了
只好先測看看有無電源,測試結果是3V,5V 都有出現
但怎麼按電源鍵就是不會亮燈,修到這只好先暫停

過了2天不死心,再試著查看看,靈光一現
想說是否應該先確認一下電源關是不是正常
就把開關版子拆下來,這個開關長這樣

檢查開關

檢查開關

一測結果當真是電源開關故障,一直是開路
但這個開關在花蓮材料行都找不到

拆掉開關

拆掉開關

最後火大了,想說反正修好就只是當自用備用機
難看也不管了,電源就用外部電源開關控制就好
直接焊個電線給他永遠短路
最後焊成這樣,在拆開關過程,因沒什工具,是加熱時用鉗子拉起來
導致電路版部份有被拉起來情形
最後接上測試,電源燈終於亮了,接上電腦測試也一切都正常
最終感覺電子魂又回來了
也要感謝站上高手提供不少維修實例及經驗,才給了我敢修看看心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
這種NB用的按鈕***如果彈性還未疲乏***基本上拿一個小瓶蓋將按鈕放入瓶蓋內噴入WD40,先泡10分鐘後取出,用小一字起,快速按開關10來次後,再放入瓶蓋再泡10分鐘,取出後(清乾淨)因該就可繼續使用

楼主:
嗯嗯! 受教了
可惜拆的過程那個開關有受損
沒法再拿來用了

网友:
power sw不能用這樣直接導通拉.其他按鍵會失效的.快把它改回來

网友:
沒屋頂應該找得到吧,不然可以考慮把你最少用到的那顆鍵換過去用(例如音量小)

楼主:
是哦!
確實,我最後只測試跟電腦接,看畫面都正常,就沒在試別的功能
因這台只是想修好先放著當備用機
看來要去買個開關零件才能完全復原
但我之前找了拍賣網站,也沒看到在賣這種類形的開關

网友:
拆這種開關, 用過這樣的方法

出差住飯店一般都配有男女洗刷設備, 刮鬍刀應該是其一.

拿來拆了刀片, 一般都0.03mm 到 0.05mm, 厚的是低檔次的, 把刃口貼水泥地輕輕磨掉, 以剛剛不行割紙為好, 就證明刀口鈍了

買咖啡多要兩支咖啡棒, 竹子的比較好, 軟木的也可以, 夾住緊固.

普通一只烙鐵加熱焊點

這把小刀片塞到焊點做分離, 應該很好拆

楼主:
xiaolaba大大,好特別的工具跟方法
大家的密技都好多,感謝指導!

只是脫離電子業太久,那個開關到底是叫什麼名稱
我那個時代最多只記到微動開關

我在拍賣網站有查到 貼片按鈕,但看圖又不完全一樣
下單量又要100個(可能要我轉行改修螢幕才用得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大,好特別的工具跟方法
大家的密技都好多,感謝指導!

這顆像不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54573881

网友:
剛剛去沒屋頂搜尋 關鍵字:  貼片 微動開關

楼主:
感謝 b大,a大,兩位幫忙查尋
"貼片 微動開關" 用這個查
有找到一家賣40個1包,75元
圖看起來有像,等回家再量一下尺寸,就可以確認是否一樣了
再次感謝各位幫忙指教!

网友:
按鍵開關直接短路這事我也幹過,是手機的開機按鈕
但那是因為背殼蓋上會壓到該按鈕,所以一直持續短路
看起來是沒有影響,還是能開機使用.
但是後來我發現,靜置不使用狀態下,3小時候手機電池還是發熱

所以說在那個狀態下,會一直在異常耗電狀態
我倒是沒撐到最後看手機是不是會壞掉
因為之後我就在背殼開洞了.

网友:
我修過一台人家不要的22吋ACER.除了板子有小問題外.開機就無法關機.電源開關在做怪.全換成中古良品後正常.但拆卸舊開關一看.原本彈片上積了一些香菸焦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