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VERTER輸出電壓不足

楼主(2016-01-06):
各位板友好

目前想做輸出15V與9V輸出的測試電路,

我按照VIPER12A 的NON ISOLATED FLYBACK CONVERTER Application note做
因為手邊零件及輸出電壓關係,做了部份的更動,IC替換成AiT AP8012 (GOOGLE有看到AP8012幾乎可以跟VIPER12A替換

拉15V到R5那邊做分壓,R5改10K,R7改2K,R8改10K,PNP改MMBT3906,變壓器二次測繞成兩組獨立線圈,

當接上110的市電,C2量到約165VDC的電壓,然而15V的電壓卻只有輸出6.3V而已,變壓器的二次測匝數加倍,也得到一樣數值

請問這部份可能是哪邊的設計出了問題呢?

网友A:
這是技術區

1.請附上你實做的成品
2.你附的圖非你自己的圖,你也改了一些,請附上你修改後正確的圖

雖然你有上不知哪來的圖片~但是我會認為這是"濫竽充數"僅是要配合能夠於技術區發帖而已

你若懶惰 or 不想放上我提的1.2.點

~ 請你爾後發文至"打屁閒聊"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技術區

1.請附上你實做的成品

不好意思,我以為這邊也能詢問問題

1.目前實體電路版是燒毀的狀態...只能晚點提供半成品
2.可以附上修改後的圖
附上之後,除了打屁閒聊區外,還有哪個版面適合提出問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以為這邊也能詢問問題

1.目前實體電路版是燒毀的狀態...只能晚點提供半成品

就是在這個板區提問.
U大只是要您附上有用的資料來供大家分析與討論; 如只貼一張公板圖那大家也只能擲茭猜猜看.

從您在1#提到變壓器的二次測匝數加倍這方法, 我猜大大應該沒處理過交換式電源.
先詢問一下:
實體電路版是燒毀哪些地方?
L1主變壓器的規格為何?
選用零件是不是都跟大大畫的電路圖標示型號規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這個板區提問.
U大只是要您附上有用的資料來供大家分析與討論; 如只貼一張公板圖那大家也只能擲茭 ...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我是按造公版圖下去做的,以為提供公版圖會比較好Orz
而電路板因為燒毀,正在重弄就沒有直接附上。
-
我是第一次做電路板,也是第一次碰電源電路,所以相關知識不甚了解。
實體電路板除了輸出電壓異常以外,是可以正常的動作的,
燒毀基本上都在ic的pin1跟pin2,就是接地的兩隻腳。
或許是焊接時的濺錫短路,以及有次忘記等放電結束,就進行操作造成Orz

變壓器我是用EE16下去繞製。

電路圖,+DC能量測到165V的電壓

3#是目前電路板上的零件。
裡面有做一些額外的動作測試,C15多並上一顆104電容,C14多加上一顆二極體,及Q5的2.3腳短路。
電路板都是可啟動,只是輸出電壓都維持一樣6V左右。
有臨時拿VIPER12A的回來測試,由於封裝不同,只好從電路板拉線,不過結果仍是一樣的,
目前認為是Feedback設置的電流有誤,造成ic關閉不動作。
------------
由於我的疏忽導致違規,不能直接回覆板友,真不好意思
lazy104 謝謝你的提醒,不過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更正,只好再等一段時間了;
             另外你說得繞線規格是? 是線徑嘛? 還有其它甚麼規格呢?
雄爸爸 一次測的電感值是對的;不好意思,示波器的波型忘了記錄下來;

應該是回授跟TL431那邊的電路有問題,把1K換成10K,那麼電壓就會增大到17~18V
而FB腳的電阻換成10K,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後來在15V的輸出加上470歐姆的小負載,電壓掉到只剩10V,沒辦法有穩定的輸出。
目前試著找出問題點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我是按造公版圖下去做的,以為提供公版圖會比較好Orz
而電路板因為燒毀,正在重弄就 ...

大大, 版規要求圖檔不要使用外部空間連結確保資料完整, 請盡速修正, 不然會被回收到違規區.

主變壓器的相關資料為何? 有繞製規格嗎?

网友:
一次側的電感量對嗎?
有示波器可以看波形嗎?
電壓回授電路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