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L42-5500 不開機 無電源

楼主(2016-01-06):
上電無電源 電源板強制觸發 有12v 有5v 都有出來 但無紅燈

所以懷疑主機板

bga晶片重置

上電ok

网友:
恭喜完修 超強n_116|

楼主:
對不起 照片拍的不是很好 但電視bga後 就ok了 在加強扇熱 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A:
電源板強制觸發 ... 是什麼意思?
BGA晶片 如何重置 0.0?

楼主:
用BGA 機台 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強制觸發 ... 是什麼意思?
BGA晶片 如何重置 0.0?

5VSB POW ON 短接 就能強制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解說

网友B:
大大請問一下關於植球電視BGA要用哪種鋼網呀

BGA回焊要怎麼對準焊回去

想入手BGA回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問一下關於植球電視BGA要用哪種鋼網呀

BGA回焊要怎麼對準焊回去

鋼網上千百種 備不完 純手動置球 一個一個的放

主機板 有基準線 對好 回焊 到一定的溫度 就會自動對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鋼網上千百種 備不完 純手動置球 一個一個的放

主機板 有基準線 對好 回焊 到一定的溫度 就會自動對準 ...

錫珠溶了就自動規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錫珠溶了就自動規位.....

簡單有力 酷

网友C:
我看過一個youtube的BGA過程影片,晶片在溶錫瞬間會動一點點
因為錫珠液化了,接觸焊點後會黏住就歸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過一個youtube的BGA過程影片,晶片在溶錫瞬間會動一點點
因為錫珠液化了,接觸焊點後會黏住就歸位了. ...

正確 大大好眼力喔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鋼網上千百種 備不完 純手動置球 一個一個的放

主機板 有基準線 對好 回焊 到一定的溫度 就會自動對準 ...

植球後是用鐵板燒嗎?
因為我沒有鐵板燒可以直接推過去加熱
要放預熱台的同時珠珠就亂亂跑了

网友:
恭喜tchjim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植球後是用鐵板燒嗎?
因為我沒有鐵板燒可以直接推過去加熱
要放預熱台的同時珠珠就亂亂跑了 ...

當然要放鐵板燒上烤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是sis晶片嗎???

网友E:
bga晶片純手動置球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a晶片純手動置球不簡單

真的 累死雙眼了

网友:
厲害厲害~~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