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線圈的問題

楼主(2016-01-06):
請問一下
1.特斯拉線圈的尖端放電 屬於電暈放電 電壓在加強 就變成線條放電
最後就是如同閃電一般的火花放電?

2.特斯拉線圈 放電時候 附近的燈管會亮是因為 特斯拉線圈的電流流經燈管然後接地
還是 電磁能傳遞給他使它發亮?
3.電暈放電出現的弧 就只有放電那麼一小段 她的電流要怎麼到達接地 這樣有形成通路嗎?
沒有電弧跟燈管碰到怎麼會亮?
還是空氣中還是有電流在移動只是看不到而已?
4.特斯拉線圈頻率沒有達到共振頻率時 會比達到共振頻率時的電弧來的小?
各種不同的頻率就有不同的電弧長度 共振頻率時的電弧最大?
那示波器可以檢測頻率嗎? 還是要用算的但是空氣中的那個電容要怎麼計算啊
5.
這個影片中的人 拿金屬去碰不會被電 跟用手直接去碰會被電的原因是
集膚效應?

最近小弟在準備製作特斯拉線圈

感謝您

楼主:
忘記說那張圖的出處是來自  ElectroBOOM

借用一下圖  小弟模仿他製作特斯拉線圈。

网友:
不錯不錯
請問一下
1.特斯拉線圈的尖端放電 屬於電暈放電 電壓在加強 就變成線條放電
最後就是如同閃電一般的火花放電?

前面因為電漿還沒穩定  所以無法形成通路但是空氣又一直被(極穿)所以形成了電暈放電
電壓在加強 就變成線條放電  因為有了一條穩定的電漿

2.特斯拉線圈 放電時候 附近的燈管會亮是因為 特斯拉線圈的電流流經燈管然後接地
還是 電磁能傳遞給他使它發亮?

附近的燈管會亮是因為電磁場加速內部的汞蒸氣形成電漿態並發出短波紫外線 紫外線被塗佈在外圈的磷質吸收後 磷就會發出可見的光    外面那圈可以叫他螢光質  就白色那圈

3.電暈放電出現的弧 就只有放電那麼一小段 她的電流要怎麼到達接地 這樣有形成通路嗎?

有通路 其中一定有電子流動  只是看不到路徑人眼不能夠看見所有頻段的電磁波
順帶一提光是電磁波喔

沒有電弧跟燈管碰到怎麼會亮?  電漿發出的其中一個頻段的電磁波是肉眼可見的
還是空氣中還是有電流在移動只是看不到而已?  是的肉眼無法看見所有電磁波

4.特斯拉線圈頻率沒有達到共振頻率時 會比達到共振頻率時的電弧來的小?
對在頻率還沒到達到諧振點之前電壓是上不去的

各種不同的頻率就有不同的電弧長度 共振頻率時的電弧最大?
不一定  要看系統中的LCR  來計算諧振點
那示波器可以檢測頻率嗎? 可以啊 用感應的應該就可以測量的到了

還是要用算的但是空氣中的那個電容要怎麼計算啊
那個要看電極板面積 間距  還有空氣的介電常數就可以計算出來了

5.
這個影片中的人 拿金屬去碰不會被電 跟用手直接去碰會被電的原因是

因為阻抗    肉體阻抗比金屬棒高 所以電流流經肉體的並不多
那要是肉體有電位差  只要形成兩個端點那就危險了 這時迴路就會形成 電流將流經肉體

集膚效應?
是指說在高頻率電流流經導體時   表層的電流分布與內層電流不一樣的現象
可以利用李茲線  或是絞合線克服

网友A:
看到這個提問, 想起來玩過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oDAspGPPc
跟你有類似的還沒理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提問, 想起來玩過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oDAspGPPc
跟你有類似的還沒理解的地方 ...

自激 高壓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7.1.258.Cq65lFgLOyw
自激式boost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1.0.0.cGxNRLMI5Vk

這個電路激簡化到會一直換NPN晶體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原來是電磁波 電磁波可以變成一個迴路(跟電流一樣嗎?
小弟讀的是高職 我還以為是電場造成的

您指的大於諧振頻率之後就會電弧是這個意思嗎?(只要大於諧振頻率就會有電弧?)

那他的手一直去接觸頂端 改變了電容值   也改變次級頻率這樣還會有電弧?

順便在問一下 為啥手指那端會有電弧啊
另一邊就沒有

請問要讀跟特斯拉線圈頻率 電磁波有關
是要讀哪一類的書籍?

有問題可以詢問您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原來是電磁波 電磁波可以變成一個迴路(跟電流一樣嗎?

電弧只是能量釋放的一種現象  諧振點到達時 效率最高 能量轉換越好當然能量就有了可以放出電弧

書籍的話這個應該是屬於交換式電源一種極端的應用
或是 boost 架構的轉換器    晶體變成了放電間隙而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c ... ter/boost-converter

對了既然說到特斯拉 記得讀讀尼古拉 特斯拉的生平

特斯拉變壓器  也可作為無線輸電的一種實現辦法

网友:
另外其實我不建議玩特斯拉變壓器  太貴了  材料麻煩  組裝耗費心力  調試更是讓人胃痛
所以我至今從沒玩過    ZVS我倒是還有興趣呢   還可以做高頻加熱

比較實用的話倒不如做個12口的USB電源   不會太多  現在規格統一 很多都吃USB的電
或是製作新世代的USB3.1電源  搭配高通的快速充電   做一做可以拿去參賽了
或是一個跟自己背包整合的移動電源(20AH以上)  再搭配一個行動電源(5000mah足矣)

网友:
以前用過映像管電視中的返馳變壓器來玩過,驅動使用 555 與水平晶體。
有工作頻率的限制但效率比較高,最高的電壓只玩出兩三萬伏特,再高也上不去了。
空氣中有濕氣在幫忙放電也充滿了豐富的臭氧味。

有空再來做一個像 4 樓影片中的迷你特斯拉,好久沒玩高壓皮有點癢了。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小弟和同學專題已經準備好要做這個。
材料小弟已經準備好要買了 線圈交給另一個同學繞了

上面那個電路圖 是那個網站的電路圖(模擬電路圖做成品)
POTT1 25圈 精密可變電阻
看翻譯沒錯的話
可以轉可變 500KHZ 到 1.5MHZ

不知道會不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