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這種開關嗎?

楼主(2016-01-06):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需要一種開關或設備來提供6台無線電機之間切換選擇啟動且共用一隻話筒,但目前我能想到的切換開關就只有圖中的風扇按鈕開關而已,但也只有3段可選擇,並不能達到我要的6段,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什麼方法或開關能達到我要的要求呢?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01/06/225245rsuhxsnnjqn1hh5e.jpg

网友:
無線電機之間切換選擇啟動且共用一隻話筒

電源共用 每個車機獨立保險絲  話筒接頭改用快速接頭方便插拔
電源開關用車機的開關

不建議
大電流波段開關難找  話筒至少有3pin  可以用切換器  也是難找

网友A:
三用電表的轉盤拆下來用如何?

有大電流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用電表的轉盤拆下來用如何?

有大電流的問題嗎?

那要會自己LAYOUT電路板

三用電表內的轉盤 現代大多是利用銅片加PCB印刷圖案  來做開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用電表的轉盤拆下來用如何?

有大電流的問題嗎?

  共用一隻話筒,不像有大電流的問題

三用電表的轉盤拆下...這樣做 比 跟2# 說的6波段開關
成本更高/  加工更麻煩 / 會更大占空間 / 成品也還是個波段開關

网友B:
有這種開關就叫 6連動開關。

現在已經很少電器使用這種開關了,這種開關不耐用常會因氧化而接觸不良,不建議用。
如果是無線電話筒要用的我會使用高可靠度 DIP 接腳的信號用繼電器與六選一邏輯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這種開關就叫 6連動開關。

對啊~我也記得有這種多連動開關

另外~我也覺得不像會有大電流的問題
就算有~改一下,用繼電器輸出就好了

网友C:
還不知道無線電機需要外接的線,到底有幾條哩??

网友A:
歹勢,我還在想三用電表的轉盤

突然覺得,根本不需要把轉盤拆下來
而是利用壞掉的三用電表,帶殼,把線引進來焊上,變成外置帶線的遙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歹勢,我還在想三用電表的轉盤

突然覺得,根本不需要把轉盤拆下來

利用2.54mm排針跟排母  就跟以前人工交換台一樣用香蕉插頭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使用6段的波段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64392611

謝謝大大的回覆,這開關可確實可以使用,但小弟覺得唯一缺點是在切換時無法立刻一按(轉)到位至要使用的無線電機上,且無法做到美觀,可想而知小弟會被這無奈的官僚文化及各級長官的意見而打槍,因為這切換盒是要在塔台上使用的,其目的就是要多部無線電機同時開機且守聽並在需要時可立即切換選擇無線電裝備來發話做航行管制,因我處的塔台空間不大,所以需將各型無線電機放在其它樓層,在將控制線拉進切換盒中,其訊號線走的都是小電流而已,目前就只差「切換開關」的問題而已,只要能顧及「美觀和能快速的一按到位選擇」,後續的配線小弟都可以自行解決。就是塔台的切換盒使用20年了,常常故障,又無經費可委商換新,所以長官才要求我兵工自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不知道無線電機需要外接的線,到底有幾條哩??

回雄爸,一台無線電機只需外拉6條控制線即可,目前我們都是用網路線就能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這種開關就叫 6連動開關。

如果會常接觸不良那真不能用了,畢竟飛安是不能開玩笑的

网友E:
原來是要做到軍用的阿   那經費好辦了

有限制經費嗎

1對6電子切換器  就六個開關直按  不用一個一個選下來  直接選擇要工作的機台

缺幾個規格  供應電壓   還有幾條線要做切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這開關可確實可以使用,但小弟覺得唯一缺點是在切換時無法立刻一按(轉)到位至要使用的無 ...

不能一按到位的選擇開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33078889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42388704

一鍵到位,但是是電子式的,故障疑慮又更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383709110

六個自復式開關,如何?但使用中必須一直按著,除非是垂直安裝,用重物壓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38688787
有壽命疑慮?換下一種

六個近接開關如何?可以安裝垂直或水平於地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15656018
放個東西讓它感應,或者是用磁鐵,再想想怎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是要做到軍用的阿   那經費好辦了

有限制經費嗎

經費就是一大問題,因為老大想要用小成本就能達到他們要的效果,這樣他們才能向上邀功…相信各位大大能懂的,長官叫我們試著做看看,但重點來了,經費結報是要有成品出來時,驗收後才能結的,可是若我們沒做出來成品,那這試研的過程所買的材料費就無法結報了,變成我要自虧啦。

楼主:
看來是那電子式的最符合我的需求,因為它能自保持且能一按到位,不過是大陸製的,品質真的不知耐不耐用,
請問大大,近接開關的動作原理是像磁簧開關類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是那電子式的最符合我的需求,不過是大陸製的,又不能使用,真是頭痛啊>"<
請問大大,近接開關的動作 ...

近接開關,光電開關

有感應光線的,有感應磁性物質的,有感應金屬的

我平常用的是 fotek ps-08n
http://www.fotek.com.tw/pdf/PS%20SERIES.pdf
http://www.fotek.com.tw/center1.asp?class1_sn=2&class2_sn=1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15655938 ← N沒有這麼貴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15655949

遙控的應該有台製的
如果接受電子式的,提個坑方案
1.arduino nano + 薄膜按鍵(最容易壞) + 繼電器模組
2.六個按鍵 + logic ic + npn/pnp + 繼電器模組
拜讀scott wang~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 ... 201.3.1f-Explan.htm

http://logic.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接開關,光電開關

有感應光線的,有感應磁性物質的,有感應金屬的

但我不會寫Arduino的程式碼...

网友B:
找不到現成的完整市售商品,看來只有自己動手焊接電路板了。

相關電路能達到要求有幾個範例,可以自己去收尋關鍵字是“互鎖電子開關”。

用環計數器來做

用栓鎖來做

用 OPA 也能做

當然的,電晶體也行

輸入可以用無段的按鍵開關帶燈的最直覺但此開關較貴,或是使用錫箔紙來當觸摸開關(邏輯電路的才行)
輸出就一定要用繼電器,軍用有一種小型長方形鐵殼繼電器耐用又抗干擾,很多軍品電路板上能找到就拆來用。

反正軍中時間多,工資相對便宜就多花點時間來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不會寫Arduino的程式碼...

不考慮這兩個方案嗎?
六個近接開關,搭一個金屬物質(據說木頭也行)
或六個磁簧開關嗎,搭一個磁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來是要做到軍用的阿   那經費好辦了

有限制經費嗎

有一對六現成的產品圖嗎?

>直接選擇要工作的機台<

這句話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對六現成的產品圖嗎?

>直接選擇要工作的機台<

贊同duke83  提供的OPA方案   再來就是繼電器的問題了

网友:
1.plc.14點不到2000元.
2.有i/o人機.(觸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雄爸,一台無線電機只需外拉6條控制線即可,目前我們都是用網路線就能解決了。 ...

問一下, 大大提到 要切換6台無線電機的啟動並共用一隻話筒 & 一台無線電機只需外拉6條控制線
意思是按下開關一次要切換六條訊號線嗎?

如果一次要切換多條訊號線, 直接找一台 8port 的螢幕切換器(KVM) 來用會不會美觀又簡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費就是一大問題,因為老大想要用小成本就能達到他們要的效果,這樣他們才能向上邀功…相信各位大大能懂 ...

這也不難!! 自掏腰包去完成,然後報一張小額發票,跟長官說希望多放幾天假!! 這樣皆大歡喜!! 反正這只有一個CASE 又不是每個月都要... (別打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現成的完整市售商品,看來只有自己動手焊接電路板了。

相關電路能達到要求有幾個範例,可以自己去收 ...

DUKE大:
    提供這電路,若使用一般的按鍵開關然後用第一圖應該不會太難,小的繼電器也很耐用,應該也可以推 ULN2003吧!! 再來推繼電器!!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DUKE大:
    提供這電路,若使用一般的按鍵開關然後用第一圖應該不會太難,小的繼電器也很耐用,應該也可以 ...

只要繼電器線圈的激磁電流不超過 10mA 也可以不需用 ULN2003 去推,直接驅動。
像這種磁簧繼電器就能用 CMOS 直接推,動作快速又能跑高頻或麥克風這種微弱訊號,接點也不怕氧化。

只有一個缺點就是接點電流很小,只要超過 1A 電流接點就會黏死而永遠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繼電器線圈的激磁電流不超過 10mA 也可以不需用 ULN2003 去推,直接驅動。
像這種磁簧繼電器就能用 C ...

這個我有!! IC測試機台拆下來的,紅色!! 電壓好像是5V..

网友A:
看到有趣的東西,找一下資料,這…不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66981360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242478962

關鍵字:磁簧繼電器
用這個還是需要switch debounc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趣的東西,找一下資料,這…不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669813602
http://goo ...

這是台灣貨的價格如果買大陸貨一半價錢都不到,如果跟高級的信號用繼電器比算是很便宜的繼電器了。

如果單獨使用沒有控制線路有可能需要 switch debounce 電路,如果指的是這種繼電器本身的接點彈跳,這種信號用的 Relay 比電力用的好上太多,接觸接點的質量大小與彈跳現象成正比。

上次做機器買了這種信號用雙線圈的 Relay,控制電路變的更簡單不需要 RS 這類的記憶電路,不需要持續通電連停電也能記憶。
只要兩個按鍵(非鎖定)就能直接控制,一個按“通”另一個按“關”,這種 Relay 的激磁線圈就有分極性方向。
只有一個缺點,難買又很貴。

网友:
  知難行易!!

DUKE大 提供的電路圖,使我一時手癢,最近在學雕刻機和 ARTCAM  所以就用 F0S大給我的 DIPTRACE 劃電路圖,因為技術不好腦筋也不好,所以跳了一堆線,用 雕刻機刻的時候 下刀距離太小只用了 0.2MM 所以PCB一彎曲就刻不到,經過 4次的雕刻終於完成了,剛剛送電 繼電器部分以外都可以了!! 因為電路不是我設計的,當然一定會成功啊!!

ARTCAM 從 DIP TRACE 轉過來的檔案

背面的電路

正面的電路

使用 OMRON 的繼電器模組 24V

開關是 OMRON 上排 1234  下排 5678 這些東西都是平時從 回收廠收到的寶物!! 繼電器的驅動 2803 應該很足夠了...

网友G:
呂大準備刻PCB代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呂大準備刻PCB代工嗎

XIAOLABA大:
   我有這工具真的方便多了!! 回想以前焊動動板的時候限制超多!! 後來 會洗板子才容易量產,但是我又很少量產!! 洗板子 要曝光 顯影 蝕刻 去光阻 ...搞鋼又容易出錯!! 現在方便多了!!